环型线圈的好材料

楼主(2008-01-13):
从友情交换区BG4JDR坛友处购了七芯镀银0.12MM平方线,立即换上方框线圈试验,电流竟增大三分之一,200米30元,少有这么便宜的好材料,这种线用来连接各另件也是绝好的,有兴趣者不妨一试。

网友:
200米30元,便宜啊!若是我有的话,就把200米截成5段,再并在一起......再改造我的“呼啦圈”......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可惜老弟地址不定,可叫县城一个人代收,这种线内包一层纱外加塑料,里面闪银光的七股线烙铁一到便上锡,好东西,0.15一米比胶线便宜多了。

网友:
我也有几盘认为是镀银的塑料绝缘电线、后来确认实际上是镀锡的、那就差劲啦!

网友:
回复 网友B:

呵呵,怎样分辨镀锡还是镀银?

网友:
引用 楼主:
从友情交换区BG4JDR坛友处购了七芯镀银0.12MM平方线,立即换上方框线圈试验,电流竟增大三分之一,200米30元,少有这么便宜的好材料,这种线用来连接各另件也是绝好的,有兴趣者不妨一试。

问一下,此“七芯镀银0.12MM平方线”是指7根芯线的截面积和起来是0.12平方毫米吗?单支芯线的直径大概是多少?

网友:
用硫磺粉擦擦看看会不会变黑?
不过金属锡碰到硫磺会不会发黑呢?

楼主:
回复 网友C:

0.15X7这是我量了一下的结果,具体参数可问BG4JDR坛友,线上的产品合格证标ASTVR0.12MM平方,据坛友说所剩不多。

网友D:
提示,我特意使用0.23×7股镀锡的电线、截面积相当于0.63的漆包线、在外径125毫米的塑料筒绕制、效果不如0.5的漆包线在外径50毫米塑料筒的。说明镀锡的差劲。

楼主:
引用 网友D:
提示,我特意使用0.23×7股镀锡的电线、截面积相当于0.63的漆包线、在外径125毫米的塑料筒绕制、效果不如0.5的漆包线在外径50毫米塑料筒的。说明镀锡的差劲。

叮咚兄,绝对不是镀锡线,我的方框线圈原用0.08X24股正规李兹线电流24μΑ,换上镀银7股线电流升至32μΑ,我做一个30CM的小方框原用0.8X24股电流8μΑ,换上镀银线后大至15μΑ,镀银线的光泽闪亮而且有点硬,镀锡线光泽有点暗且软,该线是86年产,已经廿多年了还闪亮如新,二十多年的镀锡线就暗淡多了,不过可能也卖光了,太便宜了,普通铜线也没这么便宜。

网友:
我没有怀疑您的镀银啊、只是顺便说说镀锡的。
    省得大伙儿重复我的错误试验了。
   再说镀锡的为什么就不行?里面不照样还是裸铜线的吗?个中道理也该探讨一二吧?

楼主:
回复 网友E:

很简单,高频电流沿锡层传导,而这种是沿银层传导。

网友:
那电流弱智?傻瓜咧?怎么就不听专家的谆谆教导?怎么就不知道沿着阻力比锡层小的多的铜表面流动呐!

网友:
哪儿呢,我没找到友情交换区有卖,给个连接

楼主:
回复 网友F:

找一下BG4JDR友发个短信问问还有否,好象还有几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