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FET(结型场效应管)再生实验成功

楼主(2008-01-14):
今天从驻极体电容中拆下一个结型场效应管,按照110800再生实验电路图接上,竟然可以产生再生,接收情况比双栅管稍小声一点,但灵敏度选择性不亚于它,只要调好再生临界点便很好,这种管到处都有,旧电话筒中或购新的几角一元左右,而且任何矿机有1伏左右便可供电,不必去找高频头拆,当然比110800差些,但手头没有可用它玩玩。电路图可照110800再生实验电路图,还望大家一起试验。

网友:
好!梁兄又有新成果,学习了!

网友:
结型场效应管吗?好
材料易得,不像MOSFET那样娇嫩.....
L.D.XIONG兄又为大家找到一种新方法!!!结型场效应管在矿石收音机中应该好好试验一翻了......

网友:
——拆驻极体话筒去!

楼主:
回复 网友A:

拆吧!我不会骗人的,我最怕别人说我讲假话,所以试成功马上发个帖好吗,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拆吧!我不会骗人的,我最怕别人说我讲假话,所以试成功马上发个帖好吗,谢谢!

已试过,我这里的情况是:
有再生,调到最大声时,主观听觉与高频头拆机的双栅MOSFET相近!
用于 体验 无室外天地线的 磁棒线圈 再生机 ,完全可以。

废旧 驻极体话筒 非常好找。
拆开不难,去掉外壳后,可不必把管子从圆板子上焊下,将管子保留在圆板子上,就从板子上焊引线。
栅极是要焊的,要记得 把电烙铁从220V交流电上拔下,我拆两个,坏了一个——恰巧是那个忘了拔电烙铁的,不由得我不怀疑……。

结型场效应管 不如 高频头拆机的双栅MOSFET的地方:
结型场效应管 微电流下 不如 高频头拆机的双栅MOSFET。
“耗电”大,从微安表上看,达到相同(相近)音量时,比 双栅MOSFET 大十倍,一个是几十微安 ,一个是几百微安。
如此,旋动电位器改变电阻来调再生,会大大影响音量。
为了 达到相同(相近)音量,电位器旋至电阻最小位置,用移动线圈L2来调再生。
由于“耗电”大 ,看来 结型场效应管 不好用于“自由能”机。

差异还出现在“无电源”工作上:在我的“无室外天地线的 磁棒线圈 再生机”板子上,去掉电源,短接 原 接电源处,双栅MOSFET 能收到台(只是声音小),结型场效应管 不能。

希望听到更多人的实验情况。

楼主:
回复 网友B:

感谢!电流大小我不管,我只要再生出现那我说的是真话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刚才试了一下,绝缘栅47μΑ,结型200μΑ,好点的矿机也可供电。

网友:
结型场效应管 就在我们身边

在我们身边的好几种电器里,都有驻极体话筒粒子,里头就有 结型场效应管。

废收录机、复读机里都有话筒粒子;
不少废电话里头能有两个驻极体话筒粒子,手柄里一个,“免提”那儿还有一个;
楼道、走廊里的 声音 感应灯,如有报废更换下来的,里头也能拆到一个驻极体话筒。

网友:
有没有人用大功率FET试过?效果如何?

网友:
手机电池的保护电路里也有场效管,不过俺没拆开来看过.

网友:
回复 网友C:

输入电容大,开关速度慢,损耗大

网友D:
很有意思的帖子,很有趣的实验,我倒也想试试JFET

楼主:
引用 网友D:
很有意思的帖子,很有趣的实验,我倒也想试试JFET

这种JFET型号是K596。

网友:
谢谢!您的描述非常准确,我查到了资料,不知道是不是这支JFET

这的确是一支uA级电流操作的JFET,通常用于麦克风放大

因为文档太大,我只好把它拆为两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