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D110800再生机控制再生的好方法

楼主(2008-01-15):
在以往的控制再生中是利用电位器串入源极电路调节管子工作点的,这当中存在不少毛病,调节再生时工作点变化太大,控制不平滑,现在采取二个L2反向连接法,控制起来平滑多了,试验时可根据再生情况将L2/和L2方向调整使之互相抵消便可,
这种控制方法的优点在于第一个L2可和L1绕在同一线圈架上提高增益,副L2单独另绕一个反向控制再生,电位器刚好作为源极电阻在中心点小范围内完成再生控制,可选用小电阻电位和110800源极电阻匹配,从而整机性能大幅度提高。

网友:
楼主办法真多!有空我也照这个样子试试。

另外,只用一个L2的情况下
我起先感到47~51K可调电阻阻值不够用,100K的才好调。
现在玩熟了,我觉得22K的就合适。
我现在用的还是100K的电位器做可调电阻,接的是阻值变化小的那一边。(这个电位器不是线性的)

网友A:
我用的是 20 K 电位器,而且旋转 10 圈,电阻才从零转到最大值。再生的调整相当平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用的是 20 K 电位器,而且旋转 10 圈,电阻才从零转到最大值。再生的调整相当平稳。

麦老师是什么宝贝都有,慢动作电位器也有。

楼主:
回复 网友B:

现在看来这个电位用1-5K最佳,声音大而灵敏度很高,我现在用5K,中心点处再生控制和3S4一样平滑!

网友C:
引用 楼主:

麦老师是什么宝贝都有,慢动作电位器也有。

多圈电位器有卖的,杭州那里大概7米一个,带钮

网友:
我的理解
电位器调至中点时,是不是L2和L2/正好抵消,
电位器调至L2一侧 与 电位器调至L2/一侧 时,MOSFET得到的反馈,两个相位是相反的。

如果这个理解正确,那么, 在我这里,虽非110800,这种接法也有实用意义,

因为在我这里,弱台需要正反馈,强台却需要负反馈——把L2移下磁棒,扔在一边,还反馈过强。一味调大可调电阻的阻值,明显影响音量。把L2反向套在磁棒上,可调电阻的阻值才有可能不大到“影响音量”。
用这种方法,就只需调电位器,L2无需“翻来覆去”了。

以上理解,不知是否正确

楼主:
回复 网友D:

5if所言极是,正负反馈好!赶快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多圈电位器有卖的,杭州那里大概7米一个,带钮

谢谢2003友,我原以为元老是很老,听语气比我小,这次李兹线全够老兄得力,谢了,矿坛好人好事太多太感人了!

网友:
彭小弟4小生!

在外地进学……

楼主:
回复 网友D:

今天试了果然如此,电位以中点为0,右转电流表正反转则负,试试。

网友:
找个两头摆的表头来用!!

楼主:
回复 网友E:

好主意!交换区中就有,不过我是把表头的游丝将指针调正中对付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天试了果然如此,电位以中点为0,右转电流表正反转则负,试试。

已仿此图试过,非常“平滑”。

我此地增益好像不是问题,所以 重绕了L2,
L2、L2/在一起,一个1.2K的线绕电位器。

楼主:
回复 网友F:

这样一来MOSFET就在固定工作点上得到最大增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