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各种不用外接天地线的线圈

楼主(2008-01-17):
我收集了几种不用外接天地线的线圈,可能还有很多,望大家补充、

网友A:
这个要顶!

俺找了一个佳能发的小广告架子,打算DIY一个小型框形天线(大约一张A4纸那么大),看能否直接收到电台。

网友:
那个八卦形状的大线圈、既接近圆形,也容易固定、不错。

   不过在室外天线尚且接收微弱的环境里、室内大线圈恐怕也是不行的吧?有条件的,不妨与探出窗外的钓鱼杆儿天线比试一下测量数据?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要顶!

俺找了一个佳能发的小广告架子,打算DIY一个小型框形天线(大约一张A4纸那么大),看能否直接收到电台。

不做就不做,要做就做一个大的,起码要超过您的门板矿石收音机!

网友:
最后一个八边线圈在底下装个轴承可以全方位接收了,要放在屋中央。

网友:
天线欣赏学习中...

网友A:
回复 网友C:

回老兄……
俺这个小型的如果有效打算配一个再生机来用,看看效果如何。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回老兄……
俺这个小型的如果有效打算配一个再生机来用,看看效果如何。

再生式收音机的线圈过去都是小型的多,使用矿石机的大线圈值得试验。

楼主:
回复 网友D:

不练版主假如一试便是惊喜的,用一个场效应管1.5伏电池收几百公里外的电台没问题(机子放阳台晚上试)

网友:
这个要顶,看了另外1篇帖子,正找帖中说的大线圈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回老兄……
俺这个小型的如果有效打算配一个再生机来用,看看效果如何。

行啊!效果肯定不错,
但是,一想到要用电池......嘿!嘿!嘿!
不过,如果做一个电子管的话,也挺过瘾的

网友:
那是挺过瘾的!电子管再生式的确有趣儿!UY-76和UZ-57的再生式滋味儿就不一样、57和58又不一样、同样是五极管的57、58和6SK7、6SJ7、6J8P等等又不一个滋味儿。
跑题了。

网友:
我打算用矿石机线圈做个单电子管收音机,带个小喇叭应该没问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做就不做,要做就做一个大的,起码要超过您的门板矿石收音机!

      早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吴观周先生就介绍了一个大线圈,多大呢?一间房子那么大!简单就算16平米的房间吧?边长4×4米或者3.3×4.8米?总之不小的吧?
      看其形状算是个方框形或者矩形的?总共就绕了一匝、仅一头接入了矿石机、所以也是一天线。倘若你懒得再绕小线圈、那就把另一头也接入可变电容器的动片,或者加绕一匝,既是天线又当线圈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