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种捡波管比较

楼主(2008-01-20):
今天将各种捡波波在同一部机上,不外接天地线比较输出电流。

网友:
表头显示说服力,另外不如再加上文字对照说明、来的明晰些。

网友:
另外请问:那电流是串连在负载前后测量的,还是并联在检波器输出两端的?

网友:
.
中国地域广阔,对矿机爱好者来说,就是需要这样的比较
还有三个小小的问题:
1,更换捡波管后,是不是要重新调整可变电容?
2,更换捡波管后,是不是要改变一下旁路电容的容量?
3,弱信号?

楼主:
回复 网友A:

直接用之,原汁原味!

楼主:
回复 网友B:

每更换一种必须重调可变至最大,旁路电容没换,弱信号只有110800出现1μΑ,其他的按兵不动是也!

网友:
引用 网友C:
直流用之,原汁原味!

3楼问的是:

“另外请问:那电流是串连在负载前后测量的,还是并联在检波器输出两端的?”

为何回答“直流用之,原汁原味!”?

楼主:
回复 网友D:

是用表直接接输出端不串耳机,这输出是原味的。我巳改为直接,叮咚兄眼快!

网友:
不仅原味儿、还是顷其所有的、全力以赴的脉动直流电!

另外请问那指针、略微晃动麽?

网友E:
用1A3直流电子管试验一下输出电流,应该比以上检波管的输出电流大。

楼主:
回复 网友F:

好象几乎看不出。偶而电台输出功率大小有些变化。作饭了下线!

网友:
引用 网友E:
用1A3直流电子管试验一下输出电流,应该比以上检波管的输出电流大。

电子管的灯丝电压当然应该有,否则电子管就无法检波了,
请问你那1A3是否加上正向的屏压或者栅压?

网友:
引用 网友E:
用1A3直流电子管试验一下输出电流,应该比以上检波管的输出电流大。

即便好,总是多了一分遗憾,就是———有源!!!!!!

网友:
请问测量仪表的内阻几何?

如果远低于谐振回路和检波器的阻抗、是否不能正确的反映线圈和检波器的实际情况?

网友:
所以,估计更换高内阻的仪表、直流电压会增加?那么电流也会跟着上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