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 660 / 46 李兹线可以制作 Q 值 1800 的线圈!

楼主(2008-01-22):
在这个矿石机论坛里,正在讨论用 660 / 46 李兹线绕线圈的问题。有 200 多个跟帖研究如何提高线圈的 Q 值。

http://www.midnightscience.com/rapntap/topic.asp?topic_id=4706&forum_id=10&Topic_Title=Optimal+660%2F46+Litz+air+coils&forum_title=Crystal+Radio+Think+Tank+%2A%2A+Advanced+Forum&M=False&S=True

最近有一位爱好者开了一个新主题,因为有人得到了突破性的成果,做出 Q 值达到 1800 的线圈:

http://www.midnightscience.com/rapntap/topic.asp?topic_id=4834&forum_id=10&Topic_Title=1800+Q+with+double+strands+of+660%2F46&forum_title=Crystal+Radio+Think+Tank+%2A%2A+Advanced+Forum&M=False&S=True

内容如下:

我决定要看看,如果绕线圈的时候并联两条 660 / 46 李兹线在一起,会有什么结果。我预计这样应该有效地使高频电阻减少一半。

为了尝试和保持外形参数合理,我把线圈绕在一个 6 英寸直径的骨架上,并且试验不同的间距。由于只有两条 60 英尺长的 660 / 46 李兹线,因此最后电感量只能达到稍为低的 145 uH。在这 6 英寸直径的骨架上,线圈长度大约是 6-1/2 英寸的时候有最好的 Q 值。

我发现并联两条线的时候,最好保持两线并排互相接近并且在每一对线之间留一些空间。为了得到最高的 Q 值,这个线圈很明显地喜欢每一圈之间有适当距离。

结果非常好,线圈在 900 – 1000 KHz 有超过 1800 的 Q 值,在 600 KHz 约 1700,而在 1700 KHz 仍然超过1300。

这是把 HP-4342A Q 表预热几小时后稳定下来测量的结果:

600KHz - 1690Q
700KHz - 1735Q
800KHz - 1790Q
900KHz - 1805Q
1000KHz - 1805Q
1100KHz - 1760Q
1200KHz - 1700Q
1300KHz - 1630Q
1400KHz - 1550Q
1500KHz - 1470Q
1600KHz - 1400Q
1700KHz - 1330Q

在我的三回路矿石机里,和“标准的” 42 圈 660 / 46 李兹线绕的 4 英寸直径,在 1000 KHz 最高 Q 值是 1400 的“Genova 耦合”线圈(注:Genova 是意大利北部一个城市,不知道在这里“Genova 耦合”是什么意思)比较,这线圈在收听所有信号的时候明显表现出音量提高了。在波段低端的选择性简直和超外差式收音机一样,改变频率的时候信号会突然出现和消失。选择性在高频端也显著地改善。

在不求助于非常昂贵的 660 / 48 或 1050/ 48 李兹线,或难以找到过时的铁粉芯的情况下,这可能是为达到 1800 Q 值更省钱的方法。而且如果你想回到单线线圈的话,只需要拆了它再绕成两个线圈。

在试验的时候,我发现为了用并联 660 / 48 李兹线绕大线圈而又要得到高 Q 值,每一圈之间保持距离非常重要。不间绕的线圈在高频端最初只得到 850 的 Q 值。调整每圈距离到整个波段有最高 Q 值的时候,在 1700 KHz 提升到 1330,Q 值增加了 500,同时使频段中间的 Q 值提升到 1805。

有些人用巨大的导线,例如 1050 / 46 的李兹线绕线圈,却没有见到 Q 值有戏剧性的提高,可能是因为没有在每一圈之间保留适当的空间。为了得到高 Q 值,很粗的李兹线绝对需要更宽的线间距离!

73 Todd WD4NGG

有人在这个论坛里提出:WD4NGG 这个线圈,其直径与长度的比例是 0.92, 和最理想的比例 2.46 相差很远。如果绕一个 10 英寸直径,4 英寸宽的线圈,Q 值将会更高,有可能推向 2000 的极限。

网友(2008-02-29):
当然有意义!
窃以为:高Q线圈可以提供远比普通线圈高的多的选择性(一般认为一个设计合理的普通线圈可以提供6db的选择性而带来3db的插入损耗)。mak先生在帖子里已经说明要尽量减少谐振线圈的负载,以保证谐振电路的有效Q值。这就说明那些电路中何以要提高谐振电路的Q值以获得足够的带外衰减(Q大于1000时远高于6db而损耗明显小于3db),还选用输入阻抗高达数百千欧的匹配变压器来和耳机连接,并且提供了多个输入阻抗的选择抽头。

个人看法,请鲜花或臭弹!

网友(2008-01-22):
又有新思路了,奔Q值2000去了。

网友:
绝好的资料,终于明白320股线应如何正确使用,及时为团购线指明了方向。

网友A:
老外写作很罗嗦、其实主要就是两点,多股的、间绕好。
其次就是老话题径长比了。

网友:
鼓舞人心的消息!
感谢MAK前辈!

网友B:
矿石机的DIY时,,线圈绕制是大有文章可做

网友:
引用 网友B:
矿石机的DIY时,,线圈绕制是大有文章可做

似乎直放式的老胆机线圈也应该借鉴一下。

网友C:
在不求助于非常昂贵的 660 / 48 或 1050/ 48 李兹线,或难以找到过时的铁粉芯的情况下,这可能是为达到 1800 Q 值更省钱的方法。而且如果你想回到单线线圈的话,只需要拆了它再绕成两个线圈。
这句话说明48号660股比46号660股昂贵多了,国外这些线肯定比国内贵好多!
还有一点味道的是难以找到过时的铁粉芯.....难道铁粉芯也可作高Q?这个帖得慢慢品味一下,天机多多。48号、46号、间绕、比例、铁粉芯...

网友:
引用 网友C:
在不求助于非常昂贵的 660 / 48 或 1050/ 48 李兹线,或难以找到过时的铁粉芯的情况下,这可能是为达到 1800 Q 值更省钱的方法。而且如果你想回到单线线圈的话,只需要拆了它再绕成两个线圈。
这句话说明48号660股比 ...

你有Q表、试试很常见的RVS或者RVB-2×0.15×48股的电线咋样?那个便宜。

当然再大还有77股的、截面积相当于2.5平方毫米。

网友:
建议

建议版主将此帖置顶到技术资料中好找点,谢谢!

网友D:
谁能做个成功图来看看,一对线圈并联和一组线圈并联会有什么特殊效果呢。
实验出真理,但是我们的收入比不上人家,我们大多数都没Q值测试设备,甚至买条线都要再三思考

网友A:
引用 网友D:
谁能做个成功图来看看,一对线圈并联和一组线圈并联会有什么特殊效果呢。
实验出真理......

你所谓“一组线圈”是说绕在一个线圈筒的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你所谓“一组线圈”是说绕在一个线圈筒的吗?

他用二条660股并起来等于1320股了,不知对否?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所谓“一组线圈”是说绕在一个线圈筒的吗?

应该是阵列的意思,很多个单体并联或者串联在一起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他用二条660股并起来等于1320股了,不知对否?

这个从数量上看是相等的,但是从空间上看是不一样的,就像1+1>2

网友:
导线并联起来绕制的仍然和单独的导线绕制的一个称谓、就是“一个线圈”、不能称谓为“一组线圈”的吧?
“一组”应该指那些两个以上、组合的吧?

网友E:
回复 网友F:

mak先生,我想这应该是这位作者跟大家开的一个玩笑而已。
我一读这个标题,就隐隐觉得不对头,然后今天查了查资料,HP 4342A这一款Q表的测量上限仅仅为1000,怎么可能测出大于1000的Q值呢,所以,稍加思考的人便会对此表示怀疑,而我相信,这是作者跟广大矿石玩家开的一个玩笑而已。
艾克斯 该用户已被删除

楼主:
引用 网友E:
mak先生,我想这应该是这位作者跟大家开的一个玩笑而已。
我一读这个标题,就隐隐觉得不对头,然后今天查了查资料,HP 4342A这一款Q表的测量上限仅仅为1000,怎么可能测出大于1000的Q值呢,所以,稍加思考的人便会对 ...

我不认为这是玩笑。HP 4342A Q 表的测量上限的确只有1000,因为我有这种 Q 表,知道它的参数。可能他们有特别的方法利用这仪器测量更高的 Q 值。您看看这个最初讨论这个问题的帖子:http://www.midnightscience.com/rapntap/topic.asp?topic_id=4706&forum_id=10&Topic_Title=Optimal+660%2F46+Litz+air+coils&forum_title=Crystal+Radio+Think+Tank+%2A%2A+Advanced+Forum&M=False&S=True

里面有 200 多个跟帖,很多帖子里面都在认真地讨论各种用 660 / 46 李兹线所绕线圈的 Q 值,而且很多试验的 Q 值超过 1000。不可能有那么一大批傻瓜跟着起哄的。

网友E:
回复 网友G:

我看到一个帖子写了,他是通过DVM technique做的测量,给出的Q数据大于1000,而且是借助于HP 4342A平台。下面是原文,如果您要找到这段话的话,就在您给的页面通过关键字手搜索就可以找到了。

Posted - 26 October 2007 13:13
--------------------------------------------------------------------------------
Found the measurements on the coil I now use:

54.5 turns, flat, closewound 660/46 Litz
.010” thick cyl styrene form
Form OD = Coil length = 3.125"
L = 177 uH

f- C- Q indicated (w/DVM)
0.56- 471- 1180
0.6- 420- 1220
0.7- 292- 1260
0.8- 223- 1220
1- 141- 1190
1.2- 98- 1180
1.4- 71- 1110
1.6- 66- 1020
1.71- 53- 990

Measured on HP 4342a using DVM to indicate all readings. I have never validated DVM technique, blind faith. Measurements made without the DVM but using a 3 Meg resistor across coil suggested slightly higher Q in the 1.4 MHz area?? Still this is probably ballpark.

John Davidson

但是,就算是这位作者也不相信DVM技术,我搜索了一下,其实就是数字电压表的缩写,大约是Digital Voltage Measurement.而作者自己都说到,数字电压表的输入电阻才3M欧姆,他自己也认为这个结果是不准确的。

我们自己也可以算一算:
比如他的频率在1MHz时候,调谐电容是141pf,Q值为1190,那么计算谐振时电容的等效阻抗:
1190*(1/(2*pi*f*c))=1190*(1/(2*3.142*1 000 000*0.000000000001*143))=1 324 264.5324122

与数字电压表的输入电阻在一个数量级,而且相差两倍!作者自己都说这是不可靠的,他自己也不相信DVM技术。

另外还看到有人使用Delta Q法来进行测量,但是这也是估计,他们说了,因为他们也承认HP 4342A的测量上限为1000。
我认为,用Delta Q 法进行测量,在Q〉1000以上的峰值部分,很难估计曲线会呈现什么样的状况。

当然,作为参考,还是具有很大借鉴意义的。

对了,在LC回路中,回路的总Q值如下计算(如果只有L和C而没有任何附加的什么玩意儿)。Q'=L的Q值*C的Q值/(L的Q值+C的Q值),当L的Q值很大的时候,C的Q值,测量回路附加给的损耗,都会极大地影响测量的准确性。此外,信号源的内阻越大,比如这种高Q回路,等效内阻数M欧姆,会使测量变得困难。

网友:
有请麦老师

麦老师,我没英文水平,用金山快译不好使,文章中多次提及聚苯乙烯骨架是吗?还有一段专讲铁氧体的,Q值也超1000,可否再辛苦译这段一下?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看到一个帖子写了,他是通过DVM technique做的测量,给出的Q数据大于1000,而且是借助于HP 4342A平台。下面是原文,如果您要找到这段话的话,就在您给的页面通过关键字手搜索就可以找到了。

Posted - 26 Octobe ...

都是业余条件下的测试,虽然准确度不高,但是在同样条件下比较不同的线圈,总可以大概的看到哪一种方法好,好了多少。

我刚才在那里提出这个问题,很快得到答复:

Hi Ming,

Thereis an analog meter voltage output on the back of the Q meter that you can read with a DVM. Whether that correlates to meaningful Q readingsis unknown, but a common assumption.

Also, people use various non-Q meter schemes that should work, but some ofthose have not really been calibrated with Q meter readings.

Bottom line, Q > 1000 may be more a relative measurement than an absolute measurement.

John Davidson

网友:
就是说高Q谐振回路的阻抗很高、测量仪表的内阻也应该数倍的提高才行、否则就不准了?

网友:
回复 网友H:

感谢您的答复。也感谢这位约翰.戴维森的答复。
你的见解是不错的,John也作了回答,数字电压表仅仅是从Q表后面板上接入,进行读数而以,实际上是并未参与测量过程的,最后的读数也只是相对测量,而不是绝对的测量,就是说,所给数据仅用于大小的比较的。

可见,事物不可盲目相信,要思辨地去看。而mak先生也向大家介绍了一种更进一步提高Q值得办法。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I:

是这样的,但是这个高阻回路已经内置在Q表中,数字电压表只是用来读数而已,对内阻无太高要求。

网友:
新贴,新发现,顶

网友:
在国内找不到这些线

网友:
本坛正在组织团购这种线……要就快!

网友:
回复 网友J:

斑竹,矿石板块有团购调查,但是器材交易板块没有看到团购帖阿!

网友K:
彭小弟进来,若能代办就帮我搞半公斤550/660线吧。

这下我倒糊涂了,不知道该怎么办了。要不就请彭小弟帮忙代办算了……我只管付款就好。 需要多少费用直接告诉我就好。

网友:
引用 网友K:
这下我倒糊涂了,不知道该怎么办了。要不就请彭小弟帮忙代办算了……我只管付款就好。 需要多少费用直接告诉我就好。

E?那也行!听候前辈调遣

网友:
真有这么高Q值的话,那矿机的其它地方就不能拖后腿了

真有这么高Q值的话,那矿机的其它地方就不能拖后腿了。
首先空气可变的Q值要足够高,虽然国产的Q值都在1000以上,但线圈都1800了,我空变也不能落后了是不是,能奔多高就奔多高。
其次引线要尽量短,分布电容要尽量小。
说到分布电容,楼主引用文章中线圈匝距适当加大也是一个好办法。
愿各位都能组装出震耳欲聋的矿机来。

楼主:
回复 网友C:

在上述网页中,另一个爱好者 Mark 的报告:

在 HP Q 表,铁粉芯增强了空气线圈在整个广播波段的读数,Q 值超过了 1000。线圈是绕在一个 1-3/4 x 5 英寸的 PP(不知道此简写代表什么塑料 )处方药瓶,在瓶子中间用 330/46 李兹线密绕 52 圈。

10 条 1-7/8 X 25/32 X 1/8 英寸的铁粉芯捆成两堆,每堆 5 条,镶嵌在两块 PS 板上,使铁粉芯排列在线圈中心。它们之间有约 1/8 英寸的空隙。

这线圈没有铁粉芯时的读数是 88 uf (估计是 uH 之误),Q 值在 1500 KHz 是300,1000 KHz 是 400。

在 CC Q 表,线圈有铁粉芯时测量是 150 uH,在 1500 KHz 的 Q 值是 980,1000 KHz 是 1100,在 600 KHz  超过 1200。CC Q 表的最大电容是 450 pf,因此无法得到 550 KHz 的读数。HP Q 表没有电表连接到模拟输出端子,因此最高的 Q 读数只能到达 1000。

测量一个 660/46 李兹线密绕在 4 英寸直径苯乙烯(styrene)管的线圈,在 1500 KHz 的 Q 值是 600,1000 KHz 是 700,550 KHz 是 800。线圈架太厚了。

在 CC Q 表测量一个 660/46 李兹线的蛛网式线圈,得到 1500 KHz 的 Q 值是 750,1000 KHz 是 950,550 KHz 是 1000。

来自前苏联的铁粉芯不值得那个价钱,在整个波段得到的 Q 值是 300 至 500。客气地说, 新的 CWS 铁粉芯的单一 4 英寸磁棒不能在 Q 值方面赢得任何奖项。但只有短时间的试验,如果用 多条 2 英寸磁棒应该有比较好的结果。

网友:
回复 网友L:

非常谢谢麦老师的辛勤劳动!PP(聚丙烯,正切值0.0005)药瓶好找。660股线如何才能挥它应有的作用是大学问,所以才麻烦麦老师翻译,不集中这些宝贵经验,达不到应有的效果,正如110800一样,需要正确认识和使用方可。
PS板(聚苯乙烯  正切值0.00007)泡沫塑料扳

网友(2008-02-29):
这是0.04X660线制造高Q值线圈的宝贵资料。

网友:
追求过高的Q值有意义吗?
矿石收音机的LC谐振回路都必须带负载(二极管、耳机),带上负载后,回路的Q值就必定要降低。所以,线圈的Q值高到一定程度后,再提高就没有什么意义了。至于这个“一定程度”具体是多少,个人认为有200-300就足够了。
以上是本人的一点想法,不一定对,如果说错了,欢迎指正。

网友:
有两个问题,一,1800情况下,带宽只有297--892,会严重失真。二,负载限制了品质因数。输出功率越高,从回路吸收的能量越大,品质下降。也许二题解一题。

网友:
回复 网友M:

您的疑问是有道理的。
按理想的情况是负载等于信号源。那么Q值降一半,为900.假设在1MHz谐振,带宽为1MHz/900<2KHz
晶体管收音机的中频带宽5KHZ左右,大家已经觉得声音不如电子管收音机的了。恐怕对于矿石机这样的无源机器来说,只要声音大就行了吧

网友:
高Q的矿石机中声音会不会象是在一根管子中听声音……
当然我也认为在矿石收音机中首先追求的是收到尽可能大的信号,音质是否动听则放在第二位。有了足够的信号则可以通过简单的手段让带宽增加以满足音质要求,否则用高选择性将微弱信号从临近的强大电台信号中有效分离时多半是以能够免除干扰放在第一位。

一家之言,仅供参考。

网友N:
又感兴趣了,顶起来。

网友(2008-05-04):
引用 网友N:
又感兴趣了,顶起来。

俺新来的,更感兴趣,再顶

楼主:
线圈的 Q 值可以超过 2000

在 Rap’n Tap 论坛有发烧友做试验,用 3 条 660/44 的李兹线并联,绕成一个 120 uH 的线圈。线圈的 Q 值超过 2000:

New Air Core Coil over 2000Q Using 3 x 660/46 Wire

网友:
商机!去买些0.04mm的进口漆包线绞合成

XXXX股线来论坛与烧友分享吧

网友(2008-07-29):
本坛有人仿造吗?比如用200毫米直径的PS管子。

网友:
如果发起第二次丝包线团购估计就有了

网友:
要整机配合方能发挥作用,并上一个5-8元双连就看不到Q=2000的影子了。

网友E:
并上一个2元的薄膜密封双联还是可以看见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并上一个2元的薄膜密封双联还是可以看见的

大概还剩1400。

网友E:
对了,L.D.XIONG先生有没有做过试验,用漆包线绕一个电感小的线圈,比如1uH,然后看看在中波段Q值为多少?我觉得用电感量小的线圈来达到2000以上的Q值,就算接上二极管,选择性也不会好

网友:
引用 网友E:
对了,L.D.XIONG先生有没有做过试验,用漆包线绕一个电感小的线圈,比如1uH,然后看看在中波段Q值为多少?我觉得用电感量小的线圈来达到2000以上的Q值,就算接上二极管,选择性也不会好

1μΗ不可能在Q表上落入中波,1MM镀银线作的Q=250。

网友:
做任何收音机,不管是复杂的还是简单的,要想提高收音机性能,都必须从(天线)调谐线圈做起。这样才能事半功倍。研究(天线)调谐线圈是收音机的永恒的主题。

网友(2009-03-11):
我是无意中才看到这个论坛的。大家都在找丝包线,我就有这种线。等晚上回家我给大家上个 图 看看。我的这种线跟这个差不多

网友(2010-12-10):
先做个记号,回头慢慢看。非常感谢楼主

网友(2011-06-22):
本店有0.04X660和0.04X1200李兹线出售,shop58703025.taobao.com.欢迎选购!

网友(2011-11-09):
比较专业看不明白

网友O:
这个问题我没读懂,是双线并绕一只线圈,还是两条线并绕的两个线圈?像天书似的。请哪位解释一下。谢谢!

网友(2012-07-03):
不得了,坛中果真高手如云。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O:
这个问题我没读懂,是双线并绕一只线圈,还是两条线并绕的两个线圈?像天书似的。请哪位解释一下。谢谢!

把两条并起绕一个线圈,也就是说等于1320股线绕。

网友:
谢谢梁老师,这下懂了!

网友(2014-01-11):
这个从数量上看是相等的,但是从空间上看是不一样的,就像1+1>2

网友(2014-02-15):
奔Q值2000

网友:
能认为太高的Q,相对的内阻也就大了.?
矿机输出的功率会小?

网友:
绝好的资料

网友:
很好很好很好很好

网友(2015-08-16):
明白320股线应如何正确使用

网友(2015-11-12):
目前Q值最高的线圈。

网友P:
用了R40C1,现在已有突破了。

网友Q:
引用 网友P:
用了R40C1,现在已有突破了。

愿闻其详!

网友P:
引用 网友Q:
愿闻其详!

磁棒用26只R40C1磁环串接而成,线圈架用2mm聚四氟已烯,线圈0.04X660双线并绕36匝。
测试频率700KHz。

网友Q:
引用 网友P:
磁棒用26只R40C1磁环串接而成,线圈架用2mm聚四氟已烯,线圈0.04X660双线并绕36匝。
测试频率700KHz。
...

我认为用单个或2个R40C1磁环还有提升空间,但不一定能突破您现在的记录。
这里有外国朋友用660/46 Litz线在R40C1磁环上绕34匝,配合从Q表上拆下的可变电容测得电感量81uH,最高Q值1648,具体如下:
频率 Q
530 1578
600 1633
700 1621
800 1648
900 1648
1000 1620
1100 1592
1200 1560
1250 1545
1300 1527
1400 1490
1500 1455
1600 1417
链接在这里:
http://theradioboard.com/rb/view ... mp;start=165#p55772
前不久我收集了该链接里贴出的22组测量数据,整理在一个EXCEL文档里,原想在一个散点图里集中显示出来以便于对比分析,结果EXCEL似乎没有好好工作,有近一半的曲线都没显示,因此没贴出来和大家共享。
我从上述22组数据里分析得到的初步结论是:采用R40C1磁环、利兹线绕制的线圈,Q峰值通常出现在850±150kHz频率区域,并向两侧下行;在利兹线单股线径相同的前提下,线圈Q峰值会随所用利兹线的股数增加而提升;反绕双值线圈虽可使整个广播频段出现2次Q峰值,但使用相同线材平绕能得到比它更高的Q峰值。

尝试用1200股利兹线绕满37X23X15mm或2个37X23X7mm R40C1磁环有可能获得更好的Q值,但电感量估计低于40uH,可变电容很难配合,似乎没有可行性。

网友P:
引用 网友Q:
我认为用单个或2个R40C1磁环还有提升空间,但不一定能突破您现在的记录。
这里有外国朋友用660/46 Li ...

曾经在这只磁棒上用单根0.04X1200线绕线圈,不知为什么Q值没有0.04X660双线並绕高,八成与导线间的分布电容有关。
R40C1磁环用线股数多一些,最高Q值会高一些。但股数越多,Q值最高点频率越低,
假如270线Q最高点是800KHz,175线是900KHz,60线是1MHz以上。

网友:
Q值如此高的线圈,如何用好值的好好研究。

网友:
引用 网友Q:
我认为用单个或2个R40C1磁环还有提升空间,但不一定能突破您现在的记录。
这里有外国朋友用660/46 Li ...

我现在常听的矿机磁环线圈数据和您说的这个差不多,“15mm磁环,里斯线660x0.04绕34匝,头尾之间留有6mm缝隙,电感量85uH。”没想到Q值这么高。

网友N:
引用 网友P:
曾经在这只磁棒上用单根0.04X1200线绕线圈,不知为什么Q值没有0.04X660双线並绕高,八成与导线间的分布电 ...

99兄,您那有没有0.04x270和0.04x175在37X23X15mm磁环的绕制数据,以及在中波各频点的Q值数据?刚进了些这两种线。

网友:
引用 网友N:
99兄,您那有没有0.04x270和0.04x175在37X23X15mm磁环的绕制数据,以及在中波各频点的Q值数据?刚进了些这 ...

回金山兄,R40C1 37X23X15磁环绕60匝左右电感量约250uH,50匝约180uH。
用270线配360P可变有可能会将磁环绕满,或者说余下的量不多了,所以用400P-500P可变较好。
如果您就是愿意用270线配360P可变,也可用2个磁环串连,或用多个磁环串连用660线绕,Q值应该低不了。

   频率                      175线                 270线                    270线
600KHz                   1065Q                1180Q                     1291Q
  1.0MHz                   1028Q                 1075Q                    1306Q
  1.5MHz                   896Q                   985Q                      1179Q
270线有2个数据,相差很多,虽然都是R40C1。但生产批次不同,差很多,即便是同一批次由于磁环在炉中烧结时位置不同,温度也略有不同,这就造成磁导率(电感量)和空载Q值差距,电感量小一些则Q值高一点。

网友:
有成功的吗

网友(2015-12-23):
感谢各位前辈的分享,收藏。

网友(2016-04-10):
理论跟实践 是要 相互配合的。。

网友R(2016-06-03):
线圈的空载Q固然是好事,但更重要的是加载后Q值,才是反应的实际运用装态下的Q。这可以实际测一下实际运用装态下的Q,就明白是怎么回事了。

网友(2016-10-17):
看了文章,收货很大

网友(2017-03-22):
还有一种简单扩大Q表量程的方法,就是把:定位电压表降低到原来的二分之一,那么量程就扩大大到X2,

网友:
引用 网友R:
线圈的空载Q固然是好事,但更重要的是加载后Q值,才是反应的实际运用装态下的Q。这可以实际测一下实际运用 ...

空载高,有载自然就高,

网友(2023-04-18):
引用 网友A:
老外写作很罗嗦、其实主要就是两点,多股的、间绕好。
其次就是老话题径长比了。

单股的间绕也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