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化的蛛网式天线——我的蚊香盘

楼主(2008-01-22):
不知道这个天线能不能用,我一直没有调响的矿石机。
做法如下:
1、空白两张光盘,一般买整盒的光盘最下面一张垫底的就是完全空白,厚度跟普通光盘一样;
2、光盘垫圈,一般买整盒的光盘,有的厂商会用垫圈代替,有塑料的、泡沫的,各种材料都有可能;
   把垫圈磨薄来,厚度和所用的电线直径相同或稍微小点,我提议用磨,这样垫圈平整;
3、垫圈剪一开口,比所用的电线直径稍微大点就行;
4、两张光盘夹着垫圈,用502粘住,放半小时后再用;
5、电线一头从两张光盘中间的轴心,也就是垫圈的开口处穿过,留一定的长度;
6、电线开始围着两张光盘中间的轴心绕线圈,注意绕线圈的时候拉住电线的力度要逐渐减小,因为光盘有弹性,在光盘外边缘用的力大了会造成线圈混乱;
7、线圈绕好后,在光盘最外边缘用透明胶带粘住,防止线圈松散,这个蚊香盘就绕好了。

网友:
这个倒像是电磁炉的线圈。

网友A:
圆的线圈不错!
不过没完全看明白、请问那垫圈是个圆环的?还是个平面的?线圈架总的多厚?看看侧面的构造?

网友:
应该没为题的,好像法

网友:
引用 网友B:
感觉这样绕的话分布电容是不是太大了。

的确不如交叉绕法、另外介质材料也紧紧的贴着电线、是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圆的线圈不错!
不过没完全看明白、请问那垫圈是个圆环的?还是个平面的?线圈架总的多厚?看看侧面的构造?

侧面的厚度就是电线的直径,线圈架总厚就是两张光盘的厚度加电线的直径,我用的线是1.5毫米。

楼主:
垫圈就像非常小的光盘,内孔直径和光盘一样,外圈直径2.5厘米,我把它磨的厚度比电线直径要小一点,在两张光盘内圈做固定用,剪一个垫圈圆环上的缺口,在固定好两张光盘后可以穿过电线。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觉这样绕的话分布电容是不是太大了。

可能每两圈电线中存在分布电容,单跟同直径的密绕线圈结构不一样,这个可以看成高蛛网线圈中的特例,也就是蛛网的骨架直径为0。

网友A:
光盘的孔径就是15毫米、垫圈的外径25毫米的话,是不是就相当于一个壁厚5毫米的线圈筒啦?也就是线圈筒非常的短、短的略小于线径?
   一个长度略小于线径的线圈筒,两端各是一个近似于120毫米光盘做“挡板”?因此成为了一个线圈骨架?
   这个线圈骨架的横截面、是不是个“工”字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光盘的孔径就是15毫米、垫圈的外径25毫米的话,是不是就相当于一个壁厚5毫米的线圈筒啦?也就是线圈筒非常的短、短的略小于线径?
   一个长度略小于线径的线圈筒,两端各是一个近似于120毫米光盘做“挡板”?因此成 ...

是工字型

网友C:
要是在绕线圈时,并一根与导线等长的细空心塑料管再绕线圈的话,就是间绕的了,不知行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C:
要是在绕线圈时,并一根与导线等长的细空心塑料管再绕线圈的话,就是间绕的了,不知行不行?

塑料的介质系数比空气大,不如空气间绕的好。
这个搞法、导线四周均被塑料包围着、值得思虑一二。

网友:
不论技术指标,单论外观是个好的创意

网友:
不论指标的话,当作线圈使用说不定还不错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蛛网线圈圈与圈之间并不是完全重叠平行的,或者说邻近2匝间基本没有接触的地方,而你这个2匝间不仅重叠而且还是密饶,分布电容不会比普通的单层密饶小到哪去。

蜂房、蛛网和花篮发明的目的就是为了改善匝与匝 ...

我没有条件测试,一切都是理论,如果有朋友能帮忙做个测试最好,我还一个想法是把这个线圈从平面拉开,成锅状,不知道会有什么事发生

网友:
内圈直径小、每圈直径不同、电感量计算就复杂些,另外几乎全部被塑料介质包裹了,不知那光盘什么塑料的??

网友D:
线圈之间滴点儿502胶水固定,可以把两边的光盘去掉。

楼主:
引用 网友D:
线圈之间滴点儿502胶水固定,可以把两边的光盘去掉。

我只是先做个样子出来,将来用材质硬的金属做线圈,这样可以悬空了

网友:
有道理,用镀银铝线来做(不知道有没有)。

据说有些专门用来制作扬声器的线为了减小线圈本身的重量而选用铝导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