筹备了大半年的6N1小功放终于要开工了!

楼主(2008-01-25):
筹备了大半年的6N1小功放终于要开工了!
因为本人一向不喜欢震耳欲聋的身历其景,只喜欢静静地享受悠扬的音乐,所以在去年初在矿坛定了喜版的一对2P2(10K:8Ω)输出牛,准备DIY一台6N1小功放,用来推电脑音箱,电路就用这款线路图

至于机箱就用这个铝合金盒子,尺寸是15cm*11.5cm*3.3cm

先将各个应该开的洞洞全部开齐,因为不喜欢变压器的固定脚外露,决定把那脚丫子藏起来

在排放定位的时候,一只6N1摔到地上壮烈牺牲了

先将管座、电位器、开关装上去

也把输出牛固定好

幸运的是没有顶着面板元件

电源变压器的安装麻烦一点,因铁芯小,没有固定孔,本来设想是用两支螺丝固定的,谁料考虑不周,有一支螺丝占了后盖板的元件位置,只好抽紧后用大点的焊锡充数,所幸的是不负所望

把输出端子安上,看看整机雏形

备好元件开焊

连接好电源线及保险丝

焊接电源整流及滤波电路

这是地线和灯丝电源

其他零件一一焊上,算得是上一塌糊涂

插上管子陶醉一下,摔破一支6N1,只好用一只6N2顶上

机器顺利开声

另一台是6P1小胆机

现在是用12寸落地音箱测试

show一下两台胆机

从听感来说,6N1比6P1低频分量不如,中高频相差不多,增益有点过高,有时间补回那只6N1试试。至于零点几瓦的输出功率是否推得动12寸的落地箱,实在是见仁见智,按我的要求也就是用那么点功率,就算是200瓦X2输出的也就是开那么点音量,实在不必要邻居找上门来

网友:
回复 网友A:

很好,做的不错。个人认为6N1栅极上510P的电容最好不用。

网友B:
6N1用10K的输出牛功率肯定出不来!

楼主:
依样画葫芦,在听感上高频还未见太多损失

楼主:
引用 网友B:
6N1用10K的输出牛功率肯定出不来!

6N1单三极最佳输出阻抗印象中好像是10K

网友:
楼主的机器真是漂亮啊,好羡慕啊。只是我有点疑问,元件的引脚会不会碰到

网友:
引用 网友B:
6N1用10K的输出牛功率肯定出不来!

单极管正好是10k,双级并联是5k可代6p1,常识性知识

网友:
好啊!!精品!!!

网友C:
祝贺你成功,这个电路是我在1990年的时候做过,当时我主要是做卧室里欣赏音乐用的。喇叭是6。5寸的南京全频喇叭。510P的电容,视情况而定,如果有高频自激就装上它,注意一定使用云母电容,不能使用陶瓷的。当然电容的大小也可以适当调整。喜斑竹的变压器很好的。我那个时候是用6P1变压器代替的,当然也没有什么严重问题,只不过功率为400多毫瓦,在卧室里听足已。我主要是听邓丽君的歌曲。今后我会多为大家贡献我的电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祝贺你成功,这个电路是我在1990年的时候做过,当时我主要是做卧室里欣赏音乐用的。喇叭是6。5寸的南京全频喇叭。510P的电容,视情况而定,如果有高频自激就装上它,注意一定使用云母电容,不能使用陶瓷的。当然电容 ...

用来推12寸喇叭效果更好,低频也出来了。还有谢谢您的线路图

网友:
机机做得很漂亮,学习了。

网友D:
有一个建议:两个声道最好不要同用一支管子,会串声的
可以用6N1一半推6N1一半解决

网友:
引用 楼主:

6N1单三极最佳输出阻抗印象中好像是10K

老眼昏花,没看清线路图,还以为是6N1并管运用!

网友B:
回复 网友E:

不过线路图上却标注为5K,很容易误导人,请及时修改!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过线路图上却标注为5K,很容易误导人,请及时修改!

因为线路图是借用的,未得同意也就不改了,幸亏首段文字已清楚表明是用10K:8Ω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一个建议:两个声道最好不要同用一支管子,会串声的
可以用6N1一半推6N1一半解决

两声道用一支管子,考虑的是参数的一致性,单端输入未闻另一声道有串音

网友:
拿来做个电脑音箱不错,我也准备搞一个。

网友:
还是尽量腾多个管子位并联吧。上次的一套我改了个前级,的确不错,输出牛拆了,还可以做多套。
刚好和楼主一样看中这款铝壳,35米个便宜。

楼主:
做并联电源变压器会功率不足,定做时是按高压220V/40mA、6.3V/1.5A合计20W的,所以变压器体积较小不会和整体外观产生较大的视觉冲突,所幸的是无论用6V10W石英灯测试或机器开足8小时,变压器只是温热。
        而且做并联的话,电源牛体积加大、输出牛阻抗减少体积加大,必然导致整机体积加大,与输出功率相比不符合“小”的原则

网友:
引用 楼主:

两声道用一支管子,考虑的是参数的一致性,单端输入未闻另一声道有串音

还好,注意隔离电极接地就行了

网友:
机壳漂亮。是什么材料做的?

楼主:
回starsky_1986:元件引脚距离小于5mm都加套保护,经得起冲击不变形,并且底盒加垫0.8绝缘纸板
回SSSDBD:9脚已经接地
回空中相见:机壳是成品铝合金盒

网友:
加精鼓励!........

楼主:
谢喜版鼓励,谢喜版的牛

网友:
http://www.crystalradio.cn/bbs/v ... p;extra=&page=1
俺的6N1强放……
俺的也是喜版的牛,都一年多了,不过没你的漂亮

网友(2008-09-02):
很简洁!,很精致@!

网友:
:机壳漂亮,光洁照人,做工很好的,学习了!

网友:
做工不错,学习了,什么时候俺也动动手做一个。

网友(2012-12-06):
引用 楼主:
谢喜版鼓励,谢喜版的牛

图片全挂啦~~~~~~~~~~~~~~~~

网友(2018-11-09):
楼主有没有考虑用6 n1做推挽机玩过吗?我想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