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N2+6N6并管单端,送给“红灯胆韵”

楼主(2008-01-26):
给胆韵兄设计了一款6N2推6N6单端功放电路,我没试验,请你参考。
[localimg=400,194]1[/localimg]
计算过程省略了。

楼主:
操作错误,重发。

网友:
非常感谢!

谢谢进修大侠! 等天气暖和一点我用旧电子管机的底版来实验一下.再次谢谢了!! 新年即将来临,给你拜个早年啦! 祝身体健康!! 合家幸福!!!

网友:
另:再设计一下6N6单管的吧,行吗?因6N1单管的功率小了点! 谢谢!!

网友A:
进修大侠:

我想用电子管收音机的电源变压器装一个小胆机功放,用两只6N1并管变压器仍有很大的富余,因此想用6N6,但你上面的图并管后屏流和6P1差不多,一只变压器带不起两只功放管,如果能有6N6单管的电路,就能装一台两只管子的小功放,功率也会比6N2+6N1的大.请你费心帮帮忙! 我先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想用电子管收音机的电源变压器装一个小胆机功放,用两只6N1并管变压器仍有很大的富余,因此想用6N6,但你上面的图并管后屏流和6P1差不多,一只变压器带不起两只功放管,如果能有6N6单管的电路,就能装一台两只管子的小功 ...

没问题,明天发上。。。

楼主:
电路来了,此电路是不太好设计。功率管的数据是按特性曲线设计后,又将工作点下移到线性区域的中点所得到的,没试过。从以往的设计核试验的情况来看,都有这种现象,只不过这管在电流稍大时,管压降较大,这方面太突出了。感觉应该没问题,只是输出牛不太好办,不知你有啥样的牛?又需要在改,先参考一下吧!!

网友:
谢谢进修大侠!

劳你费心了.先收藏了图再说.有条件就实验一下.8K的牛少有, 红波269型的机子输出牛是7K的,不知能否对付着用? 望赐教! 谢谢!!

楼主:
应该问题不大。再给你发一组用5K牛的数据,以便组装。工作点电压:Ua=190V,  Ia=22mA,  Ug=-7V ,  电源电压=260V,Po=1.3W。

网友A:
多谢了!

有一种说法是: 输出阻抗跟屏极电流有关,电流小阻抗高, 电流大阻抗低.如果是这样,就可以灵活调整了! 对吗?  估计也不能相差太多,否则要影响管子工作的性能!

网友:
收藏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一种说法是: 输出阻抗跟屏极电流有关,电流小阻抗高, 电流大阻抗低.如果是这样,就可以灵活调整了! 对吗?  估计也不能相差太多,否则要影响管子工作的性能!

基本正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一种说法是: 输出阻抗跟屏极电流有关,电流小阻抗高, 电流大阻抗低.如果是这样,就可以灵活调整了! 对吗?  估计也不能相差太多,否则要影响管子工作的性能!

但输出牛的阻抗是固定的,在调电路时要以输出牛为准。

网友(2009-05-13):
回复 楼主:

输出牛阻抗有误。6N6标称1.8K,并联怕只有0.9K了 。

网友:
    “进修”大师 就是厉害啊.......哈哈  如果做成推挽的话可能功率会大一点.....

  回复15楼的朋友,不见得管子内阻是多大的变压器阻抗就得用多大的....要是那样 就麻烦了 6P3P不得用几十K的啊.....哈哈

网友:
好像 “进修”大师 也是用系统自带的“画图”小软件画的电路图啊......

  我好像也是.....

网友:
做个记号

楼主:
回复 网友B:

叫海河老师见笑了,我是土八路,没章法,胡乱计算一通,只不过经这样计算的电路,凡是我试验过的都基本相符,所以才敢在这里献丑。实在是不好意思呀

网友:
回复 网友B:

6P3P标称阻抗是4.2K,哪有几十K啊!这里的输出牛阻抗太大了,会造成输出功率过低。输出牛阻抗和管子工作时的阻抗可以有偏差,但不能差太多。大师你可参看一下其它电路,或自己试验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C:

有曲线的要按照曲线选阻抗。

网友C:
乱弹琴

图纸上标的是6N1的阻抗。6N6的阻抗是1.8K,只有按1.8K左右设计出的输出牛才适合6N6,才能有最佳效果!

网友:
   请楼上的朋友冷静、再冷静    分清 电阻、阻抗 、内阻 、负载阻抗等等这几者的关系.....

网友(2011-10-12):
请问楼主
6N6一半输出是w?
6n6并管输出是w?

网友(2012-02-03):
回复 楼主:
这个6N6并管子输出功率多大?

网友D:
回复 网友C:
我找到的资料,6N6做功放,输出牛的阻抗是2K,输出功率大约是400mW。

网友:
回复 网友D:

    老兄你搞错了吧!6N6最大功耗是4W,做单端可输出1W.

网友:
回复 网友C:
呵呵,要错也不是老笨的错,是摘抄自《无线电与电视》杂志,是杂志错了,是向杂志投稿的错了。
不过,就这个图来看,功放的屏压只有140V,大概也就只能出400mW了。
如果屏压用到200V ,大概出1W的功率也许是可能的吧。

网友:
转个6N6推挽图,俄文的,有能力的朋友可帮翻译成中文。谢谢!

网友D:
回复 网友E:

不懂老毛子的洋文,瞎蒙一下:
末级功放好像输出功率2.5W;
前面的6N2电压放大、倒相。
输出牛一次侧0.13mm的线绕了2X1800圈,不知阻抗有多大。
不知蒙的可靠谱?

网友:
资料给你贴下:

网友(2012-04-07):
6N6单管单端输出牛取常见5-7K阻抗比较匹配。如果是并管单端用常见的2.5-3.5K比较合适。

网友:
引用 网友C:
图纸上标的是6N1的阻抗。6N6的阻抗是1.8K,只有按1.8K左右设计出的输出牛才适合6N6,才能有最佳效果!

1.8K是管子内阻,不是负载阻抗,300B是800欧,三极管负载阻抗比管子内阻高,四、五级管管子内阻几--几十K,负载阻抗比管子内阻低。6N6管子不错,小功率声音很好。

网友(2012-08-02):
对三极管来说单端输出牛初级阻抗取其内阻的3-5倍比较适宜,从阻尼系数角度考虑也比较合适。

实际上6N6这个管子做单端耳放更合适,输出牛用常见的5K输出牛,单管输出功率在0.5-0.8W之间。

网友(2013-10-20):
引用 楼主:
电路来了,此电路是不太好设计。功率管的数据是按特性曲线设计后,又将工作点下移到线性区域的中点所得到的 ...

6N6栅负压2V,做单端可以用CD直推吗?

网友(2015-05-29):
引用 网友D:
回复 网友C:
我找到的资料,6N6做功放,输出牛的阻抗是2K,输出功率大约是400mW。

又挖出宝来了,大家看看。

网友(2019-03-29):
不知道6N6做挽挽用几K牛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回复 网友E:

不懂老毛子的洋文,瞎蒙一下:

可能次级是0.59线95圈

网友:
      理论上说三极管负载阻抗等于内阻时可以获得最大输出功率,但最大输出功率时往往失真度较大(参考上面2A3负载曲线图),因此一般取稍大一些在2~3倍左右,如2A3,内阻800欧姆,最佳负载阻抗2.5K,300B内阻680欧姆,负载阻抗取3K。多极功放管内阻很大,其负载阻抗可以在内阻的0.1~0.25之间,电子管手册和生产厂家会给出典型应用参数。6N6内阻1.8K,屏极电流30mA,其负载阻抗取5K,可以使用6P1或6P14的输出变压器。6N1的负载阻抗习惯取10K,这主要是并管使用可以利用6P1的输出变压器,6N1内阻8K,其负载阻抗为20K时效果最好。

网友(2022-02-12):
引用 楼主:
电路来了,此电路是不太好设计。功率管的数据是按特性曲线设计后,又将工作点下移到线性区域的中点所得到的 ...

正负半周的比例我猜够呛,不加负反馈时失真恐超10%,当然,耳朵不一定听得出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操作错误,重发。

并管6N6的输入电容极大,按公式简单估算,高音够呛。

如果6N6并了,6N2也跟着并,高音就没那么吃紧。

网友(2022-04-28):
管子在不同工作点的内阻是不同的,1.8K是屏压130V屏流30MA时的,屏压240V屏流20MA时,内阻高于1.8K。

网友:
设计交流放大器用Z参数或S参数比较好,但电子管没有现成的参数,由于是淘汰元件,也没有人做这项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