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灵敏度ALD110800再生式收音机

楼主(2008-01-28):
ALD110800集成块零偏压和极低电压使用为制造高质量的再生机提供了方便,本机的优越在于供电方便,1.5V电池、计算器中的光电池、本地有台的矿石收音机输出端并上200μF电解电容均可供电,由于线圈设计较合理,不需要外接天地线便可接收。
线圈采用25MM的PPR上水管上用七芯镀银线(去皮)绕65T,次级用七芯镀银线绕6T。另一个反向再生线圈在12MM骨架上用多股线绕8T。
再生调节电位改为5.1K,
整机调整时加1.5V电池先调整,转动可变耳机中应有电台再生声,接着转动电位器调至再生临界点,此时慢慢移动机子的方向对准电台声音最大,如再生太强无法控制,应将第二的再生线圈反方向套入磁摔并移动位置便可。
整机结构简单,不需调整工作点,只要焊接正确便可成功。
晚上在二楼阳台处用高阻耳机可收到台和小型超外差晶体管机相同,在室内用矿机供电时只要靠近矿机便可,不需外接天地线。全完不用供电本地台也有8-10μΑ的输出。

网友A:
好!梁兄又出新机了,学习了!
请教:文中讲七芯镀银线去皮,应该就是裸线了,最后一照片上看线圈是密绕,不会短路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梁兄又出新机了,学习了!
请教:文中讲七芯镀银线去皮,应该就是裸线了,最后一照片上看线圈是密绕,不会短路吗?

这种线除外包一层塑料皮外,里面是双层丝包线,高级!丝包别去掉,您看旁边那6圈是原线,紫色的外皮

网友B:
问题

您的说明和电路图之间有些内容不吻合,请补充说明:

1) 电位器是 51K 还是 5.1K?
2) 次级线圈(七芯镀银线绕)是否就是 L2,圈数是 6 还是 8 圈?
3) 110800 右边的开关有没有用?
4) 两个红色接线柱是接耳机的吗?有没有接电池的接头?
5) 110800 里面的 4 个 MOSFET 用了两个还是四个?收听时效果有没有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B:
您的说明和电路图之间有些内容不吻合,请补充说明:

1) 电位器是 51K 还是 5.1K?
2) 次级线圈(七芯镀银线绕)是否就是 L2,圈数是 6 还是 8 圈?
3) 110800 右边的开关有没有用?
4) 两个红色接线柱是接耳 ...

电位位原电路图是标51k后改用5.1k增益提高很多,本地台震耳,七芯镀银线是L2我绕6T不过8T也一样,主要是那段PPR管短了一些,110800四管全并联效果好,两个接线柱一边接地一边接110800输出,电池是临时用夹负夹地正夹耳机一头耳机另一头夹接线柱110800输出端,为了省事线路图用原来的就不再绘了,谢麦老师指点!
拍整机时110800上的开关是关的,要用时再打开,您看16针座我是用两个,这样拔110800容易,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种线除外包一层塑料皮外,里面是双层丝包线,高级!丝包别去掉,您看旁边那6圈是原线,紫色的外皮

啊,原来如此,怪不得去皮后还可以密绕。
在中波波段,还是用彼此绝缘的多股线Q值高,彼此不绝缘的多股线与单股粗线差不多。

网友:
梁兄又出新成果,祝贺。

网友C:
这种再生调节方式不错,电位器至于中点时再生应该为零吧.因为我觉得您的L2和L3应该是反向的.
图中FET的不知道哪是源极哪是漏极,因为衬底的连接没有标出.
用51K电位器音量小是因为在电路中加入了深度负反馈.我估计您的再生线圈接在源极上

网友B:
正常的接法,源极(第 4、12 脚)应该接源极线圈,漏极(第 3、6、11、14 脚)应该是输出接耳机。但是据国外网站有人试验,两个电极反过来接效果更好,极间电容小,灵敏度更高。我实际试验的结果也证实这种说法。但是这种反接法不适用于加入电池的再生机(反接又加电池,收音机没有声音)。

参考这短波机的电路图(接地的 1、5、8、9、16 脚最好不接,我试过接地之后收音机的灵敏度明显降低)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正常的接法,源极(第 4、12 脚)应该接源极线圈,漏极(第 3、6、11、14 脚)应该是输出接耳机。但是据国外网站有人试验,两个电极反过来接效果更好,极间电容小,灵敏度更高。我实际试验的结果也证实这种说法。但是 ...

麦老师所言极是,在作为无源机110800只捡波所时,反接声音、灵敏度好,但加再生必须有高扼圈等才能完成,现在正接外加电源后可作到非常高的灵敏度和理想的音量,这是普通一个晶体管在这么低的电压和50μΑ的电流下无法达到的,该机直接用4500Ω耳接在两个接线柱上便可收到本地台,不需电源,8-10μΑ配这等耳机音量应该较响了。
麦老师,我用一个晶体管机的中周改制线圈,0.1线120T和10T,配365可变(密封的小型),用110900加钮扣电池便是一个超小型中波信号发生器,好玩。

网友D:
引用 楼主:

麦老师所言极是,在作为无源机110800只捡波所时,反接声音、灵敏度好,但加再生必须有高扼圈等才能完成,现在正接外加电源后可作到非常高的灵敏度和理想的音量,这是普通一个晶体管在这么低的电压和50μΑ的电流下 ...

梁兄,把微型信号发生器图上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再生调节方式不错,电位器至于中点时再生应该为零吧.因为我觉得您的L2和L3应该是反向的.
图中FET的不知道哪是源极哪是漏极,因为衬底的连接没有标出.
用51K电位器音量小是因为在电路中加入了深度负反馈.我估计您 ...

对对对!还是高才生说透彻点,51K应该是110800深度负反馈,您把图改一改便是了。

网友C:
我决定今晚要开工我自己的矿石机啦!!!!!!!!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决定今晚要开工我自己的矿石机啦!!!!!!!!

热烈祝贺破土动工,放鞭炮!

楼主:
引用 网友D:

梁兄,把微型信号发生器图上来看看。

来了,注意谐波多是简易信号源的通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