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做的场效应管甲类放大器

楼主(2008-01-29):
坛子里很多同学都对功放感兴趣,因为现在音源不单是收音机,还有更高级的CD,所以一些电路不太适合现在越来越高的要求啦,我去年年底设计并自己动手装了这台甲类放大器,效果还可以,发上来给大家参考一下:

楼主:
电路图

基本是按照这电路做的,变压器器功率我用到160VA AC18V+18V.每声道散热器重0.9KG,每声道静耗17W,整机静耗达34W左右:

网友A:
不错,音箱线是自己编的吗?每声道散热器重0.9KG,温度如何?

网友:
还是电子管功放简单一点!

网友B:
用IRF510太可惜了,有很多的短波段功放都用IRF510,用在低频上可惜了!

网友C:
PASS   电路,音质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错,音箱线是自己编的吗?每声道散热器重0.9KG,温度如何?

音箱线是成品来的,镀银线.
温度很低,40摄氏度而已,但解决了IRF510受热而静态偏流变大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IRF510太可惜了,有很多的短波段功放都用IRF510,用在低频上可惜了!

可惜不可惜是看你玩什么,你觉得用在发射机上值,我觉得用在AF功放上值."SEC"的才几块钱一只,我本想用K1056,一时误念用了IRF510,但是要注意,IRF510和K1056不可以直接代换!
你玩发射机建议用IRF610...

楼主:
引用 网友C:
PASS   电路,音质如何

这不是PASS的电路,输出级应该是属于SRPP形式,电路应该是我最先设计成这样及应用,暂时还没见到过我这种结构的.
呵呵...
声音,高频很不错,中频也算可以,就是低频马虎了一点,SRPP的通病...

网友:
引用 楼主:

音箱线是成品来的,镀银线.
温度很低,40摄氏度而已,但解决了IRF510受热而静态偏流变大的问题.

呵呵,谢谢回复。我以前也一直想做一甲类放大,如Hood功放,但就是不知道用多重的散热器好,现在终于有了一个大致的谱子。

楼主:
不用谢,正温升的管子,取20W/1KG左右为宜.

网友:
场效应管集电子管和晶体管的优点于一身,应该推广。
       IRF510和IRF610拆机的都很便宜,原装的管子颇为耐用。请问楼主,变压器装在哪里?

网友:
回复 网友D:

20W/1KG左右,很好的经验数据。

网友E:
分两层?电源在下?

网友:
这款电路有着不错的表现,音色取决于场效应管子选择。
在此为楼主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分两层?电源在下?

正解,有效利用了空间..呵呵!

楼主(2008-07-09):
近些天抱着机子跑到一烧友家,和他的两台日本成品合并式功放(一台山水,一台安桥)比拼...
结果我的机子在功率及低频力度上输了...可在解释力,结像力,场感,人声,耐听度等都完胜他的两台机...
之后又跑到另一烧友家里与其的6P14单端比较...
我的机子在低频力度及韵味方面输了...其他方面都与之相接近...
很不错了...只要搭配好箱子,该机机的潜力还是很大的!

网友F:
场效应管,甲类,很不错啊!应该很有胆味,强烈的丁页!!!要选好合适的箱子很重要

网友G:
电源变压器跑那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场效应管,甲类,很不错啊!应该很有胆味,强烈的丁页!!!要选好合适的箱子很重要

所以准备上FOSTEX的FE126E,做对书架箱...应该会有不错的表现...
这喇叭是4寸半的,93DB的灵敏度,15W有效功率...到时候我的7W+7W小甲可以将它推得轰天响啦...哈哈
就是太贵,一对喇叭单元就要800大洋...真不是很舍得...寒!

楼主:
引用 网友G:
电源变压器跑那里了???

在滤波电容组件的下面,被一个铁盒子包住了...
有效利用空间啦...不然机子很难做到这么袖珍...

网友H:
好手艺啊!学习 机箱是买现成的?还是自制的?

网友I:
末级电流多大?

楼主:
引用 网友H:
好手艺啊!学习 机箱是买现成的?还是自制的?

根据自己手头上的散热器,自己画图纸在厂里偷着叫加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I:
末级电流多大?

冬天650MA...夏天750MA...

网友J(2009-10-27):
引用 楼主:
近些天抱着机子跑到一烧友家,和他的两台日本成品合并式功放(一台山水,一台安桥)比拼...
结果我的机子在功率及低频力度上输了...可在解释力,结像力,场感,人声,耐听度等都完胜他的两台机...
之后又跑到另一烧友家里与 ...

你知道缘何在力度和韵味上输了吗?
首先,供电23V推7欧的喇叭是差太远。其次,C2与R14构成的时间常数太小。

楼主:
引用 网友J:

你知道缘何在力度和韵味上输了吗?
首先,供电23V推7欧的喇叭是差太远。其次,C2与R14构成的时间常数太小。

...供电是25V...但我认为力度与供电电压并不存在很直接的联系...!?
C2与R14是47UF比4.7K欧...对付音频的低端(30HZ)已足够...

其实我想你谈到的这2点...应该是我采用了SRPP输出(低频力度较差)有关...韵味是我错用了IRF510...而没有用上K133(K1056)...

楼主:
引用 网友K:
红桶上的CD

那台CD-WALKMAN是SONY的D-EJ955...一代"经典"...2001年买于香港(1100RMB)...现在还在为我服役...质量真不错...
是我仅有的一台CD...听歌...试功放都是用它...所以你可以知道用得有多频繁了...

楼主:
现在搭配的是FOSTEX的FE126E,倒相书架箱...声音比之前的1楼的3寸SONY箱好太多了...近HIFI的自然之音...
缺点是中频不够磁性...低频有些脚软...
所以现在正在准备做带输出牛的锗单端(5W)...声音比这电路还要好...

网友(2021-07-25):
简单实用,取材方便

网友(2022-10-25):
引用 网友B:
用IRF510太可惜了,有很多的短波段功放都用IRF510,用在低频上可惜了!

只要音质好,何来可惜一说?发烧友往往不计成本和代价地改善音质。

网友:
我想多年前的傻瓜模块175、275就是和楼主电路类似的吧?
我用175代替SONY台式组合音响(原装STK的功率模块坏了当时没有找到对应型号),声音比原来还好听;后又加入定压音频变压器,听弦乐还要更好,清晰、分辨力好,音乐有弹性。
相信楼主的电路效果应该很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