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音机改用同步解调器

楼主(2008-01-29):
看到本版块收音机的文章不太多,本想做点贡献,奈何能力太差,只好借花献佛,从《中学科技》1988年第3期中扫描一篇文章供大家参考。
因为文章较早,其中的集成块不一定能找到,但可以用NE564等通用锁相电路、乘法器来组(好像复杂了 ),打住打住。
我的意思是请大家仔细看文章的内容,拓展思路,既使是普通机器的检波器也是可以大有作为的。

网友:
好贴要顶!曾经见过用uPC1366C解调的方案,但是我们这里已经买不到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实际动手改造的经验,用哪种型号的集成块可以比较简单?

网友:
这个芯片可能已经很难找到了……

网友:
这个文章不错,我还正有564呢。同步解调也用于立体声解码。

网友:
回复 网友A:

uPC1366用于黑白电视的同步检波,我原来也想找这块集成,没找到

网友B:
TBA120s还能买到

网友C:
引用 网友B:
TBA120s还能买到

TBA120不是电视机音频中放、鉴频的片子么?

网友:
引用 网友C:

TBA120不是电视机音频中放、鉴频的片子么?

查了有关资料,发现担任图像检波的集成块正好合用,而且可以解调单边带,因为视频信号也是类似于单边带信号的调幅模式传送的。
但是音频通道的中放-鉴频集成块不一定能成功,俺担心进入限幅状态就没辙了,况且鉴频的线路程式各异,不敢确定就能检出来。

现在需要的是类似于uPC1366C的一类图像通道的片子,哪种好买俺就试哪种。。
成功了立马在139b和r71e上用

网友:
找个旧机来拆吧!

网友:
只买到TA7680,但是既有图像通道又有伴音通道,走那条好呢?
如果走图像通道,留下伴音通道可以做R71E的调频解调了,呵呵。。
可惜没找到应用电路,哪位同学能贴出来就好了

网友:
这个好像不适合R71E的窄带调频……瞎说的,试过就知道了。

网友:
没什么实际效果的

网友:
收音机AM用同步解调器,我有采用楼主图2电路构架的国产无线电接收设备,其中短波接收性能超过2010年以前生产的任何民用收音机

网友:
回复 网友D:

请阿里巴巴详细点! 有图吗?
我刚买到了1366和120S 这二IC那个比较好?

网友:
根据该文原理,用一般的调频接收集成电路应该可以。原中频信号输入端输入调幅中频信号,去掉鉴频线圈,在原鉴频线圈接口处输入调幅中频信号,鉴频器就能输出同步解调的音频信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