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型线圈小型化实验

楼主(2008-01-30):
坛友都觉得不用天地线的环型线圈好,但体积大占地方,为了缩小环的体积进行了一次试验,在一段外径75mm的pvc管上,L1用0.08X24股线绕48T,此线圈长30.48MM,严格按2.46比1的比例绕成,电感190μΗ加10X200MM的磁棒达280μΗ,L2用去外皮的七芯镀银线绕7T,配四管并连的ALD110800,试验结果本地转播的中国之声输出电压34ΜV,电流16μΑ。40X40CM的环型线圈电流25μΑ左右,尽管比大线圈输出电流少一些,但体积小巧,用高阻耳机听音量只稍小一些。(线路是标准的110800捡波电路)

网友A:
天啊,楼主做线圈的速度也真是快,我用自制的多股线绕线圈实在令我头痛不已,老是散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天啊,楼主做线圈的速度也真是快,我用自制的多股线绕线圈实在令我头痛不已,老是散

小弟,制作线圈要有方法,先在管上打一小洞把线头穿过去,用胶布将线头粘牢,开始绕半圈时在线头对方套入一段棉线对折拉直,接着绕下去线便压住棉线,绕几圈后将棉线掀起再压,这样两个对称点固定就不乱了,绕到最后也打一洞同样处理,棉线打一死结。OK!

网友A:
回复 网友B:

还是不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是不明白????????????

数码相机在充电,充好了我拍一过程您看看。

网友A:
回复 网友C:

多谢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谢多谢!!!!!!

我用一段报废的线示范一下。

网友D:
看来不用天地线时,还是大尺寸线圈有优势!

网友:
回复 网友E:

看到了,很好的方法,正在绕制中!

我是全力支持矿石机小型化,有机会的话我会用磁环来做矿石机!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来不用天地线时,还是大尺寸线圈有优势!

李兄的大线圈试了吗?肯是大优势,但小形可以带到多地点作接收试验。

网友F:
梁兄,L2用去外皮的七芯镀银线绕7T,绕向与L1想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梁兄,L2用去外皮的七芯镀银线绕7T,绕向与L1想同吗?

任您喜欢 相反到时表针反了便反线头便是了,绕完在穿线的小洞中滴一点点502线圈固定好些,

网友D:
引用 楼主:

李兄的大线圈试了吗?肯是大优势,但小形可以带到多地点作接收试验。

还没做,没找到做架子的材料,估计做好后Q值未必很高,但接收能力肯定比小线圈强.我是这样想的,不知对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还没做,没找到做架子的材料,估计做好后Q值未必很高,但接收能力肯定比小线圈强.我是这样想的,不知对不对.

由于不是2.46的比例,只在200左右,接收很好,

网友:
无天地线、无电源的便携式中波收音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