趋肤效应理论和Q值的意义

楼主(2008-01-31):
   很多人都在探寻提高Q值的方法,以及采用李滋线来提高Q值。这里节老选教科书上的有关论述,供大家参考。

楼主:
这里提出的几个关于李滋线的概念很有用,即每股线必须绝缘,线径相等,线必须连续(不能做抽头的道理就是这个啊!)。

网友:
请问这是哪本书里的?

网友:
好人好书要顶!
同问:
这是神马书呢?

楼主:
是1958年张文先生编的《无线电原理》上册。
   最近花了点银子,弄到几本老无线电书籍,还有30年代的。

网友:
哈哈!这恰恰证实了我对用铜箔做线圈的效果的判断。

一直一来俺都想用最廉价的方法制作线圈,考虑过直接利用电路板,将导线绘制成螺旋状,并充分利用多层板实现多股线。现在看来电路板线圈固然有许多优点,但因为导线的截面是扁平,其效率还是不能做到最高。

网友:
这个理论比较经典,在当前的大学物理教材上有的。

网友:
呵呵,根据这本书的理论,那么直流电在导体的分布也应该不是均匀的
中间的要比边沿的要大!因为导体中心外的电流受到了磁力的作用,这个作用使得电流向中心集中!

网友:
非常感谢“60年代的爱好者”所提供的理论依据,深入学习,真正明了,这就是幸福。

网友:
我还得仔细的看看,理解好了再说。

网友:
哈哈我的想法有依据啦
http://www.crystalradio.cn/bbs/thread-36151-1-1.html

网友(2009-01-21):
真的不错的资料,学习了

网友:
单股铜线抽头影响应该不大吧?

网友:
除了高频趋肤效应以外还有高频邻近效应,这似乎可以从短波以上频率知道超高频李滋线逐渐在视野中失去踪迹

网友(2011-04-22):
看来理论很重要

网友:
我有一个不懂的问题请教大家,铜的集肤深为0.06mm左右,那么0.04mm漆包线还集肤吗?为神马?

网友:
0.04的多股线还要集肤的。
多股线,如果没有绞合,是紧密的平行线,那么,他与铜线不会有多大区别的。电流在外层导线容易,内层导电困难。
如果把多股线做成平行线,但不紧密,Q值也会提高,因为这样可以减小邻近效应。
0.04的线比0.1的线Q值高了许多。估计是漆层所占比例比较高,线间邻近比较小。换句话说,铜面积相同时,李兹线比单芯铜线粗,所以线的邻近小。

我们可以这样考虑问题:把单芯铜线理想的分切为平行660芯,每芯之间的距离小到可以忽略,那么这样的线的高频导电能力与单芯铜线是一模一样的。所以,0.04的线高Q,还是要有足够的柒层并绞合,使电流均匀的在每条线芯中流过。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那么如何计算0.04X60和0.5线的集肤面积是否一样呢?

网友:
已知:0.04线截面积为0.01257平方MM

            0.51线                0.2043平方MM
            铜的集肤深0.066MM

网友:
趋肤深度也是大概值,实际上表面电流密度最大,所以表面积越大,高频性能越好。

0.04×60比0.51网线无疑表面积更大,高频Q值更高。

当高频电流在两导体中彼此反向流动或在一个往复导体中流动时,电流会集中于导体邻近侧流动的一种特殊的物理现象。里兹线的邻近效应更增强了表面电流密度,所以里兹线的高频性能更好。

里兹线的高频性能没有算式,只有实验值!

趋肤公式要正确理解,机械的以点概面会弄出笑话!

网友(2014-08-23):
很好的资料。

网友(2015-03-31):
看过以后,真是过来把瘾!避开了Maxwell理论引起的比较复杂的Bessel方程求解,开眼了呀!
60年代老师能不能传一份电子版来,ntkylin@163.com。多谢啦!!!
P.S. 能不能再传一份矿石收音机的制作资料呢,

网友:
看来还是旧书写的明白!

网友(2016-04-10):
太高深了 留个脚印

网友B:
看过之后的印象似乎是目前的平行里兹线都没有编辫,高频电流仍然集中在多股线的外围部分流过,没有发挥出心部线束的作用,效果达不到最好,而且做线圈不能抽头,抽了就不好了,而且用于高频性能也不好,中波中高频段也受影响,这让那些追求多股多粗高Q的矿友有些疑惑,里兹线的优势在哪里?  实验数据应该最有发言权。

不抽头会大大影响选择性,匹配也很差,抽了头效果好是明显的。请解惑。

网友(2016-08-05):
引用 楼主:
这里提出的几个关于李滋线的概念很有用,即每股线必须绝缘,线径相等,线必须连续(不能做抽头的道理就是这 ...

受益匪浅,按照这说法,用铜管子做线圈似乎可以提高q值,特别是超高频段

网友:
注意李滋线,不要将它与多股铜线相混淆,多股铜线中的每一股都是裸线,而李滋线中的每一股都是绝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过之后的印象似乎是目前的平行里兹线都没有编辫,高频电流仍然集中在多股线的外围部分流过,没有发挥出心 ...

里兹线内的线是漆包线,这样每股线的表面积加起来就比较可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