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秘的矿石机

楼主(2008-02-04):
神秘的矿石机

1932 7 17 日,在澳洲 布里斯本 的星期日邮报上,发表了一篇题目为“Mystery Crystal Set”(神秘的矿石机)的文章。这篇文章介绍了一台与传统线路不一样的矿石机。它的检波电路上没有调谐电路,天线和地线又分别接在两个紧密交连的线圈上,但是灵敏度和选择性都有很好的表现。详细内容可参考: http://www.clarion.org.au/crystalset/mystery.html

1933 4 月,作者又发表了改良的电路:

几十年来一直有无线电爱好者在仿制和研究这台神秘的矿石机。用Mystery Crystal Set” 作关键词搜索,可以在网络里找到不少有关的资料。美国 Yahoo 的论坛里还有一个讨论 “Mystery Crystal Set” 的专题小组。

下面摘要介绍
Dan Peterse
仿制和改进这种矿石机的经验
http://www.worldaccessnet.com/~petersen/Mystery-article.htm )。

两个线圈绕在直径 3.25 英寸,长 2 英寸的圆筒上。L1 50 圈,L2 25 圈。先用 AWG 24 号线密绕 12 圈,然后用 30 号线绕 L2L1 继续和 L2 紧密并绕各 25 圈。最后,L1 继续绕完剩余的 13 圈。这样,L2 就紧密地坎在 L1 中间了。

Dan Petersen 在这矿石机上用一个双连电容器的一边代替原定的单连电容器。他在试验中发现,天线接在 ANT #1 ANT #2 上,收听的效果有显著区别。

有一次他偶然把天线错误地接到双连电容器空置不用的定片上,却惊异地发现矿石机有很尖锐的选择性,但是仍然保持很好的灵敏度。于是他把电路改成下面这个版本。

这个新电路里面的 ANT #3 接头,使用的效果和天线有很大关系。他用的天线长 200 英尺,高 30 英尺。在美国华盛顿州的西南部他曾经收到 7 个州的 30 多个电台,还有北方加拿大和南方墨西哥的电台,最远的是相距 1725 英里,位于 德萨斯州 圣安东尼奥市 的 WOAI 电台。我们应该注意到他这台矿石机所用的都不是优质材料:单股漆包线、废物利用的纸筒、一般的双连可变电容和检波二极管。

在德萨斯州的 Radiosailor 刚刚仿制了
Dan Peterse 这台矿石机,所用的材料几乎相同,他能收到在 奥克拉菏马州
塔尔萨市 距离 560 英里的 KVOO 电台,和在新奥尔良市 距离 468 英里的 WLL 电台。
http://theradioboard.com/rb/viewtopic.php?t=791 )

2004 年另一位矿石机爱好者 Mike Tuggle 又根据前人的经验改良了线圈的设计。他的文章发表在 http://www.crystalradio.net/crystalsets/miketuggle/index.shtml

在下面的电路图里,天线和地线在 15 的五个接头上可以有 20 种不同的接法。他发现地线接在 5 最好。天线接在 2 4 有最好的选择性和广阔的天线调谐(当然,使用不同的天地线效果是不一样的)。

收听的效果令人兴奋。可以把相隔 30 KHz 的弱台和本地强台分开,而弱台功率是 5 KW,距离 116 英里。

线圈是空心 13 柱和 5 英寸直径的花篮式,L2 坎在 L1 中间。两线圈的总长度是 1-7 / 8 英寸,符合直径与长度 2.5 : 1 的最佳比例。L1   660 / 46 李兹线绕 36 圈,电感 184 uH,在 700 KHz 的无负载 Q 值是 867L2 420 / 46 李兹线绕 18 圈。

下面是花篮线圈的结构示意图。蓝线代表
L1,红线代表 L2。实线代表线圈的导线绕在上面,双线代表导线绕在下面(即一上两下的绕法)。

以上介绍的 ”神秘的矿石机” 和后来的改良电路,可能都是源于上世纪初著名的 “德律风根电路” (Telefunken circuit ):

Ken Harthun 则试验了短波的神秘矿石机( http://www.qsl.net/kc4iwt/xtal/SWMystery.htm )。

下面这张照片是最初试验的矿石机,没有用电路图中的线圈 L1。可变电容是用绝缘筒粘上铝箔造成。耳机可以用晶体耳塞或高阻抗电磁耳机。他试验的检波器,最满意的是黄铜矿 + 红锌矿的双矿石检波器,稍加点压力使两种矿石接触,检波器很稳定,不需要经常调整。用黄铁矿 + 红锌矿不行,但是黄铁矿 + 触须却不错,甚至比 1N34A 的灵敏度高。

配合以下的线圈,C1 用 20 - 56 pf 可以覆盖 6 - 10 MHz,13 -250 pf 可以覆盖 2.9 - 12.7 MHz。

线圈管是外直径 2 - 3 / 8 英寸的 PVC 水管。L1 是 35 uH,用 22 号线密绕 20 圈。L2 是 12 uH,用 18 或 20 号线绕 13 圈。L3 坎在 L2 中间,用 22 号线绕 6 圈。

收听的效果:在 俄亥俄州 辛辛那提市 很容易听到 5070 KHz 的 WWCR 和 9975 KHz 的 WEWM 电台。曾经收听到古巴的哈瓦那电台和英国的 B B C,还有很多中文、法文、德文和西班牙文的广播节目。必须指出他的收听环境并不理想,一个 50 KW 的中波广播电台可以说就建立在他的后院。他把二极管接在晶体耳塞上,用自己的手当天线,就会听到响亮的广播!因此必须用陷波器把 1530 KHz 的本地电台 WSAI 过滤掉。

回顾大约两年前我在 “短波矿石收音机的初步实验” ( http://www.crystalradio.cn/bbs/thread-8435-5-1.html ,第 63 帖)中,所用的电路大概也是这种 “神秘矿石机” 的变形。

网友:
呃,好资料,我的机子又地改良了,不知mos如何用在这

网友A:
超级巧妙的设计
突破性思维!
天、地线的接入方式的确非同一般,紧密接触的两个线圈自然形成一个“特殊电容”,从而提供了天、地线的高频通路
这样,检波线圈就有了电场、磁场双重作用,几乎让能量“滴水不漏”......高效率!
同时,也把线圈固有的、本来有害的分布电容加以利用......变废为宝!

如果,把第一图的地线接在二极管的负极就更妙了......此时,适当选取旁路电容的容量,就可以用“特殊电容”的能量来降低矿石收音机的门限......可以把它称为“熄灭式矿机”,其“熄灭”频率为电台频率,矿机的门限界于0V~矿石饱和压降之间,矿石收音机工作在人耳听不出的间歇状态......
以上,仅代表个人观点

网友:
比较难懂……

看来要以实验结果来评价。
200英尺长30英尺高的天线在现有的条件下也不容易架设。

网友:
引用 网友A:
超级巧妙的设计
突破性思维!
天、地线的接入方式的确非同一般,紧密接触的两个线圈自然形成一个“特殊电容”,从而提供了天、地线的高频通路
这样,检波线圈就有了电场、磁场双重 ...

的确,解决了阻抗匹配问题、检波器在冷端是一样的、还有您说的那好处,不过得实践看看......

网友:
感谢麦老师的辛勤劳动,其中改良线路中采用660股线制的线圈又为团购线示范一次,1932年是没有110800的,现在再加上这个我想会更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神秘的矿石机

1932 年 7 月 17 日,在澳洲 布里斯本 的星期日邮报上,发表了一篇题目为“Mystery Crystal Set”(神秘的矿石机)的文章。这篇文章介绍了一台与传统线路不一样的矿石机。它的检波电路上没 ...

准备作一部MOSFET短波再生机试试。

网友B:
小小矿石机,奥妙无穷尽,感谢麦兄翻译,开拓视野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小小矿石机,奥妙无穷尽,感谢麦兄翻译,开拓视野

祝尊敬的麦老师和家人春节快乐,万事如意!

网友(2008-07-08):
漂亮的矿机.看看也舒服.

网友(2009-02-28):
看着视乎不错,能试试看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