磁棒线圈配ALD110800实验

楼主(2008-02-09):
大年初三开工了!作一下磁棒线圈配110800实验,接收中国之声台不加天地线,不同长度的磁棒接收效果不同,加长磁棒效果明显,电表直接接输出端不加任何负载。
10CM磁棒电压15.5MV  电流1μΑ
20CM磁棒电压33.0MV  电流4μΑ
两条20CM磁棒电压39.5MV  电流6μΑ

网友:
05年用长磁棒加两米的托线配合线间变压器用mp3的耳机收到了香港商务台的信号(白天),用短磁棒只收到了本地台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年初三开工了!作一下磁棒线圈配110800实验,接收中国之声台不加天地线,不同长度的磁棒接收效果不同,加长磁棒效果明显,电表直接接输出端不加任何负载。
10CM磁棒电压15.5MV  电流1μΑ
20CM磁棒电压33.0MV  电 ...

梁兄,我也在做磁棒+110800实验,快上您的线圈数据和您做试验的电路图。

网友A:
我用110800的四个并联使用,比2AP强点儿有限,不过比原来好些了。

网友A:
报一下我的数据,磁棒20x140,L1=0.07x21(37圈),L2=0.07x21(25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报一下我的数据,磁棒20x140,L1=0.07x21(37圈),L2=0.07x21(25圈)

就按这个线路图接会成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报一下我的数据,磁棒20x140,L1=0.07x21(37圈),L2=0.07x21(25圈)

这条磁棒短,还是用20公分好,目前粗不比长好、大线圈时粗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用110800的四个并联使用,比2AP强点儿有限,不过比原来好些了。

接下来如何了?急啊!

网友:
就是说测电压的时候不测电流,测电流的时候不测电压咯,可以通过电流反过来算信号源内阻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