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MF63万用表DIY的±6V电源,只用一节1.2V的充电电池就解决问题。

楼主(2008-02-10):
看图说话:

该表使用两节6V积层电池,很难买到。

该表使用两节6V积层电池,很难买到。

做好的电源还放在原电池盒内。

做好的电源还放在原电池盒内。

这是DIY的双6V电源,只用了一节充电电池。

这是DIY的双6V电源,只用了一节充电电池。

电路板比较简单,用刀刻就行。

电路板比较简单,用刀刻就行。

这是电路图,因手中没用6V的稳压管,暂没装,接通后是双8.2V,也能正常使用,装上就更好了。

这是电路图,因手中没用6V的稳压管,暂没装,接通后是双8.2V,也能正常使用,装上就更好了。

网友:
具有“好马配好鞍”意义的制作。

网友:
实用制作.支持DIY,

网友:
二极管还是用1N4148好一点儿。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指教!当时手头只有1N4004就用上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图说话:

工作电流多大?

楼主:
电流大约41MA.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流大约41MA.

谢谢您的答复!

网友(2008-04-18):
请教您的"K"是安装在哪里的,有没有影响外观?

网友:
"K"不用另外加一个,用原先表上的电源开关改一下接线就可以了

网友:
好方法!振荡管用双管推挽效率会不会更高?

网友:
实用!
另,DIY用上大红袍,牛!

网友:
用升压IC做就好了,效率高些,期待!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明白了.没有见过实表,以为要另加!

网友:
回复 网友C:

原MF63表说明书为改用电池有补充说明,对比两张电路图,改用两节层叠6V电池后,仅R23、R25两电阻由25K、25K改用了33.2K、33.2K,其它完全一样。

网友(2010-04-18):
简单实用。

网友D:
我也试过,没成功,主要是对表内运放工作有干扰,放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也试过,没成功,主要是对表内运放工作有干扰,放弃了。

我的没有干扰,运放工作很稳定。

网友(2012-10-17):
cr2 电池能否解决???

网友(2010-11-14):
这个电源改造方法不错,留个记号!

网友:
我也有一块,用的是3AX31C双管振荡器,磁罐线圈,两个2DW7稳压,好用的很。就是电压偏差了,运放调零的位置有变化。FC54A运放按道理用15V也没问题。

网友:
电流不能太小,主要是这小变换器效率太低,要保证运放工作电压的稳定,我的升压器用1.5V电池,1.2v时电流70ma,不接稳压管的话空载电压20V左右,电流再小的话带负载能力不行。开关升压集成电路可能会好些。

网友(2012-11-29):
估计用磁罐比用磁环好一些,干扰会小一些。

网友:
很实用的制作,解决了大问题,现在市面上见得只有9V电池,其他规格的就更本见不到

网友E:
我直接用两个9v电池,在电池电压监测挡加了电容的ESR(100khz)测量挡。

网友:
改得好,真的很实用,以后就要多发这样的帖子,顶顶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直接用两个9v电池,在电池电压监测挡加了电容的ESR(100khz)测量挡。

贴出来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