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mm舌簧喇叭改造升级

楼主(2008-02-13):
去年在广坛买了两个200mm舌簧喇叭,本想用在矿石机上,试了几次都不行,声音太小,铜箔线圈都能带号筒喇叭,可是代它还不如舌簧耳机声大。昨天看了帖子http://www.crystalradio.cn/bbs/thread-18063-1-1.html很受鼓舞,马上测量200mm舌簧喇叭电感,一测才645mH,用螺丝刀调舌簧电感量最大可达到1060mH。反复用烙铁焊了几次,电感才到1050mH,接到矿石机上听了一下,好多了,在1米距离内勉强可以收听了。
既然都动舌簧了,干脆把磁铁也换了吧,年前在电子市场买的钕铁硼磁铁一直没用,换上看看如何。
请看过程照片。

两个200mm舌簧喇叭

两个200mm舌簧喇叭

5片25x5钕铁硼磁铁

5片25x5钕铁硼磁铁

去掉塑料垫片

去掉塑料垫片

拆盖

拆盖

原来磁铁

原来磁铁

两个不能离得太近

两个不能离得太近

换上钕铁硼磁铁

换上钕铁硼磁铁

完成

完成

原来磁铁线圈电感量

原来磁铁线圈电感量

钕铁硼磁铁线圈电感量

钕铁硼磁铁线圈电感量

楼主:
把两个喇叭分别接到铜箔线圈矿石机上试听,调整检波分线接点,使电流电压输出最大,原来磁铁(1050mH)的在1米范围内可以听清中国之声内容,钕铁硼磁铁(1138mH)的整个小屋(大约10平方)都能听清楚中国之声内容,比号筒喇叭声音小点儿有限。
可以肯定,用钕铁硼磁铁,舌簧喇叭声音有非常明显的提高。

网友A:
祝贺祝贺
电感量应该与磁铁无关

网友:
试验很好!值得称道、置疑如下:
      一、我看是:倘若你调整了舌簧的平面位置、保持与电流回路磁通的垂直、从而影响了有效穿越磁通、才使得电感量增大。

   二、因为有式:L= ΔΦ /Δ I
      解释:虽然此类测量方式所使用仪表的频率可能不同、也就是 不同的Δ f  在影响 Δ I 、但是Δ I也影响了Δ Φ,上下一约分、L基本不变。是不是呢?

    三、所以,铁质舌簧片与绕组电流回路之磁通方向的垂直度、在影响舌簧片的有效穿越磁通,从而影响了电感量。

    四、就是你肉眼观察舌簧片处于磁隙的中间位置、舌簧片的平面(在线包架里面你往往看不见)、也往往不一定会与绕组电流回路的磁通方向处在十分垂直的状态。
    那么你这一调整、舌簧片不一定非在磁心的中心位置、说不定“不准对不准”的时候、舌簧片在磁通方向的位置反而准了。

    五、记得当初我们自制舌簧喇叭的时候、最后的焊接程序,是纸盆铁钱与连杆的焊接、这个焊接决定舌簧片在磁心的位置。
虽然大部分情况下,舌簧片是在磁隙的中心即可,但也往往并非在中心最响。所以我们还是不死心的重新焊一下、找出“连杆”在铁钱凸出多少最响的位置来再次焊接固定、实际上那是在调整舌簧片在绕组电流磁通方向的“垂直度”呢!

    六、暂时的结论:
    在适当的音频输入和适当的绕组结构情况下,舌簧片和穿越磁通的垂直度越准确、舌簧片被穿越的磁通就越有效、即有效磁通增大、那么绕组的电感量就大了,进而绕组的阻抗就增大了,高的阻抗就更加适用于矿石机的输出匹配、所以你感觉音量就增大了。
     说得不对不必包涵。

网友(2020-01-26):
早年我修理舌簧喇叭时时先把喇叭杠杆片用锉刀锉薄,安装好,再把喇叭的两根引线含在嘴里,放在舌尖上不要碰在一起,调整喇叭杠杆位置,拨动线圈中间的舌簧片,感到最麻电时,喇叭灵敏度最高,音量最大。

网友(2008-02-13):
引用 楼主:
去年在广坛买了两个200mm舌簧喇叭,本想用在矿石机上,试了几次都不行,声音太小,铜箔线圈都能带号筒喇叭,可是代它还不如舌簧耳机声大。昨天看了帖子http://www.crystalradio.cn/bbs/thread-18063-1-1.html很受鼓舞 ...

改得好!

网友:
换磁铁后效果如何??
静候...

网友:
干脆把线圈也重绕,把框架绕满。反正是乱绕,没难度,关键是漆包线难买,可以找汽车点火线圈,那里面的漆包线很合适,我拆过。

网友:
不错!这方法还是挺有效的,比起仅仅靠肉眼判断舌簧的间隙来更显得技高一筹.

网友:
换上磁铁后效果怎样呢?

网友B:
没说新的磁铁吸力大约增加多少,另外大板和弯板一体化,恐怕就更好了,就像舌簧耳机那样式的一体化大板兼做极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说新的磁铁吸力大约增加多少,另外大板和弯板一体化,恐怕就更好了,就像舌簧耳机那样式的一体化大板兼做极靴的。

应济南兄的要求,刚才简单做了一下磁力对比试验:用一个平板台秤,平板是铁的,将磁铁放在平板上端,距离10mm左右,原磁铁的吸力是0.1kg多一点,换上钕铁硼吸力是将近2kg,手已经抓不住了。
可以肯定,钕铁硼的吸力至少是普通磁铁吸力的10倍以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祝贺祝贺
电感量应该与磁铁无关

从实际情况看,电感量是增加了,不过不多。

网友:
高水平的动手能力!

网友C:
up,一个问题请教:

常见的舌簧喇叭,一般都是裸露的,今天看到带帽子,请问有何不同?铁帽子对性能没有影响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up,一个问题请教:

常见的舌簧喇叭,一般都是裸露的,今天看到带帽子,请问有何不同?铁帽子对性能没有影响吗

帽子是铝的。

网友:
当年的我们、也就是对于矿石机的舌簧喇叭,会那么穷追不舍的穷讲究、要是那喇叭给直放式胆机做负载、谁还为那么丁点儿的音量增加、去鼓捣那喇叭的铁钱焊接?

网友B:
另外你感觉,是更换高磁性的效果好呢?还是调整舌簧片的位置效果明显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另外你感觉,是更换高磁性的效果好呢?还是调整舌簧片的位置效果明显呢?

回答如下:
1、调整舌簧片前,电感645mH,声音很小,得像听耳机似的听,声音不如舌簧耳机大,所以一直没用;
2、调整舌簧片后,电感1050mH,离最大电感量1060mH(调舌簧片在电感表中看到的)稍微差点儿,在1米范围内可以听清中国之声内容;
3、更换成钕铁硼磁铁后,调整舌簧片,电感1138mH,也不到最大电感量(调舌簧片看到是1160mH),这时在整个小屋(大约10平方)都能听清楚中国之声内容,比号筒喇叭声音小点儿有限。
以上三种声音是在同一矿石机、同一收听环境下对比的。
所以说用钕铁硼磁铁,舌簧喇叭声音有非常明显的提高,当然要把舌簧片调整好。
可以看出,更换高磁性磁铁比调整舌簧片的位置效果更明显。

网友:
引用 楼主:
把两个喇叭分别接到铜箔线圈矿石机上试听,调整检波分线接点,使电流电压输出最大,原来磁铁(1050mH)的在1米范围内可以听清中国之声内容,钕铁硼磁铁(1138mH)的整个小屋(大约10平方)都能听清楚中国之声内容,比 ...

请问使用的微安表的量程是多大的?实际测量出的电流值是多少?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祝贺祝贺
电感量应该与磁铁无关

更确切是说无直接相关,可能会导致变化,但很微小!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么1961先生的万用表测量电感量、会使舌簧片产生明显的震动吗?、
另外请问楼主和1961先生、在万用表测量的时候、喇叭会响吗?

干脆我把舌簧片固定在几个不同的点,看看电感量有没有变化。
用万用表测量的时候,喇叭会响,频率1000Hz。

网友B:
测量带舌簧片的喇叭线包的电感量、难道和测量带铁心的变压器电感量严重不同吗?难道就因为喇叭会响!其实喇叭会响、变压器也会响呀、只不过声音小些、难听些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测量带舌簧片的喇叭线包的电感量、难道和测量带铁心的变压器电感量严重不同吗?难道就因为喇叭会响!其实喇叭会响、变压器也会响呀、只不过声音小些、难听些罢了。

单独测线圈电感量280mH,比装在喇叭上小多了,插个铁钥匙电感量就到485mH了。

网友:
改得好!太棒了!!佩服!!!

网友:
引用 楼主:

单独测线圈电感量280mH,比装在喇叭上小多了,插个铁钥匙电感量就到485mH了。

舌簧喇叭的线包不要空心、偶尔插个铁钥匙或许也是一乐、总之还是得有原配的舌簧、更换不同的角度、再行测量最好!

楼主:
舌簧片卡死试验,用不锈钢镊子(对电感测量没影响):
1、正常状态,电感量1060mH,1000Hz声音正常;
2、用镊子尖儿插入舌簧孔,使舌簧片挤向靠纸盆端不动,电感量667mH,声音变小变调;
3、用镊子尖儿插入舌簧孔,使舌簧片挤向另一端不动,电感量620mH,声音变小变调;
4、用镊子尖儿插入舌簧孔,使舌簧片挤在中间不动,电感量1080mH,声音正常变调。

网友B:
引用 楼主:
舌簧片卡死试验,用不锈钢镊子(对电感测量没影响):
1、正常状态,电感量1060mH,1000Hz声音正常;
2、用镊子尖儿插入舌簧孔,使舌簧片挤向靠纸盆端不动,电感量667mH,声音变小变调;
3、用镊子尖儿插入舌簧孔 ...

赞扬!
是不是说明:
      尽管那镊子已经严重干扰了舌簧片的工作、但是倘若舌簧片与磁通方向处于一个良好的角度,有效穿越磁通增加了、导致电感量增加和阻抗增加呢?或者换句话说就是最佳状态了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赞扬!
是不是说明:
      尽管那镊子已经严重干扰了舌簧片的工作、但是倘若舌簧片与磁通方向处于一个良好的角度,有效穿越磁通增加了、导致电感量增加和阻抗增加呢?或者换句话说就是最佳状态了呢?

通过这个试验可以说明:舌簧片在中间适当合适的位置,电感量可以最大,在其它位置电感量逐渐减少,电感表测试音频(1000Hz)改变不了线圈电感量,即使把舌簧卡住不动也不行。
一个小小的舌簧片改变一点儿位置能使电感量变化这么大,667mH-1080mH-620mH,总变化量873mH,是什么原因哪?

网友:
可是有个理论认为您的测量方式有问题?

网友:
磁力的强弱决定扬声器的灵敏度,所以你换了强力磁铁后感觉音量大了.
至于电感量,当扬声器的绕组和磁路结构一定,电感量就一定,不因磁铁强弱而变.你之所以发现电感量变化,那是因为你改变了磁路(舌簧位置变化了).

网友D:
呵呵,为什么你们就不能理解,电感本身并没有变化!?
只是你们测量的时候引入了其他变量!

还有个问题,楼主换了个磁铁,喇叭的Q值变了,声调也变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舌簧片卡死试验,用不锈钢镊子(对电感测量没影响):
1、正常状态,电感量1060mH,1000Hz声音正常;
2、用镊子尖儿插入舌簧孔,使舌簧片挤向靠纸盆端不动,电感量667mH,声音变小变调;
3、用镊子尖儿插入舌簧孔 ...

这个本身就说明了电感本身没有变化!
因为有没有真正固定住,看看有没有声音出来,如果是真正固定了,那不会有声音的!
你测量的时候,两个声音小的电感就下降了,若是没有声音那就更小了,回归本来的值,至于放在中间,它还有声音,说明你还是没有把它完全固定住,它还在出大声!呵呵
http://www.crystalradio.cn/bbs/thread-18063-4-1.html

网友:
我只有羡慕的份
我这里,灵敏度再高的喇叭也无用(在矿石收音机中)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呵呵,为什么你们就不能理解,电感本身并没有变化!?
只是你们测量的时候引入了其他变量!

还有个问题,楼主换了个磁铁,喇叭的Q值变了,声调也变了!

我们姑且反过来看看:
    已知,自感电动势E正比于单位时间的ΔΦ即磁通密度、正比于单位时间的LΔ I   说明磁通密度、电感量同样在影响着自感电动势。
    我们姑且这样认为、把舌簧片的位置搞正确了、相当于线圈里的“铁心”位置正确了、无疑就增加了单位时间的磁通、当然也就是增加了电感量!看看这是不是瞎说?
    假如我们再往线包里塞入一铁片、或者一厚的舌簧、那么电感量肯定还有增加!这类似于变压器线包里增加硅钢片是一样的道理、此其一。
    另外、电流是磁通的亲娘、电感量是“磁通与电流的比例系数”,所以倘若磁通增加了、电感量当然就增加!此其二。

    现在、既然1961先生调整了舌簧片的角度(注意并非一定是舌簧片上下两个间隙的尺寸相等!而是与磁通的方向合适了)、从而使得今后做为负载的喇叭线包之磁通密度增加了、电感量怎么就不可能增加呢?
    反过来说,按照自感电动势正比于单位时间磁通变化的关系式看,舌簧片的位置正确与否、和电感量的增减与否、倒是可能影响了自感电动势的变化,此其三。

网友:
恐怕要区别恒磁磁路和音频的磁路?

楼主:
用8925噪声计测量了一下,声源是电感表测试信号源1000Hz,把声压计放在喇叭纸盆口。
两个喇叭分别测量,采用原来磁铁的喇叭声压读数87db,改用钕铁硼磁铁的声压读数92.4db,两者之差5.4db,应该是提高了多少?谁会算。

8925噪声计

8925噪声计

采用原来磁铁声压87db

采用原来磁铁声压87db

采用钕铁硼磁铁声压92.4db

采用钕铁硼磁铁声压92.4db

网友E:
提高舌簧喇叭音量可以按下面方法试试。

网友D:
引用 楼主:
用8925噪声计测量了一下,声源是电感表测试信号源1000Hz,把声压计放在喇叭纸盆口。
两个喇叭分别测量,采用原来磁铁的喇叭声压读数87db,改用钕铁硼磁铁的声压读数92.4db,两者之差5.4db,应该是提高了多少?谁会算 ...

如果是声压,那么它的能量差应该是5.4*2=10.8db=1.08b

能量是原来的10的1.08次方,手上没有计算器不好意思,大概是12倍吧,你自己算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是声压,那么它的能量差应该是5.4*2=10.8db=1.08b

能量是原来的10的1.08次方,手上没有计算器不好意思,大概是12倍吧,你自己算吧!

为什么要乘2?能解释一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们姑且反过来看看:
    已知,自感电动势E正比于单位时间的ΔΦ即磁通密度、正比于单位时间的LΔ I   说明磁通密度、电感量同样在影响着自感电动势。
    我们姑且这样认为、把舌簧片的位置搞正确了、相当于 ...

其实,这个也很好理解,假设一根电线,在磁场中被一个直流电流加速运动,那么我们通过电流表测电流,然后推出它的电阻,显然它的电阻也比没有运动时候要大!

难不成我们也认为因为xxxx,所以它的电阻增大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为什么要乘2?能解释一下吗?

因为在波的能量计算攻势里面是声压的平方,所以要乘2!

楼主:
引用 网友D:

因为在波的能量计算攻势里面是声压的平方,所以要乘2!

谢谢,10的1.08次方是12,那就是功率增加了11倍了。不过从听觉上看,原来在1米内能听清楚,改后是在3米内能听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E:
提高舌簧喇叭音量可以按下面方法试试。

改为钕铁硼磁铁后,磁性太强了,舌簧片调整非常困难,稍不小心就跑偏,所以支撑片不能再薄了。

网友F:
线圈架的空间有余,也可用稍大些线经的漆皮线重绕线圈(保持匝数不变),以减少直流电阻,提高效率。

网友:
引用 网友F:
线圈架的空间有余,也可用稍大些线经的漆皮线重绕线圈(保持匝数不变),以减少直流电阻,提高效率。

网友:
短信回答老是死机、再次回答YYDZ:
    矿石机使用的舌簧喇叭阻抗越大越好、目前10K的就可以、线包架留有余地的、不妨继续加绕、以便增加阻抗。过去还有20K的、目前少见了。
    略为修改一下舌簧的钢丝、磁隙、磁力、杠杆儿等等、效率可以提高。

网友(2008-06-11):
楼主这个试验和报告、真正的技术探讨帖子!!

网友:
旧瓶换新酒,老喇叭换新磁铁!
效率高了!改得妙,好贴顶一下!!!

网友(2008-08-03):
调整平衡很难啊。

网友:
很好的实验和制作,楼主这种磁铁我买过,磁力很大,估计制作耳塞机很好。

网友:
楼主,多改装几个吧……什么时候您玩腻了,要转让,我排队。。

网友:
好手艺,学习了。。

网友(2008-12-13):
一切有永久磁铁的元器件,全部用钕铁硼磁铁代换,会是什么效果?

万用表、耳塞机、头戴式耳机,舌簧喇叭、动圈喇叭、各种直流电动机、汽车发电机、汽车起动马达、XXX……

网友:
回复 楼主:

12 倍,现在变成3米,3乘3差不多了

网友:
关键是楼主改造后,喇叭的q值肯定变化了,听感又没有什么特殊的地方??

网友(2009-10-28):
1:看看图我们应该很清楚那个电感量大。是图a。估计也大不了多少。

2:为什么测量是图b电感量大呢?我感觉是试验方法的问题。在图b的时候测量电感喇叭的声音最大,此位置电能转换效率高。对测量电路来说能量损失大。电表误认为是电感大。

3:解决办法.改由其他方法测量电感。如谐振的方法,加个电容看看谐振频率。算一下。估计动动舌簧频率不会跑很多。

4: 正好利用伪电感量调整舌簧,用其妙处。

分析的对否请大家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