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个誓,一个月内一定做好EL34胆机。

楼主(2008-02-19):
从开始要做,到现在也有2年了吧!不做好不好意思见大家了。3月18日一定拿给大家看看!

网友:
慢工出细活,继续!

网友:
不长,我也做了两年,才完成单端FU50,第2台6P6P单端用了3个月..第三台FD422还没动工.

楼主:
刚刚搞好了一个声道的静态工作点。争取本周内调好这个声道,下周调好另一个,那就大功告成了。

楼主:
这个声道的推动电路也差不多了,还有点小毛病。这个推动电路的不失真推动电压为600伏峰峰值。用了推动我的阴极输出功率级大概是够了。

楼主:
有个问题不解,高手帮帮忙,看我是不是算错了。如果信号源内阻为600欧,功放的输入电路的输入内阻为18K欧,在信号源和功放输入端之间用个一微法的电解电容隔直,那么这个输入电路的3分贝低频截至频率是多少?大家帮算算,我好看看这个输入电路是不是得改改。

楼主:
前级自激振荡。只好再去买元件,1000V耐压的小电容用来中和用。我前级动态范围600伏,供电电压800伏。等买的电容邮寄过来才能继续啦。

网友:
引用 楼主:
前级自激振荡。只好再去买元件,1000V耐压的小电容用来中和用。我前级动态范围600伏,供电电压800伏。等买的电容邮寄过来才能继续啦。

看来要在耽误几天了.

网友:
输出600伏的前级?推动什么呢?太可怕。

楼主:
当然是推动阴极输出的功率级。
昨天电容到货了,就装上中和电路,解决了自激震荡的问题。但是有两个电阻不小心靠到了一起,800伏的电压击穿了两个电阻的表面漆皮,顺便击穿了后面不少电路,800伏电压加到晶体管基极,炸掉了封装的塑料,烧毁了基极电阻,发出一堆电火花。我愣了几秒才去关电。又要忙一阵子了。

楼主:
今天花了4个小时,还没有完全恢复被高压烧毁的电路。不过重做电路也有好处,就是不像原来的电路那样到处是飞线,算是已经证实可行的电路,可以焊接得好看一点了。

网友:
我做现成壳子的6J1 6P1用一个星期时间,真正在做的时间也就1天

网友:
在校声了吧? 祝你早日完成大业

楼主:
土了,18号做不完了。被高压摧毁电路后,新焊的电路重新开始自激振荡了。反馈放大电路就是难搞!

网友:
引用 楼主:
土了,18号做不完了。被高压摧毁电路后,新焊的电路重新开始自激振荡了。反馈放大电路就是难搞!

看来要等到过了奥运会后才能看到了.

网友:
期待楼主早日完工

楼主:
经检查,新恢复的电路又有一个7915, 一个MPSA92, 一个LM833,和一个51伏的稳压管被烧毁了。这次是怪我,忘记了把暂时不用的运放输入端接地。结果输出端输出满电压,烧毁了还没有调试的右声道后续电路,连带把稳压块也送掉了。今天紧急订购了新的元器件,只能等下周到货再说了。这次学乖了,每次买元件都买数倍的量,烧了还有备用的。

楼主:
今天又杀死了一个IRF730, 一个5U4GT。这机器真是大杀器啊。

网友:
老兄百折不挠本人佩服之至,祝你早日成功。

楼主:
又检查了下,其实是杀死了两个IRF730,还杀死了5个稳压管。

楼主:
刚才咳一声响,又牺牲了5个稳压管。不过没关系,我买了100个。明天再接着干。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才咳一声响,又牺牲了5个稳压管。不过没关系,我买了100个。明天再接着干。

老兄.你这是装机呐.还是"烧"机呐....机器作成了.在看桌子下面好多冒烟过的元件啊..不抓狂才怪.

楼主:
感慨一下,自己设计电路一定要有理论指导才行呀。前级电路振荡,怎么也消不了振。今天找到一些资料读了读,发现由于我的电路的特殊性,中和电容要加大到原来的1000倍。这下消了振,放大器的频率范围也没受影响。不过还是有不少小问题,电路改来改去烦人啊。

网友:
看来是真正的“烧机”先加分表扬,待到完工时再设精!

网友:
坏那么多管子,杀机高手啊

网友:
 这才叫真正的 D  I  Y  发烧,精神可敬,

楼主:
今天为了解决接地问题(噪音比较大),不小心把个有源滤波后的电源接了地,又杀死10个51V的稳压管,和2个滤波用的IRF730。都怪我为了省事没加保护电路,这下又要忙几个小时了。

网友(2008-03-20):
怎么这么多死管?不是在做旦鸡吗

楼主:
蛋鸡做好了。死管都是帘栅稳压电路的。

网友:
今天是21号,机机做好了吗,是用开关电源吗,廉栅极也可不用稳压.

网友:
老兄是"烧"胆了.呵呵.

楼主:
机器做好了,刚好是18号完成的。详情参考另外一帖:“我的wintersweet highvividity功放开声啦”

网友:
好久没回帖,这帖看了不能不回.老兄比我厉害

网友(2023-11-21):
做好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