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日蛋糕壳线圈

楼主(2008-02-19):
1961友利用蛋糕盒作线圈己闻名,苦于无法找到,今天废品站的朋友送来二个,一个8寸,一个10寸,利用10寸(33CM)绕一个线圈,采用LKK友送的0.1X320股线初级24T间绕,次级4T,自制Q表测线圈Q值340,加110800试验结果比40X40方框线圈好。方框电压105MV,蛋糕160MV。电流42μΑ。

网友A:
从梁兄这一实验结果看还是圆形线圈好啊! 而且差距还不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梁兄这一实验结果看还是圆形线圈好啊! 而且差距还不小。

李兄您注意实验板上的短波线圈了吗?那就是1MM镀银线。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其中一连改成了270P左右了

不是270是180,我拆了一半配合40-90公尺波用的。

网友:
这个要顶!

坐等下集!

网友:
羡慕!要顶!继续关注

网友:
终于看到第二个生日蛋糕壳线圈了,祝贺祝贺。
短波试验有收获吗?

网友A:
梁兄:镀银线的机器是收短波的吧?收到几个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梁兄:镀银线的机器是收短波的吧?收到几个台?

我在试110800短波再生机,收台凡是外差机收到的它都收到,只需几米线作天地不用地线,问题是再生控制还不想理所以暂无发表,等再成熟才发帖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在试110800短波再生机,收台凡是外差机收到的它都收到,只需几米线作天地不用地线,问题是再生控制还不想理所以暂无发表,等再成熟才发帖吧!

短波确实对地线没啥要求,用多圈电位器试试调再生。

楼主:
引用 网友A:

短波确实对地线没啥要求,用多圈电位器试试调再生。

多圈电位的确平滑,但问题在于再生有突变的死点,到了这一点全部停振,就说死机吧,再旋回来也不行,要重新开机,肯定是线路不理想。

网友C:
谢谢提供资料参考。

凡报电流电压,期待最好把电台大约频率、功率、距离一起报。
否则电流电压的意义不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李兄您注意实验板上的短波线圈了吗?那就是1MM镀银线。

我也在考虑用铜管制作短波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谢谢提供资料参考。

凡报电流电压,期待最好把电台大约频率、功率、距离一起报。
否则电流电压的意义不大。

报电流电压只是各种线圈在同一接收地点的比较,我作了很多种线圈均在这个地方测试的,电台功率无法查到,对不起,要是凡是查不到电台功率就不报电流电压那请告诉我怎么报,说很响或震耳?那更无法比较了。怎样才意义大?请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