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级中放收音头打造成功

楼主(2008-02-21):
近日钢铁涨价 不卖了
闲来无事 找到一个空的底盘壳子 打造了一个2级中放收音头
6A2变频
6K4+6K4中放
中周 312-3  312-3 312-4
打算低放功放用TDA2030 请教各位老大 如何匹配?
(打造时 未用纸质电容 舍不得用古董电容 而且这是追求的效果)

为了简便 未用波段开关 只有短波 l

为了简便 未用波段开关 只有短波 l

3中周 3花生管

3中周 3花生管

检波后的音频信号送入另一台收音机的拾音

检波后的音频信号送入另一台收音机的拾音

发光二极管作6K4的偏置电阻

发光二极管作6K4的偏置电阻

并未出现担心的自激

并未出现担心的自激

312-3 312-3 312-4

312-3  312-3 312-4

网友:
祝贺!成绩如何?看底盘MS还有空间何不打孔把低放功放一道装上?
另外纸电容不用也罢,现在的新品质量好价格低

楼主:
完全没有天线时可以收到几个台,接上天线当然收台如麻,利用发光二极管相对稳定的压降偏置6K4,发光二极管的亮度明显反映6K4的工作状态。
可惜本人不善于打大孔,不然还是可以用胆功放。

网友:
李还乱,你那多加一个6K4,目的和效果咋样啊

网友:
顶一个.好长时间没来了....

顶一个.好长时间没来了....
我已经转到广播论坛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目的当然是提高灵敏度,将收音的性能推向极致。效果是好的,可以的,比较一级中放,灵敏度明显提高,诚然,背景噪声也有所显现。

网友:
高..朋友你是那个省的?????我是云南的..

楼主:
我在江苏省 泰州市。

网友:
祝贺两级中放成功!!

引用 楼主:
完全没有天线时可以收到几个台,接上天线当然收台如麻,利用发光二极管相对稳定的压降偏置6K4,发光二极管的亮度明显反映6K4的工作状态。
可惜本人不善于打大孔,不然还是可以用胆功放。

两级中放无自激很好。利用发光二极管给6K4作偏置想法不错。接上天线收台如麻,很高兴。请留意一下,有否鏡像干扰。

网友:
最好做调频的,

网友:
变频用6U1就更好了!!!呵呵~~~~~~AGC电路控制电阻适当减小加强AGC控制能力!还有2极中放您装的是中波机还是短波机呀?如果是中波就太浪费了!

网友:
祝贺楼主DIY成功。

网友:
以前想搞一个带高放的外差机,一直没搞到空气三联,所以也做成了两极中放,效果不错。

网友:
增加一级中放背景噪音当然会大一些,采用延迟式agc可减少噪音但是又会漏掉一些弱电台信号。

网友:
支持!

做成调频的更好.二是可否上个图学习学习!!!

楼主:
回复 网友B:

只装了一个短波,有镜像干扰,AGC还可以,归功于2只6K4的阴极对地用的不是电阻而是2只发光二极管,如果我会扩孔我会将变频改用6U1。
预防中放自激的有效办法:1、布线合理;2、帘栅压独立配置(红灯711就是的)减少级间牵扯;3、垫高6K4阴极电压,以适当减少6K4的增益,但这样是直流负反馈,会降低AGC效果,用发光二极管垫高6K4阴极电压就两全其美了。

网友:
观点:防止中放自激,不管是一级还是两级,控制帘栅极电压是行之有效的方法。一级中放,这个电压控制在不超过100V,两级中放时不超过80V。许多商品机都是这样的,我测量过一台上海157H,帘栅极电压只有70V。许多维修电子管收音机的书在讲到消除中放自激时都没有谈到这一点,然而收音机厂家都这样做,很有趣哦。

网友:
引用 楼主:
只装了一个短波,有镜像干扰,AGC还可以,归功于2只6K4的阴极对地用的不是电阻而是2只发光二极管,如果我会扩孔我会将变频改用6U1。
预防中放自激的有效办法:1、布线合理;2、帘栅压独立配置(红灯711就是的)减少 ...

您干得不错!两级中放由于灵敏度提高,背景噪声大一些,是自然的事。较关心镜像干扰的指标。可用正规高频信号发生器测一下,或把中波装上(中波台疏,好分辩),看像频干扰如何。

网友:
回复 网友C:

本人愚见:检波后加一级3DJ6源极跟随器做缓冲+低阻音量电位器+(10倍放大)运放(转换速率高些的)+TDA2030    大功即可告成。

网友:
TDA2030的输入阻抗和增益应该都够大的。建议不妨先加个FET源极跟随器试听,音量不够再说。我曾用胆机检波的音频输出经10:1电阻分压,推动TBA820M,声音就够大了。

网友D:
泼点凉水

二级中放对于没有高放且变频管是6A2/6U1的不会对接收效果有大的改进,最明显的“改进”只会增加噪声。这也是无高放的商品机中很少有二级中放的原因。还是加调谐高放好些。改进应该是这样的顺序:调谐高放-〉改进混频电路降低噪声-〉加中放级。没有三连可以用级双联连做成四连

楼主:
已经用信号发生器送过了,镜频信号明显窜入,不太影响收音,当然采用调谐高放会更好,但调谐高放的工艺要求会更高,不像加一级中放简单。
与一级中放机(美多663-2-6A、红灯711)相比,弱信号或衰弱信号明显还是增益有富余量,AGC更加有效。
为什么产品机几乎不用二级中放?我也思考过,通过这次实践多少有点结果:1、大批生产时稳定性难保证;2、生产成本提高;3、也是最重要的,音质难好!我将检波后的信号送到美多和红灯机的拾音插口,音质明显干燥。
作为一个玩家拥有一台自己打造的二级中放机还是快乐的,至少多了一个对比。
TDA2030功放已经加上了,就是将2030的输入串470K电阻接到音量器动点。

网友:
调谐回路多了音质差是当然的……调谐高放要用3连,弄个不调协的试试看

网友E:
二级中放采用参差调谐即可避免增益过高并可改善音质。

楼主:
上一个图

加了2030功放板,电源取自6.3V灯丝绕组。

加了2030功放板

加了2030功放板

网友:
引用 网友E:
二级中放采用参差调谐即可避免增益过高并可改善音质。

还有一个办法就是把三个中周都换成312-4(312-2)。也会有改善。

楼主:
回复 网友F:

照大清河君的办法将中间一只中周调偏一点,声音好多了。总体性能还是满意的,比起一级中放接收变化的信号要稳定的多,强信号时背景噪声是被抑制的,信号由强到衰弱时背景噪声起,但往往还能收听。
有时间时可以做一个不调谐高放的试试,但不知应该先高放还是先调谐?产品机是先调谐后高放的。

网友:
当然是先调谐后高放好....................

网友:
引用 网友D:
二级中放对于没有高放且变频管是6A2/6U1的不会对接收效果有大的改进,最明显的“改进”只会增加噪声。这也是无高放的商品机中很少有二级中放的原因。还是加调谐高放好些。改进应该是这样的顺序:调谐高放-〉改进混频 ...

严重支持您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