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6J1和1A5的组合两灯机

楼主(2008-02-22):
崔老电源电路的模仿,纸板党的干活。
非常和谐的组合,6J1再生检波,1A5低放。灯丝5.8V/1.5V,交流乙电80V,用室外蛛网天线,本地台喇叭放音非常响亮。崔老电路的模仿因一时没有9脚管座,无法用6N1管,用了两6J1,[共0.34A]谁知变压器6V绕组电流不够,[降到了5V,高压也从150V降到80V,而且6J1做输出音量够了,但音质不佳]如用6N1,[0.6A]电流肯定不够用,于是我就用了1A5,灯丝单独供电 [现只改善了6J1灯丝电压~现为5.8V,高压仍维持在80V左右,音质比用6J1要好]我准备用1K2换下6J1,[因6J1作再生检波好象容易失真,]再加一只1B2~~~我用的线路也是组合的,6J1的屏极电阻,我至今不知是用100K,[现在我用47K]或20K,或16K更合适?

网友A:
很不错,如果把俩管子反过来用不知效果如何……
有胆有识坛友用6J1做出过声音巨大的机器。

网友:
6j1不是交流上用的吗?1A5与之陪,感觉会使电路相对复杂化

网友:
不错,就是未见电路图.

网友:
不错!用手机盒做机盒很漂亮

网友:
我认为,反过来声音会大,但收的台恐怕要少,因为1a5跨导比6j1要小

网友:
管子搭配有创意。欣赏ing。

网友:
顶纸板党。上个电路图俺学习一下。

楼主:
~~~6J1做输出音量够了,但音质不佳,作再生检波也好象容易失真,~~我昨晚改成1K2加2P2,感觉音质好多了,[甲电用电池1.5V,交流代乙电80V,]好象2P2的音质效果要比1A5好~~~现在用室内1.5米的拖线喇叭本地台能正常放音,~~~请楼上朋友参考崔老的线路,不好意思~~~~我下一步的实验:~~甲电用交流供电~~~请老师们帮我~~~

网友:
建议电路还是给出来,大家好帮分析。
在条件改变的情况下,对原来崔工电路的参数可能要做必要修改--尤其是偏压。
比如你说“6J1做输出音量够了,但音质不佳”,就可能是乙点低(80V)了后,使得6J1偏压不对,也就是说,你的阴极电阻与崔工图里的要有所不同。
6J1阴极电阻你用了多大?换换试试。

楼主:
谢谢楼上朋友,6J1阴极电阻我没用,看来是个问题~~~有请教~~

网友:
1K2加2P2,是典型配合。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楼上朋友,6J1阴极电阻我没用,看来是个问题~~~有请教~~

请问你的输出牛阻抗大约多大?好根据阻抗选取工作电(偏压)。

楼主:
~~~,6J1的屏极电阻,我至今不知是用100K, 或200K,更合适?现在我用56K ~~~输出牛10~~15K[喜大哥的作品]谢谢,再请教~~

网友:
没有6J 1帘栅压为80V时de 特性曲线,无法设计。只能参考估计如下:
    6J1在屏压80V,帘栅压也取80V时。配合输出牛阻抗15K时,栅负压可以取-2.5V,对应屏流大约(小于)4MA,假设帘栅流1MA(不到),则相应阴极电阻取510-560欧(470-620欧换换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6J1的屏极电阻,我至今不知是用100K, 或200K,更合适?现在我用56K ~~~输出牛10~~15K[喜大哥的作品]谢谢,再请教~~

做再生级使用俺不知道如何设计。
6J1的屏极电阻,因为你的乙电很低,不妨试试更小的。

楼主:
谢谢46老师!我照章试试~~~

楼主:
交流[桥整.滤波]甲电实验失败~~~~[满屋全是交流声]~~特告~~

网友B:
我用这个给直流4灯机供电,没有交流声,供参考.

楼主:
谢崔老~~~~~~我可能是交流同一绕组的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用这个给直流4灯机供电,没有交流声,供参考.

请问那两个电感的具体数据如何

楼主:
是电源变压器~~~可买现成的~~或用崔老的6N1线路~~~

网友:
成品的电源滤波电感,电子市场有卖,5毛-10毛一个。
请问那两个电感的具体数据如何

楼主:
崔老,滤波电感是否应该接在桥堆后面?~~~有请教~~~

网友:
接在桥后应当不行。产生调制交流声的机理有人研究过,俺没有认真读那研究结果,只记得似乎跟交流电的“过零”有关。桥后已是直流了,估计不行,不过还是可以试验一下,以实践检验真理。

网友:
俺只知道……

调制交流声据说是交流电源对载波信号的调制所致,一般用在变压器初次级间增加静电屏蔽层或者在整流管上并联电容的方法来免除。

网友:
请教不练老兄,整流管上并电容的效果比得上静电隔离层么?
调制交流声据说是交流电源对载波信号的调制所致,一般用在变压器初次级间增加静电屏蔽层或者在整流管上并联电容的方法来免除。

网友:
可能效果略差,后者常常在晶体管机使用市电时采用,要不你就将两者都加上!
反正这年头多几个元件实在不是问题,比咱们小时候能省一个是一个要宽裕多了。

网友(2020-02-06):
引用 网友A:
很不错,如果把俩管子反过来用不知效果如何……
有胆有识坛友用6J1做出过声音巨大的机器。

再次看到老兄的发言,仿佛就在昨天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很不错,如果把俩管子反过来用不知效果如何……
有胆有识坛友用6J1做出过声音巨大的机器。

,再次看到老兄的发言,仿佛就在昨天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