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表经验谈,大家都把看家本领都贴出来吧!

楼主(2008-02-23):
修表不多,几十年前后修复电磁仪表有1~20块吧,一些小窍门贴出来供与大家参考:

1、表头调不到0:拆开表头外壳,轻慢调表头后游丝张力调整杆;

2、表头摆动中途有阻碍,清除表头动圈内异物,吹风清除内部杂质,经常会有细小铁屑粘连其中,使用缝衣针沿缝隙插进去吸附出铁屑特别有效(铁屑只吸附在衣针上,是什么原理就不懂了,自己摸索出来的经验);

3、表头平衡调整,按照书上所说慢慢调,经常干这个觉得完全依靠烙铁很难调好,方法:烙铁点锡使表针平衡相对接近的时候,镊子尖找到一个支撑点使用镊子夹住重锤用细小什锦挫边挫便观察来调整平衡,注意在挫落细屑掉落的下方弄点棉花,防止挫落的杂质污染表头磁路;

4、游丝缠绕恢复,游丝缠绕有几种情况,1、游丝偏心:用镊子拨动游丝与张力调整杆看看能否解决2,游丝严重偏心粘连:焊开游丝与张力调节杆看看游丝自然恢复的情况,如果游丝变形建议不要取下游丝用细小竹签慢慢调整,调整完毕焊接上就OK,一般变形的地方多是游丝两端。

以上纯属个人经验,从来没有玩过的同学不要拿高档表实验!!!拆卸表芯、螺丝非常慎重,防止失磁。部分表头动圈使用悬挂结构没有游丝,这类标调整表针平衡非常小心,当心悬挂丝断裂!!!!

网友:
清除磁屑:我一般用双面胶纸剪成小条,不要撕去隔离纸,利用其坚挺度,轻轻伸入缝隙中慢慢地粘出来,注意千万不要粘到游丝,万一粘到游丝,先慢慢地解脱出来,再向外拉,不然很容易把游丝拉变形。

网友:
(、表头摆动中途有阻碍,清除表头动圈内异物,吹风清除内部杂质,经常会有细小铁屑粘连其中,使用缝衣针沿缝隙插进去吸附出铁屑特别有效(铁屑只吸附在衣针上,是什么原理就不懂了,自己摸索出来的经验);我也是用此方法。

网友:
好经验!学习了!!谢谢!!!

网友:
用0.05mm的漆包线绕过无框架线圈。

网友:
学习了,希望再详细一点

网友:
在本坛学了不少经验,我也修过几块表,前一个阶段修了一块MF10,颇有成就感,过程如下:
    在网上买来后,发现表头能动,但是不能很好回零,后发现游丝搭圈了,用牙签剥离后,发现游丝已经变形,用烙铁将游丝的外端焊下来并整形,游丝弄好后接入电路测试表头的灵敏度,晕倒,20多微安,这是最难的问题了,没有任何办法了,只能把它收起来闲置了。
    过了数月,看到yhg网友的充磁方法,我又燃起了心中的热火,把先前无法处理的MF10又重新摆在手术台上,大卸八块,一切准备就绪后开始充磁,在几声啪啪的大电流冲击下,磁钢的磁冲好了,下面就往磁钢里放表头线圈,这是最难的过程,虽然短路了磁钢,但是磁性还依然强,放的时候有好几次线圈被磁钢和软铁夹紧,心想线圈肯定被挤坏了,忐忑不安中装好线圈,接通电路一试,成功了,7微安多点,两边各放了一个软铁片,还是不解决问题,仍然很灵敏(8微安多),手头上又没有消磁器,一时没了办法,过了一段时间想出一个好办法:把两个磁铁往两边撬出一部分,不能完全撬出来,根据当前的灵敏度来决定撬出部分的大小,然后再还原回去。这个过程实质上能达到消磁的效果,可以多次操作,最后一定能达到你想要的值。
    调好灵敏度以后,发现表头的平衡性能很差,于是开始调平衡,这个MF10的平衡真不好调,原因是游丝太软,费九牛二虎之力调好平衡。后又发现表针与表盘的垂直距离太大,想调小一些,可是在调的过程中不小心把轴尖和线圈分了家,一时慌了手脚,小心的测了一下线圈依然通,于是找出502胶水,做好粘接准备,先把轴尖在线圈中间位置定好位,实质就是放在原来的茬上,用很窄的小纸片引流,把502引入到预定位置,第一次引的有点少,不放心,又引了一次,后来这次有点多,我担心502会腐蚀线圈(只能让时间去验证了)。
    几十秒过后,万事如我意,指针能欢快准确的跳动了。

网友:
高手!看来没有眼科手术的水平还真对付不了10型表。

网友A:
万用表电路板的手工制作

我的MF72电路板绝缘性能下降了,打到电阻档X1K档,不短接表笔指针也动,一生气重新做了一个电路板,此电路板纯手工制作,仅用一把锋利的小刀和一把镊子(往下拽多余铜皮的),当然事先用圆规画的圆盘,整个制作过程耗时3天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MF72电路板绝缘性能下降了,打到电阻档X1K档,不短接表笔指针也动,一生气重新做了一个电路板,此电路板纯手工制作,仅用一把锋利的小刀和一把镊子(往下拽多余铜皮的),整个制作过程耗时3天多106589.

老兄有毅力,表在短暂时期还行,时间一久---不中。铜的活跃性比较强,氧化导致接触不良。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MF72电路板绝缘性能下降了,打到电阻档X1K档,不短接表笔指针也动,一生气重新做了一个电路板,此电路板纯手工制作,仅用一把锋利的小刀和一把镊子(往下拽多余铜皮的),当然事先用圆规画的圆盘,整个制 ...

刀功了得,做得不错,作镀银处理就更漂亮了。不知道敷铜板铜箔最厚的是多少MM,如果能有0.5MM以上的,那么用来做这个板就不比分线板的差。

网友:
我一直在想……能否在铜泊上上一些焊锡以增加强度?

网友:
焊锡太软,容易被划掉.

网友(2008-06-25):
也可以应付着用一阵子....我这样搞过.................

网友B:
我记得楼主上两个月说过搞个打磨万用表的帖子,不知道还有没有这个打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记得楼主上两个月说过搞个打磨万用表的帖子,不知道还有没有这个打算?

得过一些时候再弄,这段时间的确太忙,高考、中考,还有招聘等乱七八糟一堆事情

网友:
好!俺继续等,也不着急,呵呵~

网友:
看来楼主是中学教师

网友:
UP上来~~~

等待Jiangr兄的大作~~~~~

网友:
不镀点银,用不了多久,铜皮就变绿了,,,不耐用的,

网友(2013-11-22):
电路板做的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