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哪只常用廉价管最好听,聊两句吧

楼主(2008-02-25):
看看那支常用廉价管最好听,聊两句吧

单选投票, 共有 371 人参与投票
16.44% (61)
19.68% (73)
34.23% (127)
21.56% (80)
2.16% (8)
2.43% (9)
1.35% (5)
2.16% (8)
您所在的用户组没有投票权限

网友:
6P3P声音雄浑大气。

网友A:
6V6应该等同与6P6P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6V6应该等同与6P6P吧

手误手误手误

网友:
6V6GT声音是非常不错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6P14的内阻低做低频放大,能显出优势,而价格也很低,燥声小,动态范围大对于高频它的削波特性小,完全能表现音乐的动态,层次分明,再配上特制的专用输出变压器,声音另人流连忘反!

6C19更低:

网友:
6P3P不错

网友C:
6P3P是不错的管子。

楼主:
引用 网友C:
6P3P是不错的管子。

搭车问一下6p3p输出变压器用6p1的行不行

网友D:
6P6不错,声音细腻,堂音丰富,可惜功率太小,6P3P,声音大气,中频很好!6P14单端还没做呢!!6N5P管子的离散性太大!!

网友:
引用 网友D:
6P6不错,声音细腻,堂音丰富,可惜功率太小,6P3P,声音大气,中频很好!6P14单端还没做呢!!6N5P管子的离散性太大!!

6N5P配對一下便行:

网友:
6P14投票最多,但一个6P14的钱约可买2个6P1,所以应是6P1.

网友:
6P15好,除输出比14略小一点,其它性能比14好,价格也低。

网友:
6P6P声音比6P14要厚实一些,低频好一些.

网友:
6P6P的人声好,是最超值的管!

网友:
我喜欢6P1同6P6差不多我个人认为

网友:
6P3P不是6L6嗎??

网友E:
6P3P确实是6L6,6V6对应的是6P6P,楼主搞错了,我没法选,因我看中的是6P6P(6V6)。

楼主:
引用 网友E:
6P3P确实是6L6,6V6对应的是6P6P,楼主搞错了,我没法选,因我看中的是6P6P(6V6)。

哥们你看铁不细,我早就说手误了

网友:
6P6P=OK!

凡是用过这个管子的人都不会后悔!
空气感空间感好过6P1太多,女声细腻迷人,是个很优秀的管子,过载能力很大,曾换插过6P3P的单端机器,工作正常!

网友:
6N5P好管,解析度高,唯一缺点灯丝电流大。

网友:
有几个上海6P14.准备做单端.

网友:
6p14相对容易碰极损坏

有过讨论,看老《无线电》的人都知道,6p14不皮实阿。

网友:
想先做个6P1的

网友:
6P1

网友:
6PI  6P6P  6P3P都是好管子,音色好,性价比高。

网友:
这些管子表现都很不错的,个人喜好不同,声音取向不同,众说不一了,呵呵,6P1束射四级功率管,声音表现中高频清晰,输出功率稍小,低频略显不足,这是正常,总体表现声音不错。6P3P束射四级功率管内阻比6P1低,输出功率比6P1大,国内使用都在扩音机上,还有一些电影放映机上使用,属于国内的音响型专用管了,推挽甲乙1类电路可达40W输出,表现动态,清晰度上流,一般胆机DIY都喜欢用的管子。6P6P(6V6GT)古老的束射射四级管子,前身是苏联的6п8C五级管子,早期国内吉它放大器上用管,声音表现甜美,胆味很浓郁,输出功率推挽可达10W,内阻比6P1低,声音比6P3P好听。6P14五级功率放大管,常用于电子管电视机上,内阻照比6P1、6P3P、6P6P高些,管子表现声音清丽,单端输出功率不过4W,声音过于漂浮,推挽表现还可以,能出10W左右,此管作推动或是耳房很好,声音效果比6P3P和6P6P明显厚实,建议推动用。6P15五级功率放大管,声音表现和6P14没差多少,稍逊点点。6N1双三级中放大倍数电压放大管,声音厚实,动态跳跃感较好,使用SRPP电路作前级时表现声场空气感和速度一流,很多名厂名机采用他作电压放大。6N5P低内阻双三级管,基本用于电源电子稳定电路中,此管内助很低,屏压低,电流大,经常有少有用它制作OTL电路,表现我感觉一般,决非什么好东西,灯丝电流和屏级电流超大,首先能量消耗就是一大块,初烧末选了。6N6双三级电压管,主要用于触发器、阻尼振荡器和阴极输出器电路的管子,近年来很多烧友乐于采用阴极输出电路,6N6就是较好的选择,用它作阴极输出或是倒相推动管效果比较好些的。
上面管子我发表了些个人意见,仅供参考,闲聊的,错了请包涵。

网友(2008-03-26):
6p14不但声音好听,而且节能,机箱可以作的小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