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带动喇叭的矿机

楼主(2008-02-25):
本地有广播电台而天地线不太理想,耳机觉得较响带喇叭不太响,试试这个线路,该线路用一个3355三极管捡波,用1N34整流为3355供电,由于3355有放大作用,经线间变压器带5W小高音喇叭,十几平米的房中都能听清楚。1N34二极管必须选捡波效率高些的管子以提高整波电压,我的天线是四芯电话线多余的二条空线,地线接煤气管,离本地二十公里处有30KW的发射台,本地无台无效。

网友A:
祝贺梁兄新成果。
电解两端电压有几伏?

网友:
好棒!希望详细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A:
祝贺梁兄新成果。
电解两端电压有几伏?

0.534v(加载),c极0.49v,3355小电流也工作,您可在蛋糕上试试,找个β大点的管子。线间40k时声最大,要配您那大号筒更大声了。

网友:
地线接煤气管上应注意安全。

网友:
祝贺梁兄又有新作!

网友:
地线事宜

注意:煤气管道禁止当作地线使用。

楼主:
回复6、8楼

谢谢提醒,临时夹上一试。

网友:
好作品,顶一下!3355三极管是什么管?没有用过

网友A:
引用 楼主:

0.534v(加载),c极0.49v,3355小电流也工作,您可在蛋糕上试试,找个β大点的管子。线间40k时声最大,要配您那大号筒更大声了。

梁兄再测一下集电极电流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梁兄再测一下集电极电流看看。

电流用万用表串在负载中35μΑ左右。

网友B:
大号筒什么洋儿呀……?上图看看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号筒什么洋儿呀……?上图看看行吗?

金山兄的大号筒喇叭。

网友:
梁兄新作,能否再加上个ADL100800,来个锦上添花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