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验场效应管调械高放来复机

楼主(2008-02-26):
整机用两支3DO2B和一支3DJ7G管子,灵敏度和选择性介于再生机和外差机之间,第一高放负载由TTF-2-8中周代用,第二高放兼来复负载为高频变压器。
电源7。2V,总电流约4。5MA。比再生来复单管机响,270P双连加了外屏蔽。

网友:
引用 楼主:
整机用两支3DO2B和一支3DJ7G管子,灵敏度和选择性介于再生机和外差机之间,第一高放负载由TTF-2-8中周代用,第二高放兼来复负载为高频变压器。
电源7。2V,总电流约4。5MA。比再生来复单管机响,270P双连加了外屏蔽 ...

请上线路图。

网友:
不错不错,要看图纸。

网友:
好!高水平作品!!

网友:
好东西,好像不是近期的作品吧?用的是铆钉板诶

网友:
:祝贺一下木子的大作出炉了。图片照的也很好的。

楼主:
这架机子是今年一月份做的,请看电路图,敬请各位老师批评指正.

网友:
不错,自己制作PCB,第一级用调谐负载,就算不用再生也很牛了

网友:
好!祝贺成功!
电源用7.2V,是用干电池吗?5节干电池可是7.5V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回前辈,是用的六节镍镉电池组,场效应管的机子电压不能太低,管子源漏极之间的电压一般要大于3V以上,才能进如恒流放大区,同时管子的输出阻抗不会下级很多,对调谐高放的增益影响不大,所以本机管子的源漏电压都选用在4。5V左右,再加上漏极负荷的压降,故电源选用7。2V。在此,谢谢各位老师对我的鼓励。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下次再做一个场管的超外差机,俺再给你加分再加分。

网友:
电路很有特点。音质应该不错吧?

网友:
:用两块手机电池就好用的很。

网友(2009-03-12):
好电路,有空也装一台玩玩。这两种管子好买吗?

网友(2010-03-03):
高放负载使用谐振回路比较容易产生自激

网友:
挺好看的图

楼主:
回复 网友C:

电路图已发你邮箱

楼主:
回复 网友D:

3DO2G管子我是在淘宝天津安悦买的,3DJ7高跨导管常见。

网友:
引用 楼主:
3DO2G管子我是在淘宝天津安悦买的,3DJ7高跨导管常见。

是吗?呵呵,我买了10只,老板另外送了3只,剩下的让你给包啦?

网友:
引用 楼主:
3DO2G管子我是在淘宝天津安悦买的,3DJ7高跨导管常见。

由于不知道管子好坏,没敢多买,拿到后用万用表量了下,感觉还好。老赵哪儿有不少的垃圾,但有时也有不少的好东西,呵呵,最近我又在他那儿买了30只BF998双栅管

网友:
能上个铆钉底板图吗,跟楼主学学。谢谢

网友:
楼主啊,那只检波二极管,是不是接反了呀?这种接波,当信号大时,第二只场管的栅极电压也增高,增益变大,这不就成了正反馈了?

楼主:
回复 网友E:

照着电路的流程,元件的大小,大致开孔按上铆钉就成。

楼主:
回复 网友F:

是音频信号正反馈接法,目的是增加音量,实际电路也是这样联结的,没有自激。
三个管子,四级放大,俩高放俩低放。

网友:
这种接法,有一个专用的名子,叫做音频动态激励器,它能使原本大的信号更大,小的信号更小,这就增加了音频信号的动态范围。但对于收音机电路来说,还是把这只二极管反过来接更好,可起到AGC的作用。

网友:
三只场效应管,第一只为一级调谐高放,第二只为二级高放兼来复低放,第三只为二级低放,再加上再生灵敏度应该可与外差机媲美。

网友(2011-05-09):
你这机子的双联不屏蔽会是什么结果?

我看到的调幅三联机都没有把可变电容屏蔽起来,国产机三联甚至连线圈也是开放的,这怎么解释?

网友:
先收藏再抽空DIY一只玩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