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用6P3做过单端功放的朋友!

楼主(2008-02-26):
我从来没接触过6P3电子管,因近日淘到一对2.5K\8欧的输出变压器,打算用这对输出牛和6P3做个单端立体声功放.
各位用6P3做过单端功放的大侠,据您们的经验,6P3单端功放的声音效果怎么样?比起用其它功放管做的单端功放有什么优缺点?

谢谢!

(淘来的这对输出牛,以前是配合西欧功放管使用的,西欧功放管的屏级为200V,屏流60-70mA.输出功率5.3W.)

网友:
6P3做单端的失真大于6P1

6P3单端输出总谐波含量10%,大于6P1。6P1谐波含量为8%。6P3加负回授后,可降至2%以下。这是从手册所标数据而言。
主观听音,我的比较觉得与6P1声色差不多,就是功率大了一些。
很多朋友,都认为单端好。我自己总结,作单臂还是五极管要好些。速射管高音端没有五极管声音华丽。
速射管还是推挽更好些。

网友:
我一开始做胆机就是用6P3P做单端.

声音不错.和它相象的管有6P1.6P6P.其中以6P6P的人声好.

网友:
还行,你还可一加二个开关一个用来改变阴极电阻,一个用来改变输出管工作方式,在不改变电路的同时你可以上五极管(EL34B)听了。

网友:
还没做好,也没资历,到目前为止就听过6P1,不能给你什么意见或是建议,不过我当时去买6P3p的时候有个插曲。

我是跟一哥们一起去买的,用的相同的线路,他用EL34b,我用6P3p,当时老板和他的一哥们正在聊天,我哥们先说了要俩el34,老板没说什么,边聊着天边递了两个给他,我又说要俩6P3p,他突然停下话题,跟他哥们对视了几秒,然后对他哥们说“哦哟,6P3p真的是超值哦!”

呵呵,从这看来6p3p应该还是不错的吧~

网友:
6P3P和EL34B两个管形不同,声音表现也不一样。前者是束射四极管,后者是五极管。目前价格相差不大。

楼主:
EL34B输出阻抗是几K?屏流,屏压多高?......

请楼上各位大侠帮忙上个EL34B电气参数资料,谢谢!

网友:
来了

你看这个行吗?

楼主:
多谢9楼的电气参数资料!您知道EL34B单端功放输出阻抗是几K?
谢谢!

网友:
我正在绕6P3P输出牛,是按3.5K绕的。
就按7楼说的办吧。

stan10 该用户已被删除

网友:
上个6P3P分体单端图

引用 楼主:
我从来没接触过6P3电子管,因近日淘到一对2.5K\8欧的输出变压器,打算用这对输出牛和6P3做个单端立体声功放.
各位用6P3做过单端功放的大侠,据您们的经验,6P3单端功放的声音效果怎么样?比起用其它功放管做的单端功放有 ...

上个6P3P分体单端图

网友(2008-07-07):
支持你。。。。。。

用实际行动支持你,拿来了6p3p单管积累图纸。

网友:
回复 网友A:

第一图6P3P采用三极管接法,输出功率小些,负反馈比较新颖,有点小300B的味道
第二图6P3P采用超线性接法,五极管推动,电路"古色古香",更能发挥6P3P的效率
只要稍加改动,您可以尝遍两种电路的味道,这是电子管好玩的地方

网友:
我用6P3P做的单端功放觉的音质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