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变压器简便设计公式

楼主(2008-02-26):
根据自己多年的经验,总结出设计电源变压器的简便公式,介绍如下:
1、铁心截面积S(平方厘米)=1.25√P  P(瓦)为次极负载功率之和/μ μ为效率一般取0.9,铁心舌宽与叠厚比例为1:1.4-1.8之间最为经济美观,
2、每伏匝数热轧硅钢片n=50/S ;冷轧为45/S.
3、普通漆包线线径φ(毫米)=0.7√I  I为各绕组电流(安)高强度漆包线φ(毫米)=0.65√I
4、绕制时初级绕组减3%,次极绕组加3%
本公式是根据复杂公式代入常规数值简化而来,适用于10-1000W的变压器设计,十分方便好记,有足够的安全系数.

网友A:
楼主有没有矿石机阻抗变压器的设计公式?或者说怎样设计这种变压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有没有矿石机阻抗变压器的设计公式?或者说怎样设计这种变压器。

根据个人经验,这种变压器可参照普通音频变压器设计公式,但指标适当降低:
1、初级最小电感L(亨)=αR/Fd    α为失真系数换算值,高音质的变压器选择0.45;-0.21,矿石收音机可以选择0.18-0.14;R为初级阻抗(欧姆);Fd为最低频率(Hz)矿石收音机可以选用150Hz(三级收音机的标准).
2、铁心最小截面积S(平方厘米)=20-30√P/Fd   P为功率,矿石收音机功率很小,但为了提高效率和制作方便可以取1W;舌宽与叠厚为1:1.4-2.铁心可以选择硅钢片也可以选择E型铁氧体.
3、初级圈数N=(450-550)√Ll/S L为初级电感 l为磁路长度,铁心确定后可以查到.
4、变压比n,根据√ηR初/R次  η为效率取0.9
5、线径φ可参照小功率单端输出。初级0.11mm左右,次级(低阻喇叭)0.5mm左右.

网友:
引用 楼主:

根据个人经验,这种变压器可参照普通音频变压器设计公式,但指标适当降低:
1、初级最小电感L(亨)=αR/Fd    α为失真系数换算值,高音质的变压器选择0.45;-0.21,矿石收音机可以选择0.18-0.14;R为初级阻抗(欧 ...

最羡慕mak1939前辈帖子里http://www.crystalradio.cn/bbs/thread-8435-5-1.html的阻抗变压器,老兄看看能不能参照列一下数据。

楼主:
计算比较麻烦,但可以反向推理,一般输出变压器次级8欧姆端绕120圈左右,根据N(圈数比)=√R初/R次,可以大致推算出:
150欧姆520
300欧姆730
600欧姆1040
1.5K      1640
2.5K      2120
5K         3000
10K      4140
20K      6000
40K      8180
考虑到变压器效率问题次级实际绕130圈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