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6J7 〓★〓

楼主(2008-03-02):
请问谁有这个6J7电子管的参数及应用资料.

网友A:
这是电子管到了后期开发出来的框架栅五极管,有资料介绍说与国外的E810F相当,跨导特别高,是一只不错的管子.

网友:
6J7的参数:

6J7的电参数:
外形图:
接线图:

网友B:
跨导=60mA/v,这么高啊。宽带高频电压放大,6J9才17.5。

楼主:
Ug1 = +12.5V ??????????????????????????????????????????????

网友:
哗,好厉害的管子!

网友:
引用 楼主:
Ug1 = +12.5V ??????????????????????????????????????????????

经核实,确为+12.5V

网友:
引用 网友B:
跨导=60mA/v,这么高啊。宽带高频电压放大,6J9才17.5。

截图显示欠佳,跨导应为:50mA/V

网友C:
这么高的跨导做什么用途呢?脉冲开关?

网友D:
回老K帖

引用 网友C:
这么高的跨导做什么用途呢?脉冲开关?

据说是特别为宽带放大而设计。

网友:
引用 网友D:

据说是特别为宽带放大而设计。

奥,确实。一般宽带放大器的屏极电阻用得小,故只有电流变化大才能获得大的输出电压。

楼主:
谢谢大家! 还是搞不清楚为什么要正+12.5V栅压!  不知大家有没有Ia-Ua特性图可供参考?

网友(2014-05-07):
难得一见的特高跨导电子管

网友:
可以到此纲址wwwmif.pg.gda.pl/homepages/frank/vs.html查得但不知是否同北京出品一样.

网友E(2015-01-09):
有特性曲线吗?
有应用电路吗?
关注中

网友:
                 电子管参数-- 国产电子管 6J7

                    类型:     旁热式阴极锐截止五极管     【特高跨导】

                    主要用途:  宽频带高频电压放大

            (基本数据)

               灯丝电压(Uf)=6.3V;                 灯丝电流(If)=0.35A;

               阳极电压(Ua)=135V;               阳极电流(Ia)=35mA;

               第一栅极电压(Ug1)=+25V; (自偏)

               第二栅极电压(Ug2)=165V;          第二栅极电流(Ig2)≤5mA;

               第三栅极电压(Ug3)=0V

               阴极电阻(Rk)=Ω;

               内阻(Ri)=0.14MΩ;

               跨导(S)=50mA/V.

这是收藏的资料,极限参数没有,从使用参数上看,Ua比Ug2小,不解。谁来当老师说说。

我也没见过这种管子,谁有,买二个玩玩。

网友F:
6J7=EF37,6*7跨到极高声音不错可以直接推300B

网友G(2015-08-17):
说得如此神奇的管子,不用一下也是接近于犯罪了。用一下按前面E810的接线图完全不能工作,帘栅电压接8脚就正常了,估计管脚接线图和EF80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G:
说得如此神奇的管子,不用一下也是接近于犯罪了。用一下按前面E810的接线图完全不能工作,帘栅电压接8脚就正 ...

重新看了6j7管脚确实如前图没错,我错将6接阴极所以丟失帘栅压。无意中帘栅和抑制栅互换,还有较好的音色,此管确实了得。

网友:
哪位大侠能不能用这个管子做一个超再生FM机来实验一下效果如何。。前面有坛友用6A2实验了。自称效果了得!!!!

网友:
大神们快设计电路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Ug1 = +12.5V ??????????????????????????????????????????????

Ug1 = +12.5V 估计有误,3#楼给出的参数表中Ug1一栏中还说明为“自偏”,即自给偏压。
电子管的屏压为正,由阴极电阻和栅漏电阻构成的自给(栅)偏压必定为负。

网友:
好管子哇,X宝18一只,大神门出个功放电路吧,哪怕是收音机电路也好呀

网友:
引用 网友F:
6J7=EF37,6*7跨到极高声音不错可以直接推300B

EF37跨导才1.8。6J7是超高跨导。6Ж7是带栅帽的大八脚跨导1.275。苏联管没找到有6Ж7П花生管。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电子管到了后期开发出来的框架栅五极管,有资料介绍说与国外的E810F相当,跨导特别高,是一只不错的管子.

对照一下的确6J7=E810F。参数管脚外形都相同。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有特性曲线吗?
有应用电路吗?
关注中

特性曲线见胆艺轩电子管资料库里的EF810F。特性完全相同。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大家! 还是搞不清楚为什么要正+12.5V栅压!  不知大家有没有Ia-Ua特性图可供参考?

[ 本帖最后由 mcuhk  ...

特性曲线见胆艺轩资料库EF810F。最大屏耗5W。栅偏压:负1.9V。

网友:
谢谢资料。套用EF37的参数,阴极自给偏压-2V,屏极120V,帘栅97V左右,听起来也没什么毛病。只是8脚必须就近接地,如果接阴极会在高端自激啸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