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碟机变压器在电子管收音机制作中的应用

楼主(2008-03-03):
目前废旧的影碟机很多,价格也十分便宜.笔者手里就有一台淘汰的万利达N28型VCD,卖废品才给5元,于是决定拆另件备用.发现它的变压器次级有5个绕组,交流电压分别为8.5V(黑)16.5V(白)16V(蓝)25V(绿)3.5V(黄).决定利用它制作了一台低压胆缓冲级,电子管用6N3(J级),8.5V绕组经整流和稳压供给灯丝,其余绕组串联后经整流滤波后约96V直流电压(用音频变压器代替扼流圈滤波)供6N3屏极,把它加在CD机和功放之间(均为马兰士牌)取得良好效果.于是想到,这样的变压器完全可以用在胆收音机中,比如上述供电方案完全适用于6J1制作的低压交流再生收音机;也可以用于1A2、1K2、1B2和2P2制作的超外差式直流收音机,利用其3.5V绕组经整流降压可供1.2V灯丝,也可以选择适当电压绕组供灯丝串联使用,其余绕组分别组合串联可得到10伏-100V的直流电,完全可以满足各类直流收音机的要求.当然也可以单独提供70V左右的直流电作乙电(一般乙电为67.5V,早已停产了)供实验用.补充一个照片,图中两个白色方型物体左边一个是手头的坡莫合金600/600欧姆音频变压器改作扼流圈,另一个是空置的八脚管座的继电器(继电器机心已拆掉),准备为实验6SN7等GT管时使用,整流电路中的4007晶体二极管取自废节能灯,底盘用的是装修下脚料铝塑板.

网友:
支持利用淘汰的元件,让他们物尽其用。
碟机内的变压器做工比市场出售的质量要好,起码看上去很美观。

网友:
好办法,顶了!有这种变压器我也要。

网友:
好主意.就是没地方找这东西.

网友:
我有几个这种变压器呢,早都挪到胆机用了!做直流胆的电源牛了。

网友:
这才是DIY的真谛

利用现有的条件,创造超长的价值

楼主:
补充了一个照片及说明,在楼顶。

网友:
喜欢那铝塑板机箱

楼主:
回复 网友A:

铝塑板有足够的强度,价格低廉,加工方便,又具备金属底盘的屏蔽性能,是适宜制作收音机和音响的新型材料.值得推荐.本人在自制信号发生器和毫伏表时都用到它们.另外该胆缓冲器底盘四框是利用废日本标准牌收录机音箱改制的,其余部分做了一台胆前级的底盘四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