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bm8 2w 迷你胆机

楼主(2008-03-03):
变压器是日本二手小单端输出,外观很脏啦,我花3元买了一瓶稀料洗掉油漆,用砂纸打磨好,喷上了花8元钱买来的一罐自喷漆,粉红色的,卖家说是叫桃红色.顺便说一句,原来这变压器引线是从上面出的,我把它转了个方向从下出,因为初级有高压,总是不安全的,尤其是我家目前还有个看到啥奇怪东西都愿意用小手指捅一捅的家伙,想想都觉得恐怖了.

机壳就是周末在家吃过中饭,喝茶的时候突然想到的主意,马上赶到建材市场,按曾经计算好的尺寸找家不锈钢加工店铺弄的,买材料加上加工费共要了我120块钱,真是无良商人,总面积不到0.1平方米,1.2mm厚的不锈铁板,是201并非403.其余开孔什么的是拿到公司请设备部工具组师傅们完成的.

所有零件都是从网上买的,电阻2W实在太巨大了,看着就头疼.焊接共计花了半天多一点.线路太过于简单,机壳太小,零件太大,所以就随意搭棚了,但大原则是遵守的,所以噪音满意,只是贴近嗽叭可闻.

线路是选自大卫论坛的大卫的6bm8 stc ver.1线路. 对此线路我不多做介绍, 有兴趣的可到大卫论坛看, 从理论到实做都有. 而我做过之后认为,从制作角度除非犯下了低级错误,否则成功率是100%.声音就超过我的预期,从音色上及推动能力上都比我预期的好. 2W的输出在我20平米的厅中推世霸小协奏曲完全没有问题. 而声音嘛, 就自认为比原来的6p14 pp要好, 这也说不清楚, 不清楚是这台真好, 还是原来的太烂.

传说这机器对零件选择很宽松,高价低价的零件在线路中表现差异不大,如果真是这样,那可对不少发烧友是福音. 看看图吧.
6BM8  6BM8  6BM8  6BM8  6BM8  6BM8

对于线路,有人说好有人说不好,大卫就说表现不错,hifidiy的j版主就说这线路很糟糕.各人意见不同吧,我就认为表现满意.线路好坏我就不发表意见了.小机器,很可爱.看看下图,是真的很小吧.

楼主:
忘记加一句,我的电源部分和他的不同,也是用了clc结构,但次级电压为215V,桥式整流+22u+4.5H+150u+250K泄放电阻,带负载的情况是265V. 工作也是正常. 别超过极限值, 这线路对电压选择也比较宽松的. 但最好别差异太大.

网友:
全機都幾乎小日本的,拒絕使用小日本的東西

网友:
语美机靓......加分奖励!

网友A:
机器做得很漂亮,电路也很新颖,之间没有耦合电容,频响应该不错吧?

网友:
我有两支管很像6F3,字看不清了,得空照两张片帮认认

网友B:
我曾经使用ECL82做过小单端功放,音质非常不错!就是使用时,ECL82管子比较热!
另外,ECL82屏压应不超过240V为好! ECL82早在西欧5、60年被广泛的使用,我有几台西欧名胆机就使用的是ECL82作功放的!另外PCL82早年曾被西欧用于串联灯丝式黑白电视机中!我的好几只PCL82就是从旧黑白电视机中拆出的,不过这么多年了,这些旧的PCL82还能用!

楼主在使用这台功放时会发现,二只ECL82在位置上距输出牛和电源牛有些近!使用时间长了变压器会被烤热!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曾经使用ECL82做过小单端功放,音质非常不错!就是使用时,ECL82管子比较热!
另外,ECL82屏压应不超过240V为好! ECL82早在西欧5、60年被广泛的使用,我有几台西欧名胆机就使用的是ECL82作功放的!另外PCL82早年曾被西欧 ...

没错啊,输出牛还好,主要是两只ECL82之间机箱铁板,热度高的时候手都不能长时间触摸.不过没关系啦,这是我焊的第二台6BM8了,之前心里有数.应该是没什么大问题的.ECL82应该是60年代初才设计生产的电子管,是属于比较"新"型的管子了,所以可靠性及性能方面,我认为都比较好些.体积小功率大,音质表现也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机器做得很漂亮,电路也很新颖,之间没有耦合电容,频响应该不错吧?

电路是日本流行的STC线路,抄的大卫论坛大卫的图纸.在网上评论就毁誉参半,我自己实际听感就觉得非常满意.

网友:
活泼可爱,不错。

网友(2023-11-21):
很可爱的颜色,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