取出0.04X660作其他实验!

楼主(2008-03-04):
今天用三条0.05X63股线合并代替0.04X660上40X40CM方框线圈实验,效果出乎意料,接收中国之声(不加天地线配110800),输出电流和660股差不多,这样0.04X660线便可进行其他实验了。

网友:
很棒,0.05×63每斤450米160元,三股合用也150米,比660便宜些。而且舍得下剪子。

网友:
好消息

超过喜旺,高人啊!

楼主:
这种0.05X63股线作磁棒线圈不错,刚才作了一个竟然用BAT85不用天地线也响了

网友:
俺用普通单芯细电线在普通200mm长磁棒上绕线圈也响,只不过声音很小。
不过我是使用普通锗二极管检波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天用三条0.05X63股线合并代替0.04X660上40X40CM方框线圈实验,效果出乎意料,接收中国之声(不加天地线配110800),输出电流和660股差不多,这样0.04X660线便可进行其他实验了。

.
这就是为什么要增加0.04X660线圈匝数的原因了

0.04X660线就象一匹千里马,但是,“...虽有千里之能,食不饱,力不足,才美不外见..."

网友:
是啊,明知如此,但手头没有这660的线只好退而求其次了。
10号之后打算买些稍细的线来玩儿。

网友A:
这些线和800之类 倘若在使用室外天地线的情况下、是否也有明显的效果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些线和800之类 倘若在使用室外天地线的情况下、是否也有明显的效果呢?

这二天在整各种线圈,没来得及回复叮咚兄的问题,见谅。用0.1X7的线圈加天地线,负载是3V篮色高亮发光管,用普通万用表量电压1.1V无光,用0.05X63线电压2.1V亮了,这是绕在16CM磁棒上的试验,而且不加天地线竟可听到中国之声(尽管如蚊子叫),用一个双栅MOSFET捡波声音大好多。这是从收听效果来比较,看来多股还要加上每股线要细的线好,当初我想要0.04X60的可惜没有了,这种线一市斤有450米,玩起来胆大一些。

网友B:
我们一道购买吧,这样厂里似乎可以安排。.04×60或者.04×100的都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们一道购买吧,这样厂里似乎可以安排。.04×60或者.04×100的都行。

好主意!60和100均可,60更长好一公斤1500米。

网友:
支持楼上两位,60股和100股的线好用

网友:
还有没有了?大家一道订货吧。

网友C:
建议楼主用0.04X660拉一条天线(五十米长),然后再做一个大线圈,这样的矿机将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建议楼主用0.04X660拉一条天线(五十米长),然后再做一个大线圈,这样的矿机将怎么样?

大线圈巳经不需要天地线了。目前想试的是40X40CM加大到60X60CM估计会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