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DIY]对2402lcd屏的一点看法

楼主(2008-03-05):
这是模拟测试的效果图:

楼主:
这是2402lcd的实物图:

楼主:
这是模拟测试的代码:
RS EQU p2.0       ;液晶接口的定义
RW EQU p2.1
E EQU p2.2
org 0000h
MOV SP,#70H       ;设置堆栈
MOV p0,#01H       ;清屏
CALL sss
MOV p0,#38H       ;使用8Bits汇流排,显示2行5*7字符
CALL sss
MOV p0,#0CH       ;显示开,光标关
CALL sss
MOV p0,#06H       ;字符不动,光标自动右移一格
CALL sss
MOV p0,#80H       ;第一行的开始位置
cALL sss
MOV DPTR,#TABLE1  ;显示
CALL www1         ;到TABLE1取码?
MOV p0,#0C0H      ;第二行的位置
CALL sss
MOV DPTR,#TABLE2  ;显示
CALL www1         ;到TABLE2 取码
MOV p0,#0C2H      ;光标定位0C0H
CALL sss
JMP $
sss: CLR RS       ;送命令
CLR RW
CLR E
CALL ddd
SETB E
RET
www1: MOV R1,#00H   ;显示table中的值
A1: MOV A,R1        ;到table取码
MOVC A,@A+DPTR
call www2           ;显示到lcd
INC R1
CJNE A,#00H,A1      ;是否到00h
RET
www2:MOV p0,A       ;显示
SETB RS
CLR RW
CLR E
CALL ddd
SETB E
RET
ddd: MOV R4,#05 ;延时1mS子程序
D1:MOV R5,#0FFH
DJNZ R5,$
DJNZ R4,D1
RET
table1: db"2008-02-16 15:07.56 ",00H
table2: db"Xjwlmq wsh BG Li-xiao-an",00H
end
;E端子应该是H为使能。
;BF为低电平表示忙就循环等待。

楼主:
据我模拟测试的情况看,效果不是很理想,比led的色彩差的远,不好看。
这种lcd屏用来练练手倒是可以。
如果要真的要用,还是led的好。
请大家发表意见 ~~~~~~~~~~

楼主:
欢迎大家支持与参与!

楼主:
欢迎你的参与!

网友:
红背光的不多见。
OLED用过么? 市场上可以买到多大的OLED屏?

网友A:
oled是什么?
我觉得led和lcd用处是不一样的,需要用led的时候用lcd就不合适了,就是这样。
我玩的时候一般都是用1602的,个人习惯罢了。

网友B:
不错!程序有C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oled是什么?
我觉得led和lcd用处是不一样的,需要用led的时候用lcd就不合适了,就是这样。
我玩的时候一般都是用1602的,个人习惯罢了。

OLED 是近几年年出现的新型发光显示器件,亮度、对比度、色彩都比LED 或 LCD要好很多。可以做成柔性的屏幕不用时折叠。
OLED  的耐温特性比LCD 或LED 要宽很多。目前水平可以达到 -40 ~ +80 摄氏度
OLED 的理论成本比LCD和LED的成本要低很多,但目前处在小批量研究推广阶段,价格比LCD要贵几乎一倍,且少有大屏幕供货。

用法上和点阵型器件LCD大同小异。

网友:
哦,就是一种新的发光器件了..估计等技术成熟了,会跟LCD的操作一样的..谢谢前辈。

网友:
各有各的好处!

楼主(2008-05-21):
引用 网友B:
不错!程序有C的吗?

抱歉,我只用汇编语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