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04X660股线制作各种线圈实验

楼主(2008-03-05):
用同一条0.04X660股线制作不同型状的线圈进行比较,为了统一一律不加天地线,用1N34捡波,接收二十公里处发射功率30KW的中国之声台,接收机固定二楼阳台一个点。统一用9805A数字表20V挡测电压一项。
1,绕成40X40CM方框,电压5.22V
2,用一个聚乙烯砧板(30CM)作蜘蛛网线圈,电压0.752。
这项实验还要进行多种绕法将向大家汇报。

网友:
好!   盼结果.  用同一长度的线而制不同形式的线圈结果,

网友A:
好! 圈数?电感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 圈数?电感量?

由于用同一段线不忍心剪断,绕完为止测电感在中波范围便可,到效果最好的绕法会说出匝数和电感量供参考的,谢谢关照!

网友B:
相差那么大!请说明第二个蛛网的内径和外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相差那么大!请说明第二个蛛网的内径和外径,谢谢

内径7CM外径25CM(线组的直径)请算一下面积是多少?和40X40CM差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C:
老兄:,您的IN34是在哪买的,我可以求您给买十只吗?
北京朋友

在这里有,您发短信问他一下。http://www.crystalradio.cn/bbs/thread-37227-1-2.html

网友D:
能试一下花篮吗?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能试一下花篮吗?谢谢。

一定试,等我作好摸具(9柱而巳)。还要试蛋糕盒、20CM的PVC管等。

网友:
很有意义的实验!

楼主:
生日蛋糕盒

在33CM的生日蛋糕盒上间绕13.3CM,严格2.46:1,还是赛不过40X40CM方框。

网友B:
截面面积是第一位的吧。

不知可否这样对比?
1.40*40方框周长为40*4=160cm,若绕制一圆形截面(多边形也行了),周长也为160,那么分两种情况讨论:
    若强于方框,则圆形截面在同样效果下省线,或者同样的线长可制得的效果更好
    若弱于方框,则吃力不讨好,大家以后都做方形好了

2.等截面测试
  40*40截面积为1600cm2,那么做一个同样截面的圆形,哪个效果好?
    结果也分两部分讨论:
      若等于方框,大家以后都做什么截面就没什么好争议的了
      若强于方框,那么截面还是趋向圆形好

请问L.D.XIONG先生看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截面面积是第一位的吧。

不知可否这样对比?
1.40*40方框周长为40*4=160cm,若绕制一圆形截面(多边形也行了),周长也为160,那么分两种情况讨论:
    若强于方框,则圆形截面在同样效果下省线,或者同样的线 ...

40X40CM的方框相当一个40多公分直径的园面积,要绕在这么大直径的园线圈必须有骨架方可,这就比方框损耗大了,而且不容易支撑,方框在同等面积时只有四个架接触到线,十字结构容易支撑和制作,这是它的优点,我最看好的蛋糕也不行,其它绕法也不会满意,想象一个大花篮软绵绵、那么温柔我也不知如何撑起它了。

网友:
构造有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