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音频毫伏表

楼主(2008-03-06):
自制仪表别有一番乐趣,本音频毫伏表原始电路来自电子报,但制作后不能正常工作,经过反复实验改正了原电路的错误并扩大了量程.
线路特点:选用CA3140集成电路,因此灵敏度和准确性比普通晶体管和电子管的高出很多.1mA的电流表头十分容易找到(本人是利用旧16mm电影放映机电源300V电压表,拆去整流和倍压电阻后改制的,表头型号为69L13立式的),本表电阻没有零星数值,整数数值的分压电阻非常容易买到,电阻均采用误差1%的五环金属电阻.面板为铝合金的,四框为铝塑板的.表盘为自制的,用成品表进行校准.电源可以用电池,用交流电变压器可以采用次级2X15V的,因为手头的变压器体积太大,所以改用次级24V的,整流后进行分压.
频率范围:20Hz-50kHz,
测量范围:10mV-300V.
灵敏度:30K/V
体    积:171X120X84mm

网友:
不错!!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值得烧友们学习!!

网友:
好手艺

变压器弄个磁屏蔽的为好

网友:
祝贺祝贺。
有个问题,能不能在它的基础上做个可以测中波范围的毫伏表,达到频率范围:20Hz-2MHz。

网友:
DIY要顶,结构紧凑,准备杀个mA表改成uA表头,测量矿石机电流用

网友:
我有一个五刀九位和一个六刀五位开关,正筹划怎样设计一款万用表,这图给了我一些启发。

网友:
自制仪表严重要支持!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变压器绕组外边有一个用薄铝片做的短路环,拍照片时没有加上.
因为玩音响用,所以没有考虑中波范围,如测中波频率把表笔输入电容改动一下就可以.
另外,实际制作时采用了2X11的波段开关,这样分压电阻可以直接焊上,图中的零点测试也只有使用2X11波段开关才有效.由于手头2AP9二极管较少很难挑选,因此实际制作时使用1N48.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变压器绕组外边有一个用铝片做的短路环,拍照片时没有加上.
因为玩音响用,所以没有考虑中波范围,如测中波频率把表笔输入电容改动一下就可以.

集成电路CA3140可以工作到中波频率范围吗?

楼主:
回复 网友B:

没有用过,从特性看,应当可以,CA3140应用于比较精密的信号放大场合,最高工作频率可达4.5MHz.

网友:
看了楼主的图,没说的,漂亮!!!
也希望制作更高频率的毫伏表

楼主:
谢谢各位的支持和鼓励,目前正在研究改进信号发生器,高频的毫伏表以前实验过简易的,等忙完了找有关资料看看,能否设计制造一个高频毫伏表.

网友:
不错的!我手头也有些CA3140,有时间做一个。

网友:
搂主的电路图画得真漂亮!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没有合适的绘图软件,只好用手画,幸亏有机械制图的基础和家伙.

网友:
表头的刻度是现成的,还是改画过,表做工好,DIY要顶。

楼主:
回复 网友D:

表头刻度是自己画的贴在原表盘上,刻度的比例分别为10和√10,楼顶照片比较早,最近又重新改造了一次,表头新重画了一次,加上了分贝刻度(以10V档为基准),面板新喷的乳白色漆.请看新照片

网友:
画表盘刻度可是精细活,LZ画的不错。

楼主:
回复 网友E:

画表盘有窍门,需要用绘图的分规圆规和鸭嘴笔,纸必须大,外面画大弧线,里面是表头实际大小的弧线,先在大弧线分度,然后往表盘实际的弧线上描.哈哈要收学费啦.

网友:
LZ字写得漂亮,图画得跟电脑画差不多了,表更是好手工,严重佩服!

表头可以用激光打印机打印,那么弧线刻度可以更精细些。

楼主:
回复 网友F:

想用电脑画可惜不会,也不知道用什么软件可以画电表刻度盘(曾问过搞电脑的博士生,也没有结具体果),另外因为表头刻度需要校正,往往不是均匀的,因此笨人只能用笨办法。

网友:
电脑绘图用AUTOCAD就可以了,不过现在也很清晰,自己用,手工可能更有意义

网友:
花了功夫的DIY

不错的小仪器,业余使用足够了。我有一台超高频毫伏表ZN2270,有故障,品相很好,喜欢的话给个价拿去好了,见我以前的出售帖。

网友:
电路图画的漂亮!

网友:
依照你的相片拓了一张,调整打印比例即可获得你需要的尺寸!

楼主(2008-06-27):
有同学需要此表电路图,顶一下。

网友:
多谢白居不易兄

网友:
请问白居不易兄,图红圈处是不是分开不连接的?

网友:
红圈处理应是连接的。

楼主:
回复 网友G:

楼上说的对是连接的。

网友:
回复 网友H:

厉害!看看内部?

网友:
回复 网友I:

网友J:
引用 网友K:

有原理图吗?

网友:
很不错啊!!!

大家都想要测高频,可小弟却一直想把它改造成可以测直流的毫伏表,这样就可以测功放的中点电位了,不知道老师有什么办法?
也就是说测量频率为DC~20K

网友L:
引用 网友J:

有原理图吗?
引用 网友K:
原来有原理图,可翻了半天也没有找到。。。

so easy to find it!
自制毫伏表:
http://blog.ednchina.com/EDN_001/116350/message.aspx

网友:
自制仪表的要顶!

网友:
回复 网友M:

楼主的表做的真不错,不知用何方法校准,希望能介绍一下。谢谢!

网友:
1、变压器要加屏蔽层,且接地。
2、输入口建议用屏蔽线,同轴插口

网友(2008-09-17):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的支持和鼓励,目前正在研究改进信号发生器,高频的毫伏表以前实验过简易的,等忙完了找有关资料看看,能否设计制造一个高频毫伏表.

研究进度如何了?千万不要以为别人忘记你说的话了哦!

网友:
大开眼界

网友:
楼主的表做过频率特性测定吗.图中分压电路未设频率补偿.频率特性应不太好.

楼主:
只是玩玩解闷而已,现在退休在家没有条件测定频率特性,因此原定试制的高频毫伏表迟迟没有动手。

网友:
引用 网友L:

so easy to find it!
自制毫伏表:
http://blog.ednchina.com/EDN_001/116350/message.aspx

能给个清楚点的图纸吗/

网友(2008-11-13):
请问搂主,如图:

蓝圈上的电容容量是:8800u吗?我正在安装这电路,见容量大所以请教,望回复,谢谢。

楼主:
是8800微法,由4X2200微法的并联而成。《电子报》原图数据难以分辨,这是我试验的数据,可以用10000微法的。

网友:
这个我也刚做了一个,用了两个OP07运放。线路跟楼主的差不多,只是把放大分成了两次!满量程是3mV~100V。表头是85C1,比楼主的小多了。输入插口用的是USB接口,并且跟真的USB口一样带有5V电源。可以自制些附件扩展功能!

网友:
这个要顶,学习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多谢白居不易兄

网友:
40楼的PP_Pig朋友引用的 自制毫伏表文章很实用,很好,LM324也是随手可找,只可惜图太模糊了,那位老师如有清晰的图,希望上一个

网友:
我的毫伏表!

网友:
用的是两级OP07做放大,实测1MHz的信号,还挺准呢!

网友:
回复 网友N:

做的不错!学习了!

网友:
前面有一们朋友引用了一个用LM324作毫伏表的网址,但关键的电路图反而看不清,清晰图贴上来,也许有同学用得着.

网友:
这是1995年<无线电>上的文章:自制毫伏表毫伏表是一种可以测量微弱信号的交流电压表,是无线电制作中的常用仪表之一。本文介绍一款适合业余自制的毫伏表,由于在电路设计上采用了运算放大器,因此具有灵敏度高、测量电压范围宽、频带宽、输入阻抗高 的特点,并且制作容易、调试简单。该毫伏表的主要技术性能如下:
  ①测量交流电压范围:01mV300V,共分11档量程,即:31030100300mVl31030100300V
  ②被测电压频率范围;20Hz100kHz
    ③输入阻抗:1MΩ
  ④测量误差:土3%以内 一、电路原理与特点
    毫伏表电路图见图1,图2是其方框图。被测信号由X端输入,经分压器(1)分压得到适当范围的电压送入电压跟随器ICl。由于集成运放电压跟随器具有输入阻抗极高、输出阻抗极低的特点,所以接上后面的分压器(2)和放大器后,仍可保证整个毫伏表具有高输入阻抗的特点。ICl的输出信号经分压器(2)再次分压后送到放大器进行放大。SllS12是同轴联动转换开关,分压器(1)(2)组合分压的结果,便实现了量程转换,因此Sl即为量程选择开关。
  集成运放IC-2IC-3组成两级反相输入宽频带放大器,每级电压放大倍数20(26dB),两级共放大400(52dB),这样设计的目的是为了展宽放大器的频带。放大后的信号电压送往整流指示电路。

    整流指示电路包括整流器和表头。集成运放1C4、二极管VDl4等组成一个精密全波整流器,整流桥VDl4接在集成运放的反馈回路中,直流微安表头PA接在整流桥的对角线上。被测电压正或负半周时,表头PA中的电流方向始终不变,为全波整流电流,其值大小仅与被测电压和电阻(R16+RPl)的阻值有关,而与反馈回路的电压无关,即表头内阻和整流二极管的非线性都不会影响测量精度,即使温度引起的二极管特性的变化也不会影响表头指示值,且表面刻度为线性均匀刻度。

二、元器件选择
   集成运算放大器1C选用LM324,这是一种常用通用型四运放电路,其引脚如图3所示。当然IC也可选用其它四运放电路,如TL084等。

表头PA选用磁电式微安表,满度电流(灵敏度)100300μA均可,内阻不限。
  整流二极管VD14选用2CK系列硅开关二极管。电阻全部选用1/4W以上的金属膜电阻。分压器电阻R1R3R5R9要求阻值精确,否则将影响毫伏表的精度。非标称电阻可从相邻近的标称电阻中挑选。RPl为微调电阻。电容C1选用耐压≥630V的无极性聚酯电容。其它电容耐压≥35V即可。输入插座X采用廉价的莲花插座,可降低成本,探头线亦相应地采用莲花插头。量程选择开关Sl采用211掷旋转式波段开关。正、负电源GBlGB2采用29V叠层电池。VD5是发光二极管,作电源指示用。
三、制作与调试

1.结构特点:由于毫伏表具有很高的输入阻抗和灵敏度,极易受到干扰,因此应采取电磁屏蔽措施,包括采用金属机壳(可用铝饭盒代用)并与电路中的地相连通,探头线采用屏蔽线等,以抗干扰。分压器各电阻直接焊在量程选择开关上,减少了与印刷电路板之间的连线,且电路一点接地(机壳),避免杂散耦合。采用电池供电,消除了由交流电源线引进噪声的可能。这些措施保证了毫伏表正常可靠地工作。

  2.电路板制作:准备一块7X7(cm)的敷铜板,按图4制成印刷电路板,并打好元件引脚孔和安装孔。然后按图4将各元件焊入电路板,应先焊入其它元件,最后焊入集成运放。
  3.绘制表面刻度:刻度线为两条,上面一条为010刻度,将刻度线等分10份,每份再等分10小格;下面一条为03刻度,将刻度线等分3份,每份再等分10小格(6b)。·将绘好的刻度贴在表头原刻度上即可。

4.整机组装:首先按图5将分压器各电阻焊在量程选择开关上,并将C6焊在表头引脚上。其次将量程选择开关Sl、表头PA、输入插座X、电源开关S2和发光二极管VD5固定在面板(铝盒盖)上,将电路板固定在量程选择开关Sl上方(6a),应注意各元器件均要与铝盒盖绝缘,只有输入插座X的外层与铝盒盖电气连通。然后按图4、图5将全部电路连接完成,由输入插座X至量程选择开关S1的连线应采用屏蔽线。最后将面板上各档位及“输入”、“电源”等字样标好(6b)
  5.制作探头线:取约l米长的屏蔽线,一端接上莲花插头(屏蔽层接插头外层),另一端芯线接红色鱼夹、屏蔽层接黑色鱼夹,如图7所示。
  6.调试:整机电路对照图l核对无误后,装上电池,探头线插入输入插座X,微调电阻RPl旋至阻值最大位置。首先将输入端短路(红、黑鱼夹相接),打开电源开关,表头指针摆动数次后应指“0(刻度最左边)。如不为“0”,则可能电路自激,可用一小容量电容从前往后依次接到运放输出端与地之间,以检测并消除自激。该电容容量一般为100p01μ,应尽可能用小容量的。然后用信号发生器经探头线向输入端送入3mV的交流信号(一般取f1kHz),量程选择开关S1置“3mV”档,调节RPl使表头指针满度(指向刻度最右边)即可。如无信号发生器,可用一小电源变压器,初级接220V交流电源,次级电压即可作为调试信号送入输入端,用标准毫伏表(也可用万用表,但精度较低)测出次级交流电压值(例如6V),则将量程选择开关Sl置“10V”档,调节RPl使表头读数为“6”即可。

由于调试时机壳必须打开,因此调试场所应远离各种干扰源。调试结束盖上机壳后应再校验一下,,如表头读数变化应重调。调试与使用中应注意,不要用该毫伏表直接测量220V市电,因机壳带电!以免发生危险。

网友(2008-12-25):
回复 楼主:

将此帖顶起来,请白老师介绍高频毫伏表,促进一下。盼望早日出笼。

网友:
我的3140好象是出掉了,找找看有没有,再不行就用TL072做了

网友:
表做的漂亮啊  不错

网友(2009-02-16):
把好贴子再顶起来

网友:
用LM324效果应该不会好

LM324的特性是比较差的,特别象电路图中要做那么大的放大倍数,频带已经变得很窄了。用TL084会好一些,而且输入阻抗高得多。有时间我想做个数字式的。另外,总觉得有示波器的话毫伏表没有什么用,不知大家是否有同感?

网友:
不懂运算放大器,乱说两句
这里是自制音频毫伏表,LM324我想应该能够胜任吧,如果通用运放连这样低的频率\这么窄的频带都不能用,当初设计生产它干啥?
从我上面引用的制作资料看,这是实际制作成功的电路,运放的放大倍数应该能适应这个频带,应该行得通.
以上都是纸上谈兵,64楼的dac-8朋友已经制作出成品了,他能谈谈效果就好了,最有说服力.

网友:
LM324的单位增益带宽只有1M,电路中的放大倍数约是40倍,也就是说理论上这个电路的带宽只有25KHz(1MHz/40),达不到文章说的100KHz,不过如果只测音频可能是可以了,印象中毫伏表一般都有1M带宽吧。

网友:
真漂亮!也想作一个,运放可用5534代替吗?电路来自哪年的电子报?望回复。谢谢!!

楼主:
《电子报》原图资料是借来的,记录在笔记本上,按原图数据不能正常工作,现在的数据是经过多次实验获得的(其数值跨越了几个数量级),比原设计量程灵敏度提高了一档。至于什么原理,本人玩电子管出身,对IC不太懂,只是按图索骥。

网友:
白居不易兄。我想用100UA或者50UA的表头代替您的1MA表头应该怎么改呢?

楼主:
可参照77#帖子的建议,如果不想改动电路,可以给100或50微安的表头加分流电阻。另外前面有网友介绍的《无线电》杂志文章里的毫伏表(利用324集成块的)是采用100微安表头的。说明一下,制作这个表是退休后为了解闷,本人因为手头只有1mA的表头(原长江16毫米电影机交流电压表),这个电路的电阻都是整数,才采用这个电路(帖子里已经说明),并不是最好的选择。

网友:
见DIY就顶,电路图做的真漂亮!

网友:
做得真好,顶一个。

网友:
白兄有没有试过最高测试频率?

网友(2017-05-01):
最近也想做个交流毫伏表玩玩,搜索到白板的此贴,就顺便把电路图搞了下亮化工程。

网友:
前几天在矿坛买了50只运放lm324,再过来看看,学习学习,想自制毫伏表。

网友:
这个毫伏表电路简洁,容易做成。

网友:
有才这也能找出来,挖坟帖!

网友:
版主手绘图非常棒,不过毫伏表在现代那一堆仪表中用途不大吧?我有一台闲置还等着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