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普一下:关于仪表工艺变化和电阻问题

楼主(2008-03-11):
近期新老电表抄的火暴,一般老同志购买老表,新同学购置新表已是一个规律,那么老鸟们为何屏弃新表而一味追求老表呢?不仅仅是个怀旧的问题,除了本坛谈论的内外磁工艺以外,还有电阻非常重要:

    老的电表里面都使用线绕电阻和大功率金属膜电阻,俗称大红袍或者大绿袍,而新表几乎都是色环小功率金属膜电阻。一块电表的设计是在确定表头灵敏度的情况下首先计算出分流电阻的阻值,然后再将所需测量要求建立在这个表头的电流档内阻之上,因此多个档位的分流电阻(电流测量档位)根据测量电流大小和康铜丝耐流能力选择线径逐个绕制,串连之后的精确度和热稳定性就显得格外重要。规矩的做法是人工线绕使电阻精度控制在0.5%以内或者更高,但是随着电阻阻值的增加,线绕电阻达到几百K就很难绕制而只好采用热稳定性比较好的金属膜电阻了。金属膜电阻是采用真空金属蒸发镀膜生产工艺来生产的,精度不能满足,只能作为其它档位降压元件使用,所以我们看见万用表的电压档位和部分电阻档位的高阻电阻使用了金属膜。
    任何元件在工作的时候均会发热,只是程度不同而已,发热必定造成阻值的变化而破坏测量的准确性。锰铜丝的热特性大约为5~50度温度范围内阻值变化极小,康铜丝则更高,达到0~400度,可见仪表为何采用康铜丝而没有采用阻值更高的其它材料来负担电流档位的电流分流工作。
    镀膜电阻常见为炭膜和金属膜两类,炭膜电阻的热稳定性不佳,而金属膜要好得多,为避免热量影响阻值,可见老表都尽量使用大功率金属膜电阻来保证测量精确度。
    计划经济年代讲求实在没有虚假,任何产品的设计富余量都很大,万用表的开关镀上厚厚的银,耐磨持久几十年性能不便,而今说的好听是市场的竟真迫使降低成本,说得不好听是资本家轧干余量创造更高的剩余价值中饱私囊,都擦着GB(国标)踏着黄线玩儿忽悠,心事都放在外表的华丽,实则草包产品。
    色环电阻是改革开放让大家最先见到的成果之一,现今的仪表使用如此之小的色环金属膜电阻,无非就是尽最大努力降低成本,这类仪表在测量小电流低电压的时候性能能够保证,但是反过来只能作短暂测量,加上仪表开关的材质变化和耐磨能力的降低,不多年就失去仪表的测量精度。
    有同学问道:为何进口高精度数字表都是色环电阻呢?简单仪表就不用说,高精度数字表的处理器均有温度补偿电路,复杂的超高精度数字表采用的是基准源比对运算来达到精度。
    由此可见,老鸟买老表不无道理!

以上个人学习心得体会,欢迎批评指正!

网友(2022-11-10):
引用 网友A:
我也想知道做什么东西需要把精度精确到0.3毫欧的。到是测量开关的接触电阻有这些到毫欧级别的要求。不过 ...

数字(仪)表不一定只能是万用表

万用表不行,不万用的表,0.3mΩ 不算太夸张的指标

网友(2008-03-11):
机电产品的综合素质能集中体现一个国家的工业发展水平,仪表的测量精度越高,其技术含量就越高。对于爱好者来说,我们对仪表的最基本的要求有两条:一是精准,二是耐用。对于指针表,它的精度再高也只能靠使用者的眼睛去识别,一个2.2K和一个2.25K的电阻,基本上是无法分辨的,因此它的实际误差是1%还是5%并无更多意义。
   没有专业文章说大红袍电阻就比色环的好,那么大家为什么对老表情有独钟?我想主要是材质和工艺,偷工减料----这个饮鸩止渴的竞争手段,却让一大批无能的管理者趋之若骛,他们打着技术创新之旗,行偷工减料之实,结果使产品质量越来越差,由于缺乏技术含量,仿冒者也纷至沓来,搞得乌烟瘴气,最终断送了我们一大批工厂的生命,葬送了我们一大批的优秀产品。时至今日,我们不得不到前人的故纸堆里,去淘一点多少还带些光环的老物件,不为使用,多为把玩......

网友:
引用 楼主:
近期新老电表抄的火暴,一般老同志购买老表,新同学购置新表已是一个规律,那么老鸟们为何屏弃新表而一味追求老表呢?不仅仅是个怀旧的问题,除了本坛谈论的内外磁工艺以外,还有电阻非常重要:

    老的电表里面 ... [
好文章!老表是以质量为检验标准,新表是以利润为检验标准,正如文章中所述‘都擦着GB(国标)踏着黄线玩儿忽悠’。过去的国企把质量放在第一位。

网友B:
写得不错!支持!

的确国产老表的确不错,不过手工稍微粗,携带不方便,以前二手价格便宜,而且容易淘到好东西,不过现在价格好象炒得比较贵,起码都100元以上,品质高的还去到150。感觉作为收藏还可以,但是这么来着就舍不得用了。

不知道楼主对进口的指针表有没有研究?抛弃国货情节以及抵制日货的思想来说,日本的指针表准确度,耐用性,便携性都不错。而且2手的日本指针表也不贵。

在这个数字表横行的时代,指针表已经不能在乎精度了,耐用性,便携性还是最重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写得不错!支持!

的确国产老表的确不错,不过手工稍微粗,携带不方便,以前二手价格便宜,而且容易淘到好东西,不过现在价格好象炒得比较贵,起码都100元以上,品质高的还去到150。感觉作为收藏还可以,但是这么 ...

很少有机会把玩进口指针表,手头仅仅有一块日本三和80年代初生产的指针表,就拿这块表与当年国产表做比较吧:

从外观看,三和的铸塑工艺及其精良,表面积大,度盘清晰明了,该表采用内磁,非常了不得的是观察不出表头指针动平衡有偏差,阻尼非常好。表内采用印刷板,档位开关触点面镀金处理提高了耐久性能。内部功率为1W左右纯金属模电阻,没有见到一枚线绕电阻,细想是不是国外的真空镀膜控制技术非常高呢?结合高精度数字表与国产47表比较,精确度进口的若为差一点。

网友:
俺现在用的是日本“三和”指针表,印刷电路板上全是贴片元件,精度也不错。

网友:
其实表玩多了也就知道什么表好啥表孬,也包括进口表。表的各个时期生产目的是不同的,有实用的,有耐用的,有科研的,有商业的,还有便携的。有单一性质产品(如中国和苏联计划经济时期实用的或耐用。现在全是商业的),也有多面性产品(如国外注重实用耐用经济)。多学习老鸟是没错的。

网友(2009-04-12):
引用 楼主:
近期新老电表抄的火暴,一般老同志购买老表,新同学购置新表已是一个规律,那么老鸟们为何屏弃新表而一味追求老表呢?不仅仅是个怀旧的问题,除了本坛谈论的内外磁工艺以外,还有电阻非常重要:

    老的电表里面 ...

晕..........<锰铜丝的热特性大约为5~50度温度范围内阻值变化极小,康铜丝则更高,达到0~400度,可见仪表为何采用康铜丝而没有>
在常温使用锰铜更高级,锰铜可做0.05%级以上电阻,而康铜价低只能做0.1%级以下电阻
楼主不要把使用温度当温漂好吗,
现在贴片电阻以比锰铜,康铜线绕电阻   阻值,温漂,热电势好很多的以有,只是过载能力差点

网友C:
FLUKE线绕用的线还要好,高精度的东西无止境。贴片比锰铜的精度和温度系数好倒是头一次听到,0.01%的精度用什么去表示?温度系数用什么表示,贴片那么小用放大镜看得清吗?
我也看到楼主的锰铜和康铜的笔误了,好电阻还是用锰铜的

网友:
来个常用的精密贴片 5ppm 0.01% ,温漂热势比锰铜好
现在精密线绕用比锰铜好的材料做的如镍铬硅锰、卡尔玛、伊文合金

网友:
引用 网友C:
FLUKE线绕用的线还要好,高精度的东西无止境。贴片比锰铜的精度和温度系数好倒是头一次听到,0.01%的精度用什么去表示?温度系数用什么表示,贴片那么小用放大镜看得清吗?
我也看到楼主的锰铜和康铜的笔误了,好电 ...

精度0.01%   T
温漂5ppm    S

网友:
引用 网友C:
FLUKE线绕用的线还要好,高精度的东西无止境。贴片比锰铜的精度和温度系数好倒是头一次听到,0.01%的精度用什么去表示?温度系数用什么表示,贴片那么小用放大镜看得清吗?
我也看到楼主的锰铜和康铜的笔误了,好电 ...

不常用精密贴片电阻看到数字也得查表

网友(2011-07-05):
任何元件在工作的时候均会发热,只是程度不同而已,发热必定造成阻值的变化而破坏测量的准确性。锰铜丝的热特性大约为5~50度温度范围内阻值变化极小,康铜丝则更高,达到0~400度

请问那些仪表大电流档位表用到康铜丝?

网友:
真没有想到贴片电阻还有这么高的精度!温漂也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