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买了20根120MM的中波磁棒,想DIY个好的中波天线

楼主(2008-03-16):
请DX给个建议:
1,加粗
2,磁棒阵
3,其他,请DX建议

楼主:
请各位 献计献策 啊

请各位 献计献策 啊

网友A:
看好2,在每根磁棒上间绕4--5圈,磁棒经向间隔排列,然后再串联使用。

楼主:
我也有此意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好2,在每根磁棒上间绕4--5圈,磁棒经向间隔排列,然后再串联使用。

我也有此意距离怎么搞?我想做个 树 型

网友A:
电磁信号的能量与面积成正比,所以间隔距离尽可能大一些为好。

网友:
祝你成功,做好发个图看看效果怎么样

网友:
当然是每一根磁棒上的线圈越多越好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磁信号的能量与面积成正比,所以间隔距离尽可能大一些为好。

初步已经设想  好了  东西也有眉目,星期天实验

网友:
引用 楼主:

初步已经设想  好了  东西也有眉目,星期天实验

千万不要用高挡李兹线实验,最好先用漆包线作一个单磁棒的线圈(约65T),再作多支的此较一下看结果。

网友B:
恰好,我也早有这个想法,也有20根小磁棒,但没有时间试验。

我的想法:
1、六根磁棒平行,均匀分布在半径 40cm----60 cm 的圆周;
2、在这个六角框型骨架上,绕一个六角线圈或圆形线圈。匝数只有两匝。分别占据磁棒的两端边缘部位。
3、两匝大线圈中,每匝在经过某根磁棒的时候,在磁棒端部的边缘,同方向绕 5匝---6 匝(左右)。

我没有验证过我的想法,希望你试一试。公布结果,大家出主意改进。

楼主:
引用 网友B:
恰好,我也早有这个想法,也有20根小磁棒,但没有时间试验。

我的想法:
1、六根磁棒平行,均匀分布在半径 40cm----60 cm 的圆周;
2、在这个六角框型骨架上,绕一个六角线圈或圆形线圈。匝数只有两匝。分别占据 ...

没看明白啊

网友C:
我还是那句话“圈数越多越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还是那句话“圈数越多越好”!

有道理

网友:
引用 楼主:

初步已经设想  好了  东西也有眉目,星期天实验

期待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