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种二极管表现

楼主(2008-03-17):
用40CM蛋糕盒线圈,不加天地线,选一个接收弱的点,空载测各捡波管弱信号时的表现。结果差别极大。从9.8MV至302MV。

网友A:
给的测量数据,很详细。辛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给的测量数据,很详细。辛苦了!

谢谢!闲来无事玩玩而己,所以1N34有名气。

网友:
N 个并联用好许多

网友B:
好强! 改天弄个IN34玩玩。

网友C:
辛苦了!几个并联怎么样?三极管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辛苦了!几个并联怎么样?三极管怎么样?

不辛苦!明天试试几个1N34并联和三极管一个结。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强! 改天弄个IN34玩玩。

本坛YYDZ处有每个0.2元。

网友D:
数据来得辛苦!
倘若在较大信号之下、看看是不是就趋向差不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数据来得辛苦!
倘若在较大信号之下、看看是不是就趋向差不多了?

非常正确,在强信号下,正向压降0.175v的1SS86从最差变成最利害的管子,用它作供电矿机再好不过了。其他二极管相差不太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辛苦了!几个并联怎么样?三极管怎么样?

用二个BAT85并联比一个差,3AG1一个结捡波不错。

网友E:
我觉得这样试验二极管的效率,结果是不全面的。当二极管的电阻 Rd 等于调谐电路的阻抗 Rp 和负载电阻 RL 的时候,接收机得到最高的灵敏度。同一个二极管用在不同的调谐电路,结果不一样。是否需要几个二极管并联检波,也要看阻抗是否能得到最佳匹配。在这个帖子里有说明:

http://www.crystalradio.cn/bbs/viewthread.php?tid=12695&highlight=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觉得这样试验二极管的效率,结果是不全面的。当二极管的电阻 Rd 等于调谐电路的阻抗 Rp 和负载电阻 RL 的时候,接收机得到最高的灵敏度。同一个二极管用在不同的调谐电路,结果不一样。是否需要几个二极管并联检波 ...

麦老师所言极是!比如说1961的蛋糕线圈并二、三个反而更好,我这是仿制的蛋糕盒线圈随便试试手头的管子而己,望有条件的坛友多动手试试。谢麦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