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139B外接喇叭、外接电源问题

楼主(2008-03-22):
我的139B收听短波电台还是很好的,电台内容没有什么卖药的广告,但用耳机听不舒服,想外接个喇叭听,请教怎么个接法。另外,老用干电池听太浪费了,直接用12V的稳压电源不知行不行,一并请教,先谢谢了!

网友:
1.可能 接外喇叭听,但要使用合适的输出变压器.你也可以把信号引出,送给有源小音箱听,这时就不用输出变压器了.
2.可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外接喇叭听,139B功放输出是无输出变压器电路,接一只好喇叭音色就更好,最好配上音箱!找一只4.5插头,连接好输出线,再接到喇叭上就可以了,不需要再用输出变压器,喇叭阻抗4--8--16欧都可以!由于139B功放输出是150毫瓦 ...

楼上好像说的是小八一电台的收讯部,它的电路跟139B不大一样的。
139B工作电压10.5伏,12伏也能正常用,串7809正好。但是用了外接电源之后度盘1.5伏指示灯就不能继续用了。
139B低放是传统的推挽放大,带输出变压器。输出阻抗600欧,但是用好一点的立体声耳机串联接法声音就能有很大改善。因为输出功率不算大,接线变带动喇叭还不如用有源音箱方便。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外接喇叭听,139B功放输出是无输出变压器电路,接一只好喇叭音色就更好,最好配上音箱!找一只4.5插头,连接好输出线,再接到喇叭上就可以了,不需要再用输出变压器,喇叭阻抗4--8--16欧都可以!由于139B功放输出是150毫瓦 ...

照你的主意做,139B坏了你要负责!

网友:
从广坛收集的资料,那位先生的原创不记得了。

问:
请教有经验的,139A/B 的输出600欧的,改成8;4欧匝数?线经?旧半导体机输出,哪个牌子的机合适?
答:
根据139A资料介绍,该机输出功率0.1瓦,600欧端绕组为700匝,可以求得该机输出变压器8欧端应该绕81匝,4欧绕57匝,线径0.21-0.3即可.
我的做法是:因观察原机的输出变压器饶线窗口有空余,便焊下该变压器,用0.21漆包线穿绕81匝做为8 欧输出端.每匝线长约5厘米,总线长4米多,仔细穿饶也不很困难.这样省去了另找变压器和拆变压的麻烦.注意,原600欧端因接有负反馈,不要改变.
记下:8欧姆 绕81匝。

楼主:
根据各位老师的教导,看来还是找个小有源音箱最方便、最可靠,正好有个小有源音箱,有时间一定试试,谢谢各位老师了!

网友(2011-08-12):
这么个发杂啊!!!!!!!!!!!!!!!!!!!

网友(2016-06-21):
不符杂,最简单,换个收音机的输出变压器,,,不用绕了,,本人就如此玩的,,,主要是它的输出变压器坏了,,,,另外,把八一和139 混了,,外观也许可以,有本事你直接按上玩呀,八一的24V电压,,你享受享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