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X远程通信资料大杂汇

楼主(2008-03-22):
HF各波段特点
HF部分包括9个不同的波段,范围从1.8MHz到29.7MHz,它们通常也称为160米到10米波段。看上去这9个波段加在一起的范围还不如2米波段一个宽,但是对于车腿来说,他们可以提供决不逊色的传播特性,特别是你更喜欢省际或国际的通信。
HF波段除了语音通信(主要是SSB),还包括等幅电报(CW)。电报的通信效率很高,特别是当你在移动中受到电源和功率的限制时,电报往往更为容易达成通信。传播开通的时候,你可以在每个波段的低端听到大量的电报信号,甚至还可以听到一些功率小于5W的外国电台。
下面,我们对HF提供的9个波段进行更详细的介绍。

10米:频率范围是28.0-29.7MHz,一般只有在白天和傍晚才有远程传播。这个波段一旦开通,可以有非常好的通信效果,而且对机器功率要求低,天线的尺寸也小。29.6MHz是国际上都知名的中国FM频率。自从1995-1996年中国无线电运动协会开展的10米FM实验活动以来,这个波段就一直保持非常的活跃。10米波段是允许FM的唯一HF波段,当然根据你的操作权限你也可以使用SSB或者CW。它也是唯一对四级操作证书持有者开放的HF波段。

12米:12米波段于1985年才对火腿开放,范围是24.890MHz到24.990MHz。它与10米波段相距很近,传播特性也十分相似。对于车腿来说,这一波段相对不算拥挤。不过正如你所想的那样,太阳黑子的活动对其会造成影响——10米波段也是如此。

15米:5米波段的范围是21.000MHz到21.450MHz,给车腿们提供了较大的空间。与10米波段的不可靠传播特性不同,15米波段相对稳定而且也适合远程通信。中国火腿聚集在21.400MHz以USB方式通信。21.110-21.200MHz则聚集了大量的新手CW操作者。21.200-21.300是国际的SSB通信波段。

17米:17米波段的范围是18.068MHz到18.168MHz,是最新开放的波段。这一波段具有全球通信的潜力,虽然范围狭窄但是很整齐,正逐渐为车腿们所喜爱。

20米:20米波段对于那些热衷于全球远程通连的火腿们无疑是最好的选择。范围是14.000到14.350MHz。很多车腿用这一波段通连了超过100个国家。特别是傍晚和周末,你会在这里听到很多使用大功率和八木天线的高配置电台,不过它台干扰也相应多一些。中国HAM的常用频率是14.270MHz USB,老业余爱好者们的常用频率则是14.180MHz USB。

30米:30米波段从10.100MHz到10.150MHz,在HF波段中范围最小。不过你会发现30米波段对于车腿来说却正是最佳选择。特别是如果你喜欢CW,因为这里不允许语音操作。这里没有比赛,似乎只是为车腿们的联系所专门提供的波段一样。这里的传播特性与相对拥挤的40米波段很相似。

40米:40米波段对于中国来说从7.000MHz开始,到7.100MHz结束。最近一届世界无线电大会WRC-03同意了逐步将全球的40米业余波段都展宽到7.000-7.300MHz共300kHz。对于车腿们可以提供各种各样的通信机会,不过对功率的要求会比较高,天线的尺寸要求也开始庞大起来,不太适合一边开车一边通连,更适合把车停下来架设好一副好的天线后再做通连。40米波段在白天相对适合国内通信,但是一到傍晚或晚上,40米波段就可能开通远程的传播。中国HAM集中的频率是在7.050-7.068MHz LSB。

80米:80米波段是HF中范围第二大的波段,从3.500MHz到3.900MHz。80米波段的传播在很大程度上会受时间和季节的影响。春季和夏季,80米波段会更为活跃。整个白天,80米波段往往会很安静,而晚上的时候,各种各样的信号会使这一波段热闹非常。但是在这里完成一个QSO会很困难,除非你有很大的功率、很庞大的天线,所以相对来说不太适合车腿们。 160米:160米波段从1.800MHz到2.000MHz,刚好位于AM广播波段的上面。通常条件下,这一波段的传播适合近程通信。严格的说,160米波段更适合夜晚和冬季使用,那时可用于远程通信,当然这意味着需要更大的功率和更庞大的天线。

楼主:
LDE - 长延时反射

LDE - 长延时反射,一种DX未知现象.这种无线电传播现象应该说还是业余无线电爱好者首先发现的。简单讲就是当一个无线电发射器向天空发射出无线电电磁波后,在不远的地方(指可以预测,计算的范围)居然要等上很久才能接收到。
    在SW波段,一般产生1.25~5秒的延时现象许多DXers时常会观测到,但是离奇的是许多直击报告讲他们千真万确的接收到了几小时,甚至几天(VLDE)后的信号!开始大家以为是有谁做的恶作剧;或许是什么多谱勒(Doppler)现象,随着直击报告的增多,于是大家认真地研究起来了,但至今仍然是个迷,众多DXers为之发狂。
    LDE现象可以讲早在无线电通讯开始时就被观察到了。1927年火腿W2X0Y 比尔-康亭尼(Bill-Continelli)在用9.6MHz的频率进行通信,检测到了3秒的延时,之后,他还观测到1~30秒`不等的延时现象。并及时向广大火腿报告了这一发现。在30~60年代的一段时间内,大家用低到850kHz(丹佛的KOA),高到两米段,调制方式有CW,SSB,FM 等。
    如果以信号在电离层与地面之间来回反射6~7次计算(业余信号这时已经衰减得非常微弱了),只要0.5~1秒时间。就是月面反射(Moon bounce)也不过0.5~3秒。来自太阳的反射时间是8秒,这几个常见数字是可以排除的因素。所以人们把目光朝向了“外星人”,冥王星,外太空转发器。

楼主:
流星反射远程通信实验

1.理论说明
   U/V HF 为直线进行电波, 传送距离只限于"视线距离", 通常只要离开地平线, 信号就会急剧劣化, 功率再增加, 传送距离也是有限的
   任何导电体都具有 "吸收电波" "反射电波" 二种特性, 许多种天线就是利用此点做成, 如八木天线, 碟形天线... 善于利用 "反射体" 就可让电波藉反射作用传到较远处,例如:国际短波通信就是利用高空电离层, 其中散布大量的导电离子, 可以反射某些波段的电波, 藉此传送到数千公里外的远处, 只是, 电离层的结构并不适合 UHF, VHF的波段, 不会使之反射回地面.
    所谓 "流星反射" 通讯, 实际上是 "流星余迹反射", 其成因是来自外层空间的一些固状碎片, 平时以很高速度在太空中飞行, 而在接近地球时, 因受地求引力吸引转而掉入地球,此时其速度可高达每秒数十公里, 当进入地求大气层时, 会与大气磨擦, 产生高热, 最后使得此一物体燃烧发光, 气化电离.... 从地面看, 可以看到一道光余迹, 在几分之一秒内就消失掉, 但是在它的通过路线上残留的物质, 也就是 "流星余迹", 主要由气化的流星体其中含有多量的金属, 与其电离的空气组成, 具有反射电波的能力, 仍可维持一段时间, 其时间长短与以下因素有关流星体的材质, 如含有多量金属颗粒, 产生的流星余迹导电性较佳, 但因颗粒较重容易掉落,... 天空中气流的状况, 一般说来流星余迹高度在 50 -- 200 KM 高空, 较低处空气密度大,离子量多, 但也因气流较强容易飘散.... 流星的大小, 其体积越大, 产生的流星余迹自然较长, 较密, 可持续较长时间, 每颗绿豆大的流星可造成数秒钟之传送时间应无问题.再者, 流星的速度越快, 其能量越高, 越能造成周遭空气的解离, 并使得中和时间延长,有时可长达 30 秒以上, 通常下半夜出现的流星, 由于地球面对公转的方向, 流星的速度比上半夜快了 60 KM/S 传送效果最佳
    电波反射传送的距离
流星余迹出现的位置越高, 传送的距离越远, 以高度 100km 的流星余迹来说, 通讯距离可达2000 km, 但也要考虑因距离过远而信号衰减, 此时就要加强发射功率, 接收灵敏度,并以指向天线将波束集中至天空.
   可用的波段
  流星反射通讯并非对所有波段都有效, 这是因流星余迹内的导电离子分布不一, 当不同波长的电波射入后, 会产生不同的偏折角度, 然后, 不同离子产生的反射波又会彼此干涉抵消, 目前多数实验结果, 发现从 20 mhz --- 400 mhz 都有反射现象, 但 30 mhz 以下其效果不如电离层反射, 频率越高则反射现象越少, 所以, 最好的传送波段在 50 mhz, 其次在 144 mhz, 而 220, 430 mhz 就机会少一点, 如遇大型流星的话仍有很好的反射状况.然而, 此中仍有许多变量, 因为流星余迹自产生后离子浓度会由集中, 高密度趋向低浓度, 大面积, 对同一个流星余迹作不同波段反射实验会发现, 各波段的 "持续时间", "最大值",差异很大, 如要找出数值公式, 有赖多方实验及数据之收集整理
  * 可用的场合
   流星反射通讯自然与流星的出现有关, 那么, 要如何找到可用的流星呢? 流星的数量实在很多, 据估计每天有数以 "亿" 计的大小流星掉入地球, 只可惜绝大部份都是细小微粒,不足造成巨大的流星余迹, 就地面观测者言, 能有效果的, 每小时仅有十数颗的程度...而每颗约能造成数秒至十数秒的通讯环境, 这是否实用? 对 voice 而言这当然不理想,但对于 packet 而言, 却能传送数百, 或数千byte 数据, 具有相当实用度, 据报载, 一些辐员辽扩的国家, 某些地区往往数百公里罕无人迹, 缺乏通讯设施, 于是就利用 packetradio, 简单的 vhf , (比 hf 可靠), 来传送各种情报信息, 几个小时下来, 就可传出像本篇一样长的文件, 美国甚至还研究如何以雷达找到 "即将" 掉落的流星, 并研究以极高的传送速度, 瞬时间就可把大量信息藉它传出...
  2. 利用流星雨反射通讯
由于笔者是业余天文观测者, 而 "流星雨" 现象是一种很值得研究的特殊天象, 所以一直想找出办法观测, 使用电波反射, 一方面可以利用流星雨做反射通讯, 一方面又可测定流星雨的出现时间, 数量, 极大期... 等, 可说是一举两得, 但要作好通讯或观测实验,有赖于充份的事前准备工作, 紧密的团队分工合作, 所以此部份将详细讲解相关的背景资料,以便让参加者进入状况......
* "流星雨" 的来源
   流星雨的出现是和 "彗星" 有关系的, 相信这点就会引起大家的兴趣.众所周知, 太阳系中有太阳, 九大行星和它们附属的卫星, 还有许许多多大小碎片,(这些是流星的主要来源), 都以比较稳定的轨道环绕着太阳运行, 除此之外, 有一种来自恒星空间 (也就是游走于太阳与其它恒星间) 的物体, 其组成物质为气体份子的结晶和有机物, 固态粒子, 等之集合, 结构颇为松散, (有科学家形容彗星是一团 "脏雪球"), 其大小约数百米至数十公里大, 但形状不是圆形或对称的, 此物质一向在黑暗寒冷的真空中运行, 无光无色, 倒也逍遥自在, 沿途可能和同类碰头擦撞, 或者 pick up 一些星际物质, 这样经过不知百十亿年, 总有机会接近一些恒星, 而这也就是彗星光辉灿烂年华的开始, 但也由此时起, 彗星迈向死亡之路....
   当彗星接近体积质量超过它兆亿倍的恒星时, 就开始感受到恒星越来越大的引力, 使它加快脚步朝着恒星的方向运行, 这个加速期间可能要花上几万年, 然后它到了太阳系的范围内(约 100 个天文单位之远, 1 天文单位 = 地球与太阳距离, 约 1 亿 5 千万公里)开始受到太阳的威力, 包括 光, 热, 辐射线, 以及太阳风高速粒子, 的照射撞击,于是原本冰冷黑暗, 组织相当松散的彗星开始 "活动", 其表面的气体结晶首先 "气化"在彗星本体外围形成了一团能反射阳光的稀薄气层, 其直径由数万公里起, 不断膨胀着,其表面的物质也开始 "剥落", 然后受到太阳粒子的撞击掉离彗星本体, 随(太阳)风而去, 这些物质也会反射太阳光, 于是位在地球上的我们, 就可看到一粒光球拖着长长的尾巴, 挂在天空, 尾巴背向太阳, 状似长发人头, 或是一只扫把, 于是就取名作 "COMET"(头发之意), 中国就叫做扫帚星,...
   彗星从进入太阳系起, 大约要经数十年才会运行到地球轨道附近, 光度才够亮到足以看到, 而此时其彗头直径可达数十万公里, 彗尾长数千万公里, 如此庞然大物, 能否威胁到直径只有一万多公里的地球? 答案是 NEVER ! 原来彗星是虚有其表, 庞大的彗头与彗尾其密度竟然低到连地球上所能制造出来的真空度都比不过, 真正能造成威胁的是彗星核心直径数十公里的本体撞击地球, 但也仅能在地求表面造成直径几百公里的坑洞, 其影响是能把地球上的大部份生物一扫而光, 替下一世代的生物创造环境, 据地质考古学家研究, 几亿年前可能是一颗彗星撞击地球, 把所有恐龙类大型生物 GETOUT, 剩下的小哺乳类动物 "龙口逃生", 才有机会进化成现在的各种高等生命......
   幸运的是, 由于宇宙空间的广大, 星体相对的渺小, 彗星极难有机会与其它星体相撞,同时因为初速度与进入角度等因素影响, 彗星也不会直接撞向太阳, 而是以一种曲线轨道进入太阳系, 掠过太阳, 向地球人展露长尾雄姿, 然后慢慢远离太阳系, 回归恒星空间,在此过程中, 彗星会因表面物质之解离而损失一点质量, 而这些损失的物质就会留在彗星经过的轨道上, 好似孤儿般不知何去何往.....
   但也有极少数的彗星, 进入太阳系时选了不幸的轨道, 在运行中距离某些行星太近, 因受引力影响, 损失了动能, 于是改变了轨道, 当绕过太阳后再也无能力脱离太阳系, 此后便以偏心率很大的椭圆形轨道绕日运行, 成为周期彗星, 加入太阳系的大家庭中....这里最著名的当属 "哈雷" 彗星, 以 76 年周期环绕太阳, 另外还有数百颗大小, 周期不等的周期彗星, 此来彼往, 好不热闹...
   但彗星与其它行星不同, 运行中不断的损失质量, 掉落在轨道上, 最后一定会分裂成碎片, 宣告死亡, 我们熟知的哈雷彗星, 虽不知何时成为周期彗星, 但我们可以预料它一定会越来越小, 越暗, 最后不会引人注目, 然后无声无息的解体消失
彗星绕日运行的轨道通常是椭圆形的, 其远日, 近日点常分别在地球绕日轨道之内部与外部, 但其轨道平面与地球绕日轨道平面 (称为黄道面), 通常是立体斜交的, 所以即使彗星与地球都运行到同一方位, 也相距甚远, 彼此无涉, 而彗星在运行中会有两次通过黄道面, 由南往北的那点称为 "升交点", 由北往南的成为 "降交点", 升降交点离开地球的轨道距离不一, 但在数百颗彗星中, 总有几颗的升降交点会很接近地球轨道, 而地球每次运行到接近 其升或降交点时, 便会把彗星轨道上的残留碎片吸引过来, 使掉向地球,这结果当然很明显, 碎片与大气摩擦, 变成了流星, 但是因碎片是成群的, 所以便形成了川流不断的流星现象, ,这就是 "流星群" 或 "流星雨" 了, 自地球看, 所有流星彷佛从天空某定点向四方发射, 由于每年都会在同一时日出现于该定点, 当时的天空背景也一定是相同的星座, 所以流星雨就以该 "辐射中心点" 所在的背景星座命名, 实际上是与彗星有关的,(此一彗星称为该流星群的 "母彗星"
   目前每年定时出现的 "流星雨" 有十余组, 其出现的时间与规模详见附表, 但同一组流星雨每年的观测结果都有差异, 这是因母彗星通过该点的日期每年不同, 如果母彗星刚过不久, 地球就紧接着运行到该点, 正好碰上碎片密度最大, 就可望形成壮观的 "流星雨", 反之如母彗星消失已久, 没有碎片补充, 该流星雨也会随之消失的
   流星雨的规模以每小时出现的数量衡量之, 我们知道它比一般的流星多得多, 有时每小时数百颗, 那就跟 "放烟火" 差不多了, 各地天文观测者无不把 "流星雨观测计数" 当作重要的研究观赏项目, 除以 "人海战术" 划分各人观测记录区外, 还出动各种"武器", 如"多联照相机", "遮没旋转器", "高灵敏度 CCD CAMERA", "录像机"... 还可藉 "电波反射"以收音机接收远地电台的信号, 听听信号突然转强, 以判断是否有流星出现, 这个方法可用在天气不好, 目视观测法失效时在室内用, 可惜的是, 此法不太可靠, 一方面利用现成的广播电台节目其音量, 信号变化大, 而且现成的收音机必须修改内部电路才可测量电波信号的强弱
遇到了流星雨时节, 业余无线电台除了可多多利用此机会与远处通讯外, 也可经妥善规划帮助作好流星密度测定, 而且可做出杰出的科学报告, 不知大家是否有兴趣?
   以无线电收发机作 "流星密度测定" 的方法很多种, 最简单的是找两个相距数百公里的电台, 平时使用 VHF 设备无法直接通讯的, 可架起朝向天空的指向天线, 其中一台发射, 另一台接收, 发射的内容可用事先录好的 TAPE, 另一台则录取接收内容, 过后再比对检查收录清楚的部份, 就可知道何时有流星群出现, 但此法仍嫌粗糙, 而且发射者一定会痛心自己的 RIG 发烧不退
随着时代的进步, 我们可改用 CW 或 PACKET 发射, 另一方则用计算机自动译码记录, 尤其是 PACKET 方式, 可以发出时间, 电台 CODE, 的标志信号 (BEACON), 每十秒送出一次,而远处的任何电台只需记下可以解开的 PACKET 内容, 把它收集后回交给分析人员, 分析者只要把各不同距离的接收者所收到的 PACKET 数统计一下, 就可知道某时某分的流星群密度如何, 密度越大, 收到的距离越远, 参加接收的电台数越多, 结果越精确..... 参加实验的人不必像目视观测者一样要露宿野外, 而且不分日夜皆可测定, 真是劳苦少功劳高, 当然, 成功的代价还是要有, 平时就要花时间校对设备的灵敏度, 不然近的电台收不到,远地的电台却收到了, 难免会有莫名其妙之感....经过流星反射传下的电波, 其强度衰减甚大, 因为发射电波要经数百 km 才到达流星余迹, 而流星余迹长度密度有限, 只能反射少量电波回来, 而反射波又要经数百 km 才能达到接收者处, 必需以较大功率发送信号, 并多利用指向性天线, 以便取得清楚的反射信号.对于 PACKET RADIO 言, 此点甚为重要
    流星群名 辐射点 出 现 期 间 极大日 太阳 速度 其 他
月 日 月 日 月 日 黄经 (Km/s) 母彗星
天龙座 230 +49 1 2 1 5 1 4 283 41 速余迹 P = 5年
室女座 210 -10 3 16 3 25 30 缓 火球
武仙座 271 +33 4 15 4 25 4 22 32 48 速 P = 415年
宝瓶座 336 - 1 4 25 5 16 5 5 44 64 速余迹 (哈雷彗星)
天龙座 228 +58 6 22 6 30 缓
宝瓶座 340 -16 7 20 8 10 7 30 126 41SO
宝瓶座 337 0 7 20 8 10 8 4 131 42
摩羯座 308 -10 7 16 8 25 8 2 129 24 缓 P = 3.6 年
(本田彗星 1881V
英仙座 45 +57 7 20 8 20 8 13 139 60 速余迹
天鹅座 289 +56 8 15 8 20 8 20 146 24 爆发
仙女座 4 +45 8 下旬 (1861 IV)
御夫座 89 +39 8 30 9 4 缓 (1911 II ?)
天龙座 265 +54 10 8 10 9 缓
猎户座 92 +15 10 15 10 30 10 21 207 66 速余迹 (哈雷彗星)
鲸鱼座 40 + 5 10 15 10 25 10 20 1935年盛
双子座 98 +14 10 20 10 28 10 23 速余迹 猎户分支
金牛座 52 +14 10 15 11 30 11 5 223 27 缓 火球 (恩克)
金牛座 56 +22 10 15 12 1 11 10 228 29 缓 火球 (恩克)
狮子座 152 +22 11 1 11 末 11 17 234 7
仙女座 25 +43 11 17 11 23 P = 6.7年 (Biela)
猎户座 98 + 8 11 20
金牛座 56 +22 11 20 11 23 缓 火球 (恩克)
15 -46 12 5 缓 火球;
双子座 113 +32 12 5 12 19 12 13 261 35 短路径 (1983 TB?)
小熊座 218 +76 12 17 12 23 12 22 271 34 缓
   注: 速度是指流星碎片在太阳系空间之运行速度, 对地球之相对速度应考虑地球之
公转速度 (30km/s) 及二种速度之向量组合关系

楼主:
怎样使用地球物理信息广播

本导论的信息主要来自于位于科罗拉多州Boulder市的美国国家海洋及太空监察署太空
环境监察中心。地球物理信息广播主要是针对能很好接收WWV 和 WWVH信号的北美及太
平洋地区, 但在传播条件不同的情况下,广播中所包含的数据能被全世界能收到上述
一个或两个信号地区的人们所利用。

当然,还有其他的获得有关太阳-地球物理数据的方法。迈克.博得提供了一个途径,
即每个星期四在“媒体网络”节目后,荷兰广播电台也播发这样的数据。

荷兰广播电台播发的地磁环境报告主要是针对中高纬度地区,太阳活动状况则适用于
任何地方。

我们谨向太空环境监察中心表示我们的谢意,感谢他们对我们工作的支持。

如对本文有何建议请与作者联系:

David A. Rosenthal
P. O. Box 1502
Ridgecrest, CA 93556
U S A

一个了解当前传播条件最容易,最简单的方法也许是监听地球物理信息广播,它是由
美国国家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在科罗拉多州柯林斯市设立的WWV广播台及在夏威夷考艾岛
设立的WWVH广播台发出的信号,WWV广播台在每个整点过18分钟,在短波的2.5, 5, 10
,15, 和 20 兆赫,WWVH广播台在每个整点过45分钟,在短波的2.5, 5, 10 和 15兆赫
向全世界发送地球物理信息广播,它们的信号在美国可以很好地被监听,在其他国家,
依赖于传播条件,也能接收到其中的一个或两个电台。

45秒的地球物理信息广播提供了当前的太阳陆地信息,它们由美国国家海洋及太空监
察署太空环境监察中心(SESC)提供,该中心在全球范围内设置了许多传感器日夜不停
地监视太阳的活动情况,如果你能够熟悉这些数据,你会为你能够轻易地揭示这些神
奇的自然现象比如说远距离的短波传播的现在和近几天的状况--而感到惊奇。

从世界协调时--0000 UTC开始,每三个小时更新一次的地球物理信息广播数据包含了
地球--太阳相互影响的两个指标:电磁辐射和地磁活动情况(由太阳的亚原子辐射引
起),这些指标分别介绍如下:

电磁辐射
太阳的电磁谱是一个连续的波谱,它不但包含了红外线,可见光,紫外线,还包含有
无线电波,x 射线及更高频率的部分。在地球及太空中的传感器日夜不停地将频谱,
频幅数据传给科学家们以供分析太阳的状况。

在这种情况下检测到的电磁特性都是自然,真实的,由于电磁场以光速移动,电磁辐
射所反映的是太阳大约8分钟以前发生的现象。

地磁活动情况
在发出电磁辐射的同时,太阳还发出原子及亚原子物质,它们主要是由电子,质子及
氦原子核组成,这股纤细的气体加速到能摆脱太阳的引力时进入太阳系中,这种气体
和粒子总称为“太阳风”,由于太阳大约27天的自转周期,太阳风到达地球轨道时使
这股气体云呈现出旋转的状态。

在太阳风遇上地球时,地磁场及大气阻止它直接到达地表,太阳风与地磁场之间的相
互作用,使太阳风形成一个以地球为中心的球形幔帐,这层幔帐被称为地球的磁气圈
,实际上,磁气圈的形状象一个彗星,与所有的彗星一样,慧核对着太阳,在太阳活
动不剧烈的时候,太阳风稳定在时速400公里每秒, 地球的磁气圈也保持一个相对稳
定的形状。

当太阳活动的时候,有一部分的电子云能够到达很高的速度,当这些粒子到达地球时
,它们冲击磁气圈,使它的密度及方向发生改变,就象气象台的风向标在阵风中一样
,突然的大风有可能冲击它并使它旋转起来,同样,太阳风速度及密度的改变产生一
种现象叫“突发冲击”(SI)。

地磁活动,包括太阳粒子引起的变化都被位于地球及空间的传感器忠实地记录着,剧
烈的地磁变化间接地影响电离层对短波信号的反射。就象太阳辐射一样,人们也不得
不考虑地磁变化对无线电传播谱的影响。这便是地磁活动情况作为一个参数被IPS 和
SESC 这样的组织观察并报告的原因。

地球物理信息广播
地球物理信息广播描述太阳陆地环境主要由三部分组成:当前信息,过去24小时记录
及未来24小时预告,每个部分我们都作一下解释,由于格式都差不多,这里我们以
WWV作例子说明:

当前信息

"Solar-terrestrial indices for (UTC Date) follow: Solar flux(number) and
(estimated) Boulder A index (number) . Repeat, solar flux(number) and
(estimated) Boulder A index (number) . The Boulder K index at(UTC time) on
(UTC Date) was (number) repeat (number) ."

因为最后一个 A 指标要到世界协调时0000 UTC才能测出来, 所以在1800 到 2100
UTC时加上单词--"estimated"(估计)。

太阳流量(Solar flux)
太阳流量是由在加拿大渥太华的射电望远镜测量的2800兆赫的太阳无线电辐射值。这
个值被称为10.7厘米流量 (2800兆赫无线电波的波长),它反映的是太阳黑子的活
动情况。 另外,太阳的紫外线及X射线是造成地球外大气层电离的主要原因。它们电
离出来的离子层是影响短波信号远距离传播的主要因素。

在广播中太阳流量的单位是solar flux units (s. f. u.), 它在每天的1700 UTC由
渥太华的射电天文望远镜记录并传送给SESC。值通常在67到300以上, 从最高到最低
的波动周期即一个太阳黑子活动周期--11年。1 s.f.u=10-22瓦特/平方米.赫兹=104
jansky。

A指数(A index)
A指数是一个基于许多自然参数测量的地磁活动情况的综合值。 磁力计能测量当前地
磁情况与它在稳定时形状的偏差值。有一点必须说明的是:24小时的A指数是从8个3
小时的K指数推导出来的, 第一个A指数在1800 UTC发布,它使用了6个观测的K指数
(0000 to 1800 UTC)和两个由SESC预测的参数。为了预测这些参数,SESC的预报员通
过分析当前的参数走向来预测未来几小时的地磁信息情况,在2100 UTC,又有一个K
指数被测量出来,并据此更新A指数,到0000 UTC, 所有的8个K指数均被测量出来,
而A指数的报告也去掉了"estimated"(估计)这个字样而成为准确的A指数。

A指数的的基本意义就是能提供一幅较长期的时间或空间上的地磁活动图,A指数的值
是通过一系列的过程得出来的:首先,位于地球某一部位的观测站测量到的磁力计的
读数产生此观测站K指数(请见下面的解释),考虑观测站的地理位置因素后每三个
小时转换成一次A指数,最后,这些指数被收集起来按需要产生时间或空间上的A指数。

A指数是由K指数推导出来的,它的值再0--400之间,它们的对应关系请见附录。

K指数(K index)
K指数是3小时的磁力计测量结果与地磁在”平静”的情况下磁力值的比较结果。在全
球许多地方都设有观测点,并根据当地的具体情况调节好了。它的比例尺类似于对数
特性,其值在0-9之间。

在地球物理信息广播中,K指数的来源是位于科罗拉多州Boulder市北部高原观测站的
资料,每三小时更新一次。

过去24小时记录

"Solar-terrestrial conditions for the last 24 hours follow:
Solar activity was (Very low, Low, Moderate, High, or Very high) ,
the geomagnetic field was (Quiet, Unsettled, Active,Minor storm,
Major storm, Severe storm) ."

太阳活动情况(SOLAR ACTIVITY)
太阳活动情况主要是测量从太阳大气层中释放的能量,一般是通过地球轨道卫星的X射
线传感器来探知的。 它与太阳流量值有些不同,太阳活动情况数据提供了一个太阳辐
射X射线的总体概况, 并把在24小时内及未来24小时的预报分成五个等级:
极低:X射线值在c级以下
低:X射线值在c级
中等:有单独的M1-M4四级
高:M5以上的X射线
极高:M5以上至极强的X射线辐射

上面所列的分类是探测卫星根据X射线的峰值流量计算出来的结果。
太阳X射线的波长在0.1nm--0.8nm之间。等级从B级到C级,M级,X级--最高级(参见附录)

在地球物理信息广播中,太阳活动情况数据提供了一个太阳活动的概貌,并可以由此
推出它对短波传播的影响。 突发的X射线会在地球大气电离层的下面形成短时间的高
密度离子群,它们能够吸收短波信号。在面对地球的一侧,这种现象被称为短波的
”天电干扰”,有可能会造成短波波段几分钟到几小时的关闭。

这种现象的特点是低段的信号首先消失,然后高端的信号也慢慢地听不见了,这个过
程通常在一个小时内完成。白天的短波通信一般都因太阳的活动而中断,当然,这也
与太阳的11年的活动周期和27天的自传周期有关。

规则提示:太阳越活动,高端的传播就越好 (如15, 17, 21, 和 25兆赫)。在太阳
X射线爆发时, 低端的频率首先变得不可用,必须记住的是穿过白天区域的传播途径
将受最大的影响。如果你要在这种时候收听广播电台的广播(如荷兰广播电台或WWV
/WWVH),请将你的接收机调谐到高端,在X射线爆发后,首先恢复的也是频率高端。
要注意的是这跟由地磁暴造成的间接干扰正好相反。

地磁活动情况(GEOMAGNETIC ACTIVITY)
为了对整个地磁活动情况作一个评估, 我们采用6个术语来描述,它
基于24小时周期的A指数:
安静:0-7
不稳定:8-15
活动:16-29
小磁暴:30-49
大磁暴:50-99
剧磁暴: 100-400

这些标准分别对应于刚才介绍过的A指数。 大的地磁活动指数意味着地磁场的剧烈动
荡以及更多的太阳粒子群被辐射到地球上来。

还是用我们用过的类比,想象地磁场就象一个风向标,当风逐渐增大时,风向标就会
在风中摆动并指明主要的风向。实际上,地磁活动情况揭示了地磁场被外界干扰的状
况。

对无线电短波通信的用户来说,高的地磁活动情况意味着信号传播质量的下降,因为
动荡的地磁场会降低电离层对短波信号的反射率。另外,在极地区域,电离层的D层
(距地面约80公里)非常厚, 频率比较低的信号在穿过此区域时基本上被全部吸收
而变得不可用。

在中纬度地区的地磁动荡能使电离层的电子密度减小,使得高频端的电波能被传播。
长时间的剧烈地磁动荡被称为磁暴,能延续好几天。在磁暴时太阳流量及对地磁场影
响的严重程度决定了传播特性。

在有些情况下,甚至世界范围内的传播中断也是有可能的。在称为电离层磁暴中,通
过电离层F层(约300公里高)传播的无线电波将受到影响。在中纬度地区传播条件变差
而低纬度地区条件变好。电离层磁暴也有可能伴随着地磁活动的加剧,这决定于影响
的剧烈程度及当时的太阳流量值。

规则提示:在传播条件的估计中,过分简单地考虑其中的一些因素是很危险的。我们
在”无线电天气”方面了解的比普通的天气预报要少得多。一般来说,长距离的中波
收听需要低于14的A指数, 如果太阳活动值较低,A指数有好几天低于7(一般在太阳
黑子较少的情况),洲际的远距离传播一般比较好(如横越大西洋通信)。

在较小的地磁暴中,从赤道地区发出的信号受到的影响最小。在60米和90米热带波段
中你经常可以听到欧洲,北美,澳洲的电台信号。这也说明,虽然有些衰落,从赤道
附近地区发出的信号能穿越许多地区。在地磁暴开始的时候,高端的频率首先变得不
可用。而穿过南北极的信号在一个慢性的衰减后也将慢慢地消失。

未来24小时预告

"The forecast for the next 24 hours follows:
Solar activity will be (Very low, Low, Moderate, High, or Very high).
The geomagnetic field will be (Quiet, Unsettled,Active, Minor storm,
Major storm, Severe storm)."

太阳活动情况(SOLAR ACTIVITY)
在”过去24小时记录”里定义的太阳活动情况数值标准也同样适用于本节,象太阳黑
子数目及从各地观察到的太阳表面情况决定了太阳活动情况的预报值。

地磁活动情况(GEOMAGNETIC ACTIVITY)
在”过去24小时记录”里定义的六个等级也适用于本节,基于当前的地磁活动情况及
太阳黑子的活动周期作出一个长远的考虑后,计算出地磁活动情况的未来24小时预告
值。

通过电话获取信息
你也可以通过电话来获得地球物理信息。在 WWV 或 WWVH信号听不见的时候很有用。
电话号码是:1-303-497 3235。信息大约时长40秒,每隔3小时更新一次。如果你致
力于短波收听,而在当地WWV 和 WWVH都听不见,在非高峰期拨打这个电话是个明智
的选择,在非高峰期,电话费很便宜,即使是长距离电话。

在澳大利亚,一个位于悉尼附近的类似的组织也提供电离层预测的免费服务,他们的
电话号码是61-2-2698614。

互联网上的信息
如果你可以上互联网,也可以查找到当前的太阳活动信息。

附录
A指数,是一个描述某个特定站台上的地磁场干扰情况, 它是一个基于3小时的K指数
的平均值,它们的对应关系如下表所示:
K 0 1 2 3 4 5 6 7 8 9
A 0 3 7 15 27 48 80 140 240 400

X射线辐射等级。
基于X射线辐射量的级别。根据在地球上测得的0.1 到 0.8 nm波的峰值密度来区分:
峰值,0.1 到 0.8 nm波段 级别(瓦特/平方米)
B I < 10-6
C 10-6 I < 10-5
M 10-5 I < 10-4
X I 10-4

在每个级别里,可以用相应的乘法来计算辐射量,例如:
M6 = 6 X 10-5 瓦特/平方米

更多的信息资源
太空环境实验室布告板系统
若你有一台联着调制解调器的计算机,你可以用它来连接太空环境实验室布告板系统
来获取更多的有关短波无线传播情况的数据,这个布告板系统位于美国科罗拉多州的
Boulder市,任何时间都开放。

连接布告板系统的电话号码是1(美国)303-497-5000。连接参数为:300,1200,
2400比特,数据格式是8数据位,1停止位,无奇偶校验。系统是菜单驱动并有详尽的
帮助。

它提供的信息包括基于前几个小时观测的短波传播报告,定期的太阳活动情况报告以
及比地球物理信息广播中对地磁活动更详尽的描述,在当前情况及用户坐标下的最大
可用频率(MUF), 布告板上由太空环境实验室进行实时更新。

注意:此布告板系统采用贝尔标准,在美国以外的地区也许会使用别的标准(如 CCITT),
在接入BBS时请确认你所采用的协议。

更进一步的研究
如果你对传播方面有更具体的问题,请与以下地址联系以取得更详细的信息:

Space Environment Services Center
NOAA/ERL R/E/SE2
325 Broadway
Boulder, Colorado 80303
U S A

IPS Radio and Space Services,
P.O. Box 702,
Darlinghurst NSW 2010
Australia

楼主:
HF Low Band DX 传播状态

般10MHz以上适合一千公里外或日照区的半个地球互通,而10MHz以下则非常适合1000公里内24小时互通或黑暗区内的半个地球间互通,因而要和欧洲通讯有两个主要时段:

1. 本地中午午后2时(欧洲日出)至晚上午夜前(欧洲中午)使用10MHz以上频率互通。

2. 本地午夜2时(欧洲日落)至晨7点以前使用10MHz以下波段互通。

一般电离层反射一次的距离约3000公里以内,路径损失约100~120db(1010~1012功率比105~106电压比),再每续跳一次功率约降3~6db(100.3~100.6即2~4倍),地球内通话最远约两万公里,求此估算100~120db加6db×7(20000公里/3000公里=7次)=100~120+42db(21db)=121~141→142~168即通南美洲两万公里所要功率约20mW~2W→ 200W即有可能通到。功率大通达机率大,功率小则或许全年通不到几台。一般频率高功率低,夏天午后2W功率用29MHz FM可通荷兰、德国,早晨可通美国加洲,(傍晚可用2W功率通南美巴西在7MHz);再则以50W通日本、台湾14MHz、28MHz USB及29MHz FM、50MHz SSB没什么困难,但时段有限并非全年全日均可通达。

互通在500公里内,应使用靠电离层反射的10MHz以下波段,下面几个实用的、经数十年确认的频率:福州、福建对台广播2340KHz、3900KHz、4900KHz、5040KHz,上海浦江之声对台湾3280KHz、5075KHz、(4950KHz、7280KHz),台北国际之声建于中部的6040、6085、6180、7105、7130、7280、7445、6300、9280、9610、9630、9690KHz,全日台湾区渔业台4649.5KHz USB,日本国内NSB(日本短波放送)3925、6055、9595KHz,北韩对南韩的指针台2850KHz、南韩5975KHz,另有东亚航路各机场气象台2863、6679、8828、13282KHz都是二十几年无线电传播特性查验的信标台。在澳洲北方达尔文区域24小时广播,三台间距约500公里白天使用较高频率,夜间怕冬天越距无法近距离反射降低频率,KATHERINE 5025日间、2485KHz夜间,TENNANT Greek 4910KHz日间、2325KHz夜间,ALICE springs 4835KHz日间、2310KHz夜间,一般纬度高近两极频率降低。

九月至达尔文每日傍晚4时后台湾的电台12MHz以下信号就渐渐增强,日落后6040的信号强大,小收音机无天线都很清晰,晚上9时后中波渔业台738KHz/1143KHz及福州548KHz信号清楚良好到隔日清晨5时消退,上午9时后得15MHz以上才有信号,中午时刻DX在15MHz以下几乎不易,E/Es层将无线电波反射在二千公里内不易抵达300公里上F层做远距反射。

楼主:
信标台玩法初探

BD5RI

14.100、18.110、21.150、24.930、28.200MHz的全球信标网络是由NCDXF(北加利福尼亚DX基金会)和IARU(国际业余无线电联盟)合作建设运行的,用于帮助业余电台和其他短波电台评估当前传播。

照理说,我们可以简单的抄收不同信标台发出的不同的CW呼号,从而判断传播开通的地区。但实际上,不是人人都能轻车熟路的抄收速度为每分钟22个词的电码,尤其是因为信标台的信号都不太强。信标台在固定的时间发射,每个时间每个频率只有一个信标台在发射,因而不必抄收电文就能准确的知道所听到的是哪个信标台。信标台的工作条件是最大100W的功率和垂直天线,哪怕收到的信标信号很微弱,都能指示对地区的传播正在开通。

18个信标台分布在世界各地,夜以继日不停的工作,每个信标台每三分钟在同一频率上发射一次。每次发射的内容是信标台呼号电码和跟随其后的四个1/4秒的划。呼号和第一个划的发射功率是100W,其余划的发射功率分别是10W、1W和0.1W。

beaconmap是最简单的信标台监视软件,除了选择波段外,不需任何的设置就可以实时显示正在发射的信标台呼号、QTH。beaconsee是最强大的信标台监视软件之一。结合了CIV控制,操作者离开后,电脑还可以对全部波段的各个信标台进行长时间监视,从而进一步分析传播状况。使用这类软件前必须对电脑进行精确至少到秒的校时

楼主:
无线电波实际上是在各种空间场所内(如沿地表面,电寓层等)传播的。在传播过程中,各种媒质必然要对所传输的电信号产生影响。此外,由于某些媒质的电参数具有明显的随机性,使得通过它传输的电信号也是一个随机信号,故必须考虑实际媒质对电波传播的影响。
1.传输损耗
无线电波在媒质中传播是有能量损耗的。这种能量损耗可能由于大气层对电波的吸收或散射引起,也可能由于电波绕过球形地面或障碍物的绕射而引起。这些损耗都会使收信点的场强小于发信点的场强。
2.衰落现象
所谓衰落,一般是指信号电平随时间的随机起伏。它一般分为吸收型衰落和干涉型衰落两种。
(1)吸收型衰落它是指衰落主要是由于传输媒质电参数的变化,使得信号在媒质中的衰减发生相应的变化而引起的(例如水汽、雨雪等都对无线电波能量有吸收作用)。由于天气情况是随机的,则吸收强弱也有起伏,形成信号的衰落。
(2)干涉型衰落主要是由随机多径干涉现象引起的。在某些传播方式中,收、发两点之间信号有去干条传播途径,由于传输媒质的随机性,使得到达收信点的各条途径的时延随机变化,则合成信号的幅度和相位都发生随机起伏。信号的衰落现象严重地影响电波传播的稳定性和通信系统可靠性。
3.传输失真
无线电波通过媒质传输还会产生失真(振幅失真和相位失真)。产生失真原因一般有两个:一是多径传输效应,另一是媒质的色散效应。
(1)多径传输效应多径传输会引起信号畸变。这是因为无线电波在传播时通过两个以上不同长度的途径到达收信点,收信天线检拾的信号是几个不同途径传来的电波场强之和。由于途径长度有差别,它们到达收信点的时间延迟不同,若多径时延过大,则会引起较明显的信号失真。
(2)色散效应它是由于不同频率的无线电波在媒质中的传播速度有差别而引起的信号失真。载有信息的无线电信号总占据一定频带,当电波通过媒质传播到达收信点时,由于各频率成分传播速度不同而不能保持原信号中的相位关系,引起波形失真。
4.干扰与噪声影响
任何一个收信系统的最小可用信号电平是由系统的噪声(又称噪音)电子决定的。尤其在发信功率受限制的情况下,由于无线电波传输损耗较大,信号很微弱,此时噪声对无线电信号接收有非常重要的影响。
噪声可分为三类
(1)热噪声它是由导体中带电粒子在一定温度下的随机运动引起的。
(2)串噪声它是由调制信号通过失真元件引起的。
(3)干扰噪声它是由本系统或其它系统在空间传播的信号或干扰引起的,这主要指环境噪声的干扰。
当载有信息的无线电波在信道中传播时,由于信道内存在着许多电磁波源,它辐射的电磁波占据极宽的频带并以不同的方式在空间传播。这些电磁波对这一通信系统而言,就称为环境噪声干扰或外部干扰。环境噪声的来源是多方面的,可分为人为噪声干扰和自然噪声干扰,前者包括通信电子干扰和各种电气设备产生的干扰,后者则包括天电干扰,大气干扰等

楼主:
远程通信初步

开台以后,首先应该与国内的业余电台多作日常联络,慢慢摸索电波的传播规律,熟悉实
际通信的习惯与电台设备的使用。关于业余电台通话联络,可参考2002年5月本刊鲁子的文
章《业余电台的通话联络》,或者可以访问http://www.cnham.com/article/20020429/20
020400000348_1.xml。然而业余无线电通信是没有国界的。我们一般把跨国的业余无线电
通信称为远程通信(DX通信),在VHF和UHF波段,远程通信也表示直线传播不能到达的两
地之间的通信。DX通信的特点是信号比较微弱、它台干扰大、传播稳定性差、对操作者的
英语听力和口语以及操作熟练程度都有一定的要求。DX通信对于英语的最低要求是很低的
。尽管两个熟悉英语的爱好者可以海阔天空聊上半个小时,但是不熟悉英语甚至不懂英语
的爱好者也可以通过“敲橡皮图章”(STAMP QSO)的方法进行远程通信。

橡皮图章QSO举例

我们已经知道,一次成功的通联有几个基本条件,包括确认双方呼号、交换信号报告,并
把这些数据记录在电台日记上。因此,最简短的QSO只要交换这些数据就可结束。这种最简
单的固定模式的QSO就被称为橡皮图章QSO。橡皮图章QSO并非只有英语水平欠佳的新手才使
用,一些DX通信老手为了提高通信速度,节约时间,往往也采用此方式,这在DX远征和业
余无线电竞赛中非常常见。

我们给出一个橡皮图章QSO的实例:

BD6CR: CQ DX CQ DX, This is Bravo Delta Six Charlie Romeo, Bravo Delta Six Cha
rlie Romeo, calling DX and listening.
K1SWL: Whiskey Lima.(这里可能会有许多电台同时呼叫BD6CR,称为DX堆积)
BD6CR: Whiskey Lima, again!
K1SWL: BD6CR, this is Kilo One Sierra Whiskey Lima, you are 59, thank you.
BD6CR: Kilo One Sierra Whiskey Lima, you are also 59. Thank you. 73! QRZ?
VK4GO: Golf Oscar.(这里也可能产生DX堆积)
BD6CR: Golf Oscar, again!
VK4GO: BD6CR, this is Victor Kilo Four Golf Oscar, you are 5 by 9, QSL?
BD6CR: Victor Kilo Four Golf Oscar, you are also 59. Thanks for the call. 73!
QRZ?

在上面的实例中,BD6CR首先呼叫DX电台,并用字母解释法说明了自己的呼号。然后美国电
台K1SWL用字母解释法报了他呼号后缀的后两个字母,而不是报出完整的呼号。这在远程通
信的DX堆积(DX Pileup)中非常常见。

所谓DX堆积,是指许多电台一起呼叫一个稀有的远程电台而造成的频率拥挤的局面。这时
候用字母解释法报呼号的一部分更加简短,更加容易被稀有电台选中进行QSO。一般报后缀
或后缀的一个部分(通常是两个字母),如果你也是稀有电台,或者是对方比较感兴趣的
地区的电台,也可以报前缀和数字(因为前缀和数字表示了该电台的国家和地区)。由
于我们中国的业余电台数量比较少,在参与DX通信过程中报前缀和数字往往可以收到比较
好的点中率。

我们回到上面的实例,BD6CR请K1SWL报出完整的呼号,K1SWL然后用字母解释法清晰的报出
完整呼号,给BD6CR信号报告,表示感谢。BD6CR用字母解释法重复了K1SWL的完整呼号,请
对方校对,并给对方信号报告,然后表示感谢,道再见,通过询问“谁在呼叫我”继续下
一个QSO。澳大利亚的VK4GO报了后缀被BD6CR选中,完成了另外一个橡皮图章QSO。请注意
,这里BD6CR通过询问“QRZ”把两个QSO联系在一起,从而很好地控制了频率的使用权。

如何回答DX电台

回答呼叫而不是主动呼叫是开始DX通信的良好选择。开始的时候,应选择堆积不严重、信
号强度好的DX电台作为练习。

作为第一步,把DX电台的呼号抄收准确。然后要问自己,我目前能回答对方吗?这个问题
有几个层次。首先,我对于对方必须符合DX电台身份。其次,我在对方指定呼叫范围内,
比如,对方指定呼叫美国电台,我们中国电台就不能回答。再次,我的分区(呼号中的数字
)是对方正在呼叫的分区。如果对方正在呼叫某区,别的分区的电台就不应该回答。
接着,判断DX电台的接收频率在哪里。如果DX电台使用同频工作,则我们听到DX电台的频
率即是对方的接收频率。但是,DX电台往往使用异频工作,固定一个发射频率,在另外一
个频率或一个频率范围接收。这时候你需要听DX电台的指令,或者根据频率状况判断。
然后,在DX电台呼叫CQ或者询问QRZ之后用字母解释法简短清晰地报出自己的呼号或呼号的
一部分。每次报呼号可以报一遍或两遍,不可猛叫一气,否则会干扰对方通信。这个过程
要特别注意节奏,并要有足够的耐心。如果自己的设备和天线情况不佳,被对方听到的可
能就会小一些,但是只要传播情况未变,坚持就是胜利。

当对方听到你的呼叫,并与你开始联络,你应报告完整的呼号和对方的信号报告,并表示
感谢。一般不需要在DX通信中主动介绍自己的设备和天气等情况,除非对方询问或者对方
先向你介绍了类似的信息。如果你很想与他交换QSL卡片,可以询问对方的QSL 卡片的交换
信息(QSL Information)。当然,DX台一般每隔一段时间会主动介绍自己的情况,只要在
频率上多听一会儿也可以了解。

如何呼叫DX电台

通过一段时间的DX联络练习,可以试着主动呼叫DX电台。
首先要扫描频率,听是否有良好的传播。最简单的方法是,在所选业余波段上听一听有没
有远程电台在工作,该电台信号是否很强,如果信号强就说明该波段传播比较好。对于10
0W收发机加倒V天线的简单设备,必须要在良好的传播条件下才比较容易作远程通信。
选定一个远离干扰的无人工作的频率,先询问两到三遍该频率是否有人在使用,英语是“
Anybody here?”或者“Is this frequency occupied?”如果没人回答,即可呼叫DX。
要控制好QSO的节奏。如果还不够熟练,可以只选择信号比较容易听清楚的电台进行QSO。
通信时说话要缓慢清晰,如果英语水平允许,QSO的内容不要过于简短,除了交换呼号和信
号报告外,还可以互相介绍姓名、位置(QTH),甚至天气和温度等情况,这样可以把节奏
放慢。如果你说话非常快,通信及其简洁,很容易使别人误认为你的操作水平很高,
一旦同时有很多电台蜂拥而至,处理起来就容易手忙脚乱。

堆积的处理。如果碰到很严重的堆积,除了集中精力辨别、抄收,并使联络尽量简明扼要
外,还有几种技巧可以应用。一般的堆积可以通过分区呼叫的方法,在一段时间内只回答
呼号中数字与你指定的数字相同的电台。你可以从1开始往下数,然后再循环。严重的堆积
可以改为异频工作,这样就可以使自己的信号不被干扰。最严重的堆积可以异频工作,并
且在一个频率窗口范围内接收。比如,发射频率为14.195MHz,接收频率范围为14.200-14
.210MHz(或者称为“向上5-15kHz接收”,英语是“Listening 5-15 Up”)。

DX活动的目标与内容

根据江苏DX俱乐部的观点,业余无线电的DX活动原本是业余无线电爱好者们为了更好地改
进自己的收发机和天线系统,更好地研究和利用电离层传播条件而进行的与远方业余电台
的双向通信活动。爱好者们通过相互联络,获取对自身电台和传播条件的进一步认识。后
来DX活动发展成为一种具体表现为猎奇和追求堆积的活动,大家试图联络分布尽可能广泛
、数量尽可能多的业余电台,从而,DX活动开始成为业余无线电活动的一个重要分支。
我们可以把业余无线电的DX活动分为三个方面:业余无线电远征、业余无线电猎奇和业余
无线电竞赛。

业余无线电远征(DXpedition)指到没有或少有业余无线电台工作的地方临时架设业余电
台,与全世界尽可能多的爱好者进行联络的活动。主要包括:到业余电台稀有的国家进行
操作;到海岛上进行操作;到边远地区进行操作。

业余无线电猎奇(DX Hunting)指利用自己的电台在家中联络分布尽可能广泛的业余电台
。衡量“广泛”的标准很多,比如DXCC实体、IOTA编号、ITU分区、CQ分区等等。当一个业
余电台的联络广泛程度达到一定水平以后,就能获得由一些组织颁发的奖状或者证书,比
如DXCC、IOTA、WAZ等。收集各种奖状证书的活动被称为奖状收集(Award Collection)。

业余无线电竞赛(Contesting)指在规定时间中,依据规则,综合各种有利因素联络分布
尽可能广泛,数量尽可能多的业余电台,并互相比赛的一种活动。目前在业余无线电界存
在着各种各样的竞赛,每一种竞赛均有其侧重点:有的要求采用某种特定的模式,有的规
定频段,有的追求联络分布等等。目前比赛均由各种业余无线电团体举办,比如IARU(国
际业余无线电联盟)主办的IARU HF竞赛、美国CQ杂志主办的CQWW竞赛、RSGB(英国无线电
协会)组织的IOTA竞赛等等。

DX活动追求堆积、追求字头、追求高分只是一种形式,其中体现了DX活动的内涵:挑战自
身、团结协作等。

国内DX活动

爱好者们在DX通信方面做了相当的努力,并取得了不少成绩。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先后数
次到位于南海的黄岩岛进行的业余无线电远征活动,中央电视台等新闻媒体给予了报道,
关于黄岩岛的列次远征故事,可参考陈平BA1HAM的《黄岩岛的故事》,网址是http://www
.qsl.net/bd4eg/html/02-hyd-story.htm。

目前比较热门的活动是IOTA业余无线电海岛远征活动。IOTA是英文“Island On The Air”
的缩写,可以翻译成“空中之岛”,是英国业余无线电协会举办的奖状计划,是鼓励爱好
者到遍布世界各地的海岛上进行业余无线电操作的一个活动。国内的IOTA活动从1992
年开始,到1998年处于鼎盛时期,近年来IOTA活动逐渐成熟,无论组织规模、操作水平、
通联成绩都有很大提高。IOTA远征活动条件是非常艰苦的,但也充满了无穷的乐趣。图1为
最近浙江省无线电运动协会组织的BI5H嵊山岛IOTA远征活动1号台(BA7NQ摄),远处是茫
茫大海,操作室就设置在亭子中。
图1

在国际奖状申请方面,爱好者们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以最有影响的DXCC奖状为例,江苏
无线电运动协会业余电台BY4RSA是国内第一个获得DXCC奖状的集体电台,上海的爱好者BA
4DW第一个获得五波段DXCC奖状,广东的爱好者BG7OH第一个申请6米波段DXCC奖状。
国内的DX通信爱好者主要集中在北京、江苏、上海、广东等地区,北京和江苏的爱好者还
成立了DX俱乐部,这两个俱乐部组织了多次DX远征活动,对国内的DX活动发展起了重要的
推动作用和示范作用。江苏DX俱乐部的网站是http://www.jsdxc.org

网友:
如果我想从北京到地球另一侧南美进行通信,应该使用业余频段多少米,每天什么时候联机容易成功阿?

网友A:
还有,至少得用多大功率发射?

网友(2008-07-02):
引用 网友A:
还有,至少得用多大功率发射?

10KW!!!!!!!!

网友:
杂一个:
ZT“短波收音机调谐完全手册”
当下市面上的全波段(World Band)数调短波收音机调谐的频率跨度很大,典型的调谐范围从150KHz到30000KHz,几乎囊括长波、中波、短波的全部波段。根据国际无线电联盟的协定,无线电频率被划分并供应给不同用途的使用者。虽然偶有犯规者,但绝大多数台(站)都恪守许可使用的频率。
150KHz及以下。这个频率的无线电波不能通过电离层传播,却可以很好地穿透海洋的深处,因此,在这个频率下可以发现许多做潜艇通讯的军事电台。德国、英国、日本、瑞士和白俄罗斯等国的标准时间标准频率发播台的发射频率都在20-80khz之间,普通收音机是根本接收不到的。
150到540KHz。这是BCLer和Dxer通称的长波段。在收音机里能听到的大多数信号是一些信标台不断重复摩尔斯(Morse)电码呼号。长波广播从153KHz启用,大功率的长波广播以俄罗斯和东欧国家为甚,非洲及澳大利亚、蒙古和前苏联加盟共和国等部分亚太地区国家也有长波广播,但我国广播并未染指这一领地。法国标准时间标准频率发播台使用162khz。在长波的高端,可以接收到一些RTTY(无线电传)信号。海洋气象和安全广播,如无线电爱好者熟知的VTEX(航行警告自动通信系统)就是在512KHz发射。这个波段的最好接收时间是秋冬季的夜晚。我国的北方地区容易接收到独联体国家的长波广播。
540KHz到1710KHz。这是中波广播。亚洲和中南美洲地区的中波起始段被划为530KHz。传统收音机的中波到1600KHz结束,而实际意义上的中波广播波段却在1710KHz结束。从1610到1710KHz是新的中波扩展领域,从1997年开始,不断有电台在这一波段上播音,给无线电爱好者提供了精彩的DX(远程无线电接收活动)契机。但1700khz以上频率入驻的中波广播电台寥寥无几,据WRTH(《世界广播电视手册》)最新记录,全球仅有两家广播电台在1700khz——1710khz发声,澳大利亚转播当地赛马和服务偏远地区土著民的广播电台就使用1701KHz,阿根廷Radio Palacio-AM1710电台使用1710KHz,发射功率均在1KW以下,远程接收极具挑战性。
1711KHz到1800KHz。这是一个各种无线电通讯信号混杂的“万花筒”地带,主导这一地带的是一些灯塔和导航信号,可以在收音机听到唧唧嚓嚓的声音,主要用于给渔船和海上勘探提供定位信号。1711khz是中波和短波的分水岭。
1800KHz到2000KHz。这是160米的业余无线电波段,多数的语音通讯采用SSB(单边带)的LSB(下边带)模式,在秋冬季的夜晚有最佳的接收效果。
2000到2300KHz。该波段重点用于海事通讯,2182KHz为紧急救难频率,其他用途严禁使用。一些有规律的海洋气象广播也会出现在这个波段上,多采用USB(上边带)模式,最佳接收时段是晚上。以上三个频段目前尚无正规广播电台闯入的纪录。
2300KHz到2495KHz。120米的广播波段,绝大多数用于赤道地区的国内广播(亦称热带地区广播)。澳大利亚、墨西哥、巴布亚新几内亚、巴西、朝鲜和我国(福建人民广播电台新闻频道)在这一波段均有电台常年广播,最适宜的收听时间是晚上。
2495KHz到2850KHz。可以发现很多海事电台。2500KHz是标准时间标准频率发播台,如美国的WWV和WWVH及我国的BPM。只有朝鲜的中央广播电台出现在2850KHz上,这也是唯一在该波段上出现的公共语音广播。
2850KHz到3150KHz。这一波段主要被USB的航空电台和航空气象报告电台占据,可以听到机场导航台与飞机之间的对话。唯一的广播出现在2960KHz上,是印度尼西亚的RPDT2电台,发射功率只有300瓦,在我国绝大多数地区很难截获其信号。
3150KHz到3200KHz。RTTY固定业务台(以下简称固定台;依此类推,移动业务台简称移动台)分配在这个波段上。事实上却并非业务台的净土,在该波段上出现的广播有秘鲁的Radio Municipal和美国全球宗教广播网WWRB电台以及KTWR(环球电台)非洲分台。
3200KHz到3400KHz。这是90米广播波段,绝大多数是赤道地区的国内广播,但**、AWR、HCJB等国际知名电台也有涉足。我国上海的“浦江之声”电台出现在3280KHz,我国的华南、沿海大部和台湾均有良好的收听效果。加拿大标准时间标准频率发播台(CHU)在3330KHz可以听到。在亚洲最好的接收时间是晚上(夏季除外)。
3400KHz到3500KHz。原本被分配用于USB模式的航空通讯,但玻利维亚2个国内台和朝鲜一个地下电台的短波广播已侵入这一领域,不过发射功率不大,覆盖面非常有限。
3500KHz到4000KHz。80米业余无线电波段。3500到3750KHz用于CW(等幅电报通信)和RTTY通讯,其余的波段用于LSB的语音广播。在欧洲和非洲3900到4000KHz是广播波段;3900到3950KHz主要是亚太地区的广播电台使用。我国的呼伦贝尔电台使用3900KHz、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二套使用3985KHz,新疆人民广播电台维吾尔语广播和甘肃甘南电台使用3990KHz,内蒙古人民广播电台汉语综合频道在4000KHz上,主要受众是中西部和华北的偏远地区。美国的广播不使用这一波段。夜晚有限的时间能收听到。
4000到4065KHz。次要业务波段,主要是SSB的军事通讯唱主角,但少量国际、国内和地下电台也使用这一波段。
4065到4438KHz。用于USB的海事通讯,而4125KHz被用于呼叫,我国在此频段分布的海事电台(俗称海岸电台)极少,只有厦门和烟台海岸电台经常出没在4314和4381khz上。一些国际、国内和地下广播电台也现身其中,我国的中央8套、新疆台和青海台也出现在4190-4330KHz中,但南方地区接听困难。
4438KHz到4750KHz。用于固定台和移动台的USB通讯。广播以国内电台和地下电台为主。我国的中央一套、内蒙古电台蒙汉语两套节目、新疆台的维语节目和青海台新闻频道在这一波段密集分布,为中波和调频信号覆盖不到的中西部偏远地区和地势复杂的北方山区解决了听广播难的问题。
4750到4995KHz。这是60米的广播波段,主要由热带地区的一些国内电台使用,最佳的接收时间是秋冬季的傍晚和夜晚。在冬季,在你东边的电台在日落前的一两个小时信号开始衰落,而在你西边的电台在日落后一两个小时才开始衰落。我国多数的国内短波广播电台在这一波段都有分布。
4995KHz到5005KHz。国际性的标准时间标准频率发播台的密集区,中国(含台湾地区)、俄罗斯、美国、韩国、阿根廷、委内瑞拉、厄瓜多尔、西班牙等8个国家的10个时间发播台充斥在4996-5000KHz的狭窄频宽上,发射功率以中国的BPM(20KW)为最大,美国的WWV和WWVH和西班牙的EBC(10KW)次之,其余均在5KW以下。
5005到5450KHz。这个频段非常混乱。低端(5005-5100KHz)多数是国内电台,还有SSB的固定台和移动台;5061-5100KHz是次要业务波段。RTTY和CW在整个频段上都可能听到。最佳的接收时间是傍晚和晚上。我国的国内短波广播和对台广播在此也有分布。台湾“中央气象局”气象预报中心的海洋气象预报语音广播节目,使用USB模式在5170KHz上全天广播,我国东南沿海地区全天候可以收听到,北部沿海地区傍晚以后收听为佳,这是覆盖面最广的中文单边带公共语音广播。
5450到5370KHz。另一个使用USB模式的航空波段。但也充斥许多国内和地下电台,多以针对中南美洲和非洲广播为主。
5730到5950KHz。另一个混杂的波段。美国政府使用USB和RTTY模式的固定台占据了其中的大量频率资源。5475-5950KHz均有电台密布,尤以秋冬季为甚。
5950到6200KHz。49米广播波段,午后到第二天的日出后的几个小时内均充满了信号。因49米广播波段夜晚收听效果优秀,一些地区白天也可收听,因此成为各大国际广播电台的必争之地。
6200到6525KHz。一个非常拥挤的海事通讯波段,使用USB模式和各种FSK(移频键控)模式,如AMTOR(纠错电传通信)和FEC(前向纠错),湛江海岸电台经常使用6200和6501khz呼叫。广播电台布局比前个频段稀疏。
6525到6765KHz。另一个拥挤的波段,主要是USB的航空通讯,广播电台零星点缀其中。
6765到7000KHz。被使用SSB、CW、FAX(无线电传真)模式的固定台占据,也有各式各样的数字通讯模式,广播电台以美洲居多。
7000到7300KHz。7000到7100KHz是全世界的业余无线电波段,偶尔有个别广播电台会在其中出现,如朝鲜之声。在美洲,7100到7300KHz也是业余无线电专用频段,但在其他地区被用于广播。一些广播覆盖北美和南美地区,与当地的业余电台发生冲突,造成傍晚和夜间干扰异常严重。HAM(俗称火腿)在7000到7150KHz使用CW和RTTY,而在7150到7300KHz使用LSB。夜晚接收效果良好,一些地区白天也能收听,一些火腿则全天候在这个频段守候。
7300到8195KHz。主要是使用FSK和数字模式的固定台的阵地,广播信号主要集中在7300-7600KHz。唯一例外的情况发现在8117KHz,该频率是发射自台北的台湾“中央气象局”语音广播 ,USB发射,全天覆盖台湾岛东北部附近1000公里至东海海域,朝鲜海峡和北马里亚纳群岛大部分时间也能接收到,但台湾海峡因受岛内中央山脉阻隔而无法收听。
8195到8815KHz。繁忙的海事通讯波段,午后到第二天清晨信号拥挤,多采用USB和FSK信号发射。我国有许多海岸电台(如上海、广州、烟台、厦门等地)多在8400khz以上发射,USB语音通讯,其中8794khz是长江流域海事专用频率。无广播电台。
8815到9040KHz。另一个航空通信波段,充斥着USB信号,还可以听到一些航空气象预报电台。其中8828khz是东亚及太平洋航空气象台专属频率;8967khz是全军聊天频率,7:00-22:00信号拥挤。无国际、国内广播电台。
9040到9900KHz 。31米国际广播波段,塞满了世界各地的电台,最好的接收时间是午后到第二天上午,尤以冬季为佳,一些大功率或近程的小功率短波广播电台整日都可听到。由于良好的传输条件,该频段也是各大国际广播电台彰显实力和魅力的重要舞台。
9900到9995KHz。是31米国际广播波段的延伸区,以国际广播电台为主,但电台布局明显没有上个频段拥挤,兼容使用FSK模式通讯的固定台。
9995到10005KHz。又一个标准时间标准频率发播台密集区。中国的BPM、美国的WWV、WWVH,俄罗斯的RWM和阿根廷的LOL均在其列。
10005到10100KHz。航空通讯专用波段。为保证航空安全,其他用途的电波严禁介入。
10100到10150KHz。30米的业余无线电波段,仅限CW和RTTY模式的操作。
10150到11175KHz。固定台专享频段。除不同的FSK和数字模式,还可以听到一些SSB模式中继的国际广播电台信号。这些电台传递节目到卫星下行服务不到的地区的广播发射台。随着卫星广播的普及,SSB中继服务正日薄西山。
11175到11400KHz。为USB模式的航空通讯专用。但发射自夏威夷的美军电台(AFRTS)和全印度电台(AIR)的国内广播还在这个频段上运行。
11400到11650KHz。主要由一些FSK和数字模式的固定电台使用。也大量掺杂着国际广播电台的信号。
11650到11975KHz。25米的国际广播波段,整天有电台播音。夜晚收听效果良好(冬季中期除外),亚太地区的白天和冬季夜晚都可以有好的接收效果。
11975到12330KHz。主要的使用者是FSK和数字模式的固定电台。也有不少国际国内广播电台信号(12160-12330KHz是广播的空白区)。
12330-13200KHz。繁忙的全天候海事通讯波段,充斥着USB和FSK信号,广州、天津、烟台、厦门、舟山海岸台常光顾此地带。无广播信号。
13200到13360KHz。全天可听到USB模式的航空通讯。仅有美军电台(AFRTS)以USB的方式在这个波段的末端广播。
13360到13600KHz。FSK和数字模式的固定电台专属领地。但这一波段的前端也有AFRTS以USB的方式广播,算是个变数。
13600到13800khz。22米的国际广播波段,最佳的接收时间是白天和傍晚,夏季的夜晚也有不错的表现。但许多国家(如日本)制造的指针式多波段短波收音机却省略了这一频段。
13800到14000KHz。固定台专属,多为FSK模式。也有国际广播的信号出现。
14000到14350KHz。20米的业余无线电波段。低端的100KHz用于CW和RTTY,其余的频率使用USB模式(在美国的火腿不能在14150KHz以下使用单边带),最佳接收时间是白天和傍晚。是国际电台和商业电台的禁区。
14350KHz到14990KHz。由FSK和数字模式的固定电台使用,也是国际电台和公共、商业广播的禁区。近几年,极个别大功率的地下广播电台私闯禁区,加之相关当局针锋相对地对其进行干扰,损伤一些固定台的正常功能,因此而引发不少争端。
14990到15010KHz。另一个标准时间标准频率发播台专属区,被俄罗斯、中国(含台湾的BSF)、美国、西班牙的6家时间发播台所瓜分。加拿大的CHU却使用上个频段的14670KHz,显得很另类。
15010到15100KHz。以USB方式的航空通讯为主,也有国际广播电台出没其间,主要是全印度电台(即AIR,其对外广播的呼号在中文翻译上习惯称印度德里电台)对亚太地区的广播。属次要业务波段。
15100到15600KHz。19米的国际广播波段,全天候有电台播音。白天有良好的接收表现,夏季的夜晚也能呈现出良好的接收效果。
15600到16460KHz。由一些USB、FSK和数字模式的固定电台所使用。15600-15900KHz也有国际广播电台的信号。
16460到17360KHz。由海事电台和固定电台共享,使用USB、FSK和数字模式。东南亚地区的海岸电台在16590——16860khz之间活动频繁;我国的广州和烟台海岸台也使用这一频段。白天接收效果优于夜间。也是广播禁地。
17360到17550KHz。也由海事电台和固定电台共享,使用模式同上。17480KHz以上频率有广播发声。
17550到17900KHz。16米国际广播波段。最佳的接收时间是白天。许多国际电台对华广播使用这一频段,夏秋季的白天(有限时间,以午后为佳)和傍晚均有不俗的传播效果。
17900到18030KHz。用于USB方式的航空通讯。广播禁区。
18030到18068KHz。FSK和数字模式的固定台使用,无广播信号出现。
18068到18168KHz。17米的业余无线电波段,使用CW、RTTY和USB模式。广播禁地。近来,也有大功率的地下电台擅自违禁在此打广播的“游击战”,让区区100khz的小小港湾掀起从未有过的波澜,许多火腿苦不堪言。
18168到19990KHz。这个大的区分波段用于固定台,也能找到一些海事电台。大多数通讯使用FSK和数字模式。在18910到19010KHz之间有个别国际广播电台播音。19954KHz几十年来被用做前苏联载人飞船的标志信号。同时,地下秘密电台公然冒犯固定台频率进行违法广播的现象也时有发生。通常只有在白天才能有良好的接收效果,但明显的信号衰减现象时有发生。
19990到20010KHz。标准时间标准频率发播台频段。目前只有美国的WWV使用20000KHz,发射功率2.5KW,中、北美洲和太平洋岛国白天有好的接收效果。
20010到21000KHz。固定电台和航空电台占据其间,大多数通讯通过CW、RTTY和USB模式完成。白天是最佳的接收时间。无广播信号。
21000到21450KHz。15米的业余无线电波段。在开始的200KHz使用CW和RTTY模式,其后的频率使用SSB模式。最佳接收时间是白天。无广播信号出没。
21450到21850KHz。13米的国际广播波段,电台的密度已明显呈式微之势,白天的接收效果好。
21850到22000KHz。航空电台和固定电台共享,使用USB、FSK和数字模式。无广播信号。
22000到22855KHz。FSK和数字模式的海事电台使用。最佳的接收时间是太阳黑子活动期间的昼间。
22855到23200KHz。FSK和数字模式的固定电台使用。
23200到23350KHz。有USB的航空台,一般被小型飞行场所使用。
23350到24890KHz。FSK和数字模式的固定电台使用。
24890到24990KHz。15米的业余无线电波段,使用CW、FSK和RTTY模式。最佳的接收时间是太阳黑子活动期的白天。
24990到25010KHz。标准时间标准频率发播台专用,但至今还没有电台在其间实际操作。
25010到25550KHz。这个波段用于固定、移动、海事电台,大多数都是装在卡车、出租车、汽艇游艇上的小功率电台。通常使用USB和AM(调幅语音通信)方式,FM(调频语音通信)则采用5KHz的步进。最佳的接收时间是太阳黑子活动期的白天或突发性的E层电磁辐射开启时。
25550到25670 KHz。保留给天文广播,目前没有电台。期待着不久的将来能于无声处听惊雷——天外对话。
25670到26100 KHz。13米的国际广播波段。过去只有法国国际广播电台(RFI)和德国之声(DW)在此有播音,近年来也销声匿迹。随着DRM数字广播的兴起,欧洲地区[如法国电信(TDF)和德国国内的大型电台等]的一些广播机构开始在这一波段进行DRM试验发射,但输出功率只有100-500W,在我国截获到信号的概率几乎是零。最佳的接收时间是太阳黑子活动期的白天。
26100到28000 KHz。适用的电台及其发射模式及最佳接收时间与“25010到25550 KHz”的波段相同。不同的是从26965到27405 KHz属市民波段(CB),面向社会和普通民众开放。
28000到29700 KHz。10米的业余无线电波段。从28300到28600 KHz多为USB信号,在29600 KHz以上使用FM模式。最佳的接收时间是太阳黑子活动期的白天或突发性的E层电磁辐射开始时。
29700到30000 KHz。小功率的固定和移动台使用,主要使用5 KHz步进的FM模式发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