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道是不是宝贝///

楼主(2008-03-22):
今天在废品站淘到2个步进电机////
每个有6个接口///是泰国的///
下面还有//TYPE 23KM-K383-G2V 这个大一点//
         TYPE 23KM-K250-P1V
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有没有大侠知道的//

网友:
上pp品尝一下阿

网友:
最好上图.然后简单量一下各个脚的阻值.大概也能算出多少项的了.不过有的带检测输出.这个可不是电机供电.

楼主:
谢谢//等俺过几天上图//

网友(2015-01-01):
引用 楼主:
谢谢//等俺过几天上图//

这一等就是几年啊~~~~~~~~~~~~也没见到楼主的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