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个零件的电路都能接错不过响了,反正比原电路响!!!

楼主(2008-03-26):
按照这本书的电路装了一台矿石机。
接错电路是这样的,能收到两个台,有一个台的声音小一点,后来干脆把可变电容取了,在2米处可听到讲话的内容。

这就是接错的线路图

这就是接错的线路图

电话听筒里的耳机

电话听筒里的耳机

21寸彩电的偏转磁环,二极管

21寸彩电的偏转磁环,二极管

底座是用充电器的外包装合

底座是用充电器的外包装合

反射腔是用矿泉水瓶盖做的。

反射腔是用矿泉水瓶盖做的。

网友:
有创意,好!

网友:
27根做很花功放啊,请具体说说怎么做这个线圈吧,但没见到调谐电容,而且多股漆包线很难做抽头调谐啊.

网友:
有造改!改的好!

网友:
最后的电路图是什么样?去掉了可变电容如何调台?

楼主:
回3楼,5楼。
我装这台矿石机的目的就是为了让它用喇叭放音。
先用单根线绕制抽头选一个声音大的台定下圈数,再用多股线按同等圈数绕制。
多股线是这样合成的。
选择线经,选择根数,拉出长度,挂在电钻上启动,即可得到你所要的多股线。

网友:
“微型号筒”
图1书上的电路效率高

网友:
没有接错啊,电路是一样的。。。

楼主:
天地线接错了

网友:
楼主的机子漂亮,有创意.但不知楼主距离电台有多远??

网友:
哈哈,好个号角,有创意,好!

网友:
线圈绕在 偏转包的磁环 上!

难得想到!好。

网友:
磁环,还有反射腔,太油菜了

网友:
。。黑白电视机偏转线圈啊。。。呵呵、。、

网友:
矿石收音机真神奇,怎么弄都响。

网友:
单讲机子发声,天地线倒颠只要线圈圈数合适,不会有大的影响吧?

网友:
有创意,学习了!

网友:
“天地线倒颠”?

网友(2008-10-16):
没有什么颠倒一说,大家不要认为二极管就要接热端,这个图里是耳机接的热端,是一样的,不过耳机接热端有个问题就是可能会有人体感应,耳机接冷端就不会有这样的问题了.

网友:
高压供电(比如100V)的偏转线圈当调谐线圈电感量偏大,低压供电(例如12V……)则电感偏小,结果是可变电容器的容量很难选择。

网友(2018-05-06):
会用锥型扩音,楼主不一般的聪明啊。

网友:
高手,高高手。玩矿石机,真是学无止境。磁棒,磁环,磁偏转,估计肯定有爱好者用山字磁芯或日字芯试听。单回路矿石机接收效果最好,线圈偏转磁芯和反射号筒巧妙的组合,令人耳目一新!

网友A:
这个是不用电源的吗?还没搞明白原理!!

网友:
楼主这个机子创意不错,而且选材独特,值得借鉴和学习!

网友:
做得很不错,矿石机只要会响,就是好棒。

网友(2018-06-09):
好创意,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不用电源的吗?还没搞明白原理!!

这是玄学   我都懒得研究它

我准备比葫芦画瓢照着做,目前配件攒了一大堆, 就等学会了星相学后 选个黄道吉日开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