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13P1P的实际用途

楼主(2008-03-26):
最近收了几个13P1P,想知道它的用途,但查了很久,除了找到其参数外,没有看到任何实际运用的资料, 不知道大家手里有否?图纸或典型工作状态表都可以,谢谢!
下面的图是从网上找到的。

网友:
13P1P应该可以用来做功放,13V灯丝的6P1

网友:
76年在西安买了一只一元钱,把它带6P1.效果不好,

网友:
输出功率偏小。
    好象适宜使用12V蓄电池供电,板压可以用得比较低。
    其他好象没啥优点。

网友:
回复 网友A:

能直代6P1?灯丝电压不行吧?屏压也不对吧??

楼主:
此管的结构也比较特殊,为五极管结构,却在内部接成了四极管,估计是为了能在低压下使用,但也造成了其特性曲线的变形。还是那个问题,它原来用在什么地方?

网友B:
引用 楼主:
此管的结构也比较特殊,为五极管结构,却在内部接成了四极管,估计是为了能在低压下使用,但也造成了其特性曲线的变形。还是那个问题,它原来用在什么地方?

低压管,车机用的

网友:
屏压低,线性不太好,动态范围也小,除非做低压机器没什么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低压管,车机用的

有图纸吗?或者哪怕只有此车机的型号也好。

楼主:
关于说13P1P是车机用的,我也听说过,但都只有这一句话,没见过图纸,也不知道型号。
而且既是车机,肯定不会只用13P1P,应该还有其它适合低压用的电子管,但在国产管中,似乎只有13P1P这个适合在26V电压工作的特例,感觉有些奇怪。

网友:
13P1P是专用管,此管很少见,所以应用资料几乎没有,是有待开发的管.(个人见解).

网友:
我在上中学的时候曾经使用过这种管子,我当做6P6P来使用了,做发射机,开始我直接使用220V整流供阳极电压,发现屏很快就红了,后来在阳极回路里串了一个灯泡,好象是40W的,这时屏不大红了,但是灯泡也亮了,灯丝是两组6.3V串联.我发现,发射功率远不如6P6P的大而且巨耗电!!

楼主:
回复 网友C:

哈,当时是瞎蒙着用的吧?

网友:
回复 网友D:

那个时候,找一个合适的管子不大容易呀,毕竟是中学生呀!!所以得到什么管子就用呀,不管三七二十一.哈哈!!

楼主:
回复 网友E:

哈,估计是看到13这个数字,知道灯丝电压是13伏特,其他的就蒙上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