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验矿石机终于响了,但只收一个台!

楼主(2008-03-27):
断断续续捣鼓了一个星期,昨晚终于听到声音了。但只收一个台:1168KNH 飞扬88音乐台。而且是把可变调最大动片定片完全分开,这样声音最清楚。
线圈:直径7CM的啤酒瓶上饶了70圈,50圈处接二极管
天线:20M的8股网线,直接扔到对面的楼顶上
耳机:2200欧高阻耳机。用压电陶片没见反应,用变压器6V的也不行,最后淘宝网淘了个
地线:没接。五楼的下水道接上没反应,看来效果不怎么样。要重新找地线。
效果:收一个台1168KNH.一般般

线圈

线圈

天线

天线

耳机

耳机

网友A:
把可变调最大动片定片完全分开才收到1168千赫,这样1168千赫以上收不到,线圈电感量过大,要减少圈数,中波频率覆盖才会完整。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可变调最大动片定片完全分开才收到1168千赫,这样1168千赫以上收不到,线圈电感量过大,要减少圈数,中波频率覆盖才会完整。

说得不错!的确多了。

网友:
祝贺成功.
线圈减少20---30匝再试试.

网友:
祝贺!祝贺!!

网友:
如果你在北方生活,地线改暖气片试试。

网友:
飞扬88在最高端容易收到,这段时间好像我这里也没几个台了,奇怪

楼主:
谢谢各位矿友的指导,正在改造中。。。。

网友:
见DIY就顶,见金牌以下会员DIY就加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