秀一下我新做的不用天地线的矿石机

楼主(2008-03-27):
最新做的矿石机,如图.不使用天地线,能收到当地的全部5个台,室内声音一般,室外洪亮,线圈共17圈,在4圈的位置抽头,110800检波.输出分两路,一路直接输出接4400欧姆的军用耳机,一路经220变7.2的变压器(本变压器初级线圈电感70H左右)后接64欧姆的耳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最新做的矿石机,如图.不使用天地线,能收到当地的全部5个台,室内声音一般,室外洪亮,线圈共17圈,在4圈的位置抽头,110800检波.输出分两路,一路直接输出接4400欧姆的军用耳机,一路经220变7.2的变压器(本变压器初级线圈电 ...

漂亮!祝贺!

网友:
简直就是精品!学习了!

网友:
漂亮!用的什么线绕的线圈?线圈尺寸?

楼主:
用的是0.1X60的线,线圈外对角线长90厘米,PVC管上开槽间隔1.5厘米.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的是0.1X60的线,线圈外对角线长90厘米,PVC管上开槽间隔1.5厘米.

再用二条或三条并起来绕会更好一些。

楼主:
是啊,后悔没有买.04X660的线,现在这线比我原来用单股线强了大约4-5倍,要是用660的线,还会更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啊,后悔没有买.04X660的线,现在这线比我原来用单股线强了大约4-5倍,要是用660的线,还会更好。

660股还有卖,的确大大的不同。

网友:
设计的好,思路也开阔。

设计的好,思路也开阔。绕了好像是17圈,一数就混。

楼主:
660线等舌簧耳机来了试试再说.
是绕了17圈,在外边的第四圈抽头,样子是参考了坛子里的朋友的,这是我做的这种样式的第5个,呵呵

网友:
引用 楼主:
660线等舌簧耳机来了试试再说.
是绕了17圈,在外边的第四圈抽头,样子是参考了坛子里的朋友的,这是我做的这种样式的第5个,呵呵

有时间试试再生,产生再生后是质的变化了。

楼主:
试了,产生再生很容易,就是不稳定,电流在1-2.5微安之间声音还好,电流大了声音明显失真.

网友:
很强很震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