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表头平衡和游丝代换的资料图

楼主(2008-03-29):
关于表头平衡和游丝代换的资料图
调整指针平衡
1.先将表头水平放置,调好0位;
2.表头向左倾斜,使0刻度线与水平线平行,如图(a)所示;
3.用尖头烙铁通过增加减少焊锡调整配重锤b;
4.将0刻度线与水平线垂直放置,通过增加减少焊锡调整配重锤c和d使指针与0刻度线重合。
业余条件下,由于没有力矩计,更换游丝可以采用对比法
用两把镊子,分别夹住新旧游丝,进行对拉,通过延伸的长度,判断力矩。

网友:
烙铁熔焊锡时,必须用尖镊子夹持平衡锤或指针靠近轴承处,镊子靠紧表头定位,避免指针乱动。

网友(2008-12-25):
回复 楼主:

收藏!!!!!!

网友(2009-03-19):
多谢谢热心的坛友们了啊!我学习了!

网友A:
换游丝的难度很大吧,要找到一模一样的不好找,换的过程中也容易出问题吧

网友:
一般表头平放和竖放的平横调好是较容易的,横放的平横我觉得不是很必要.,
.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游丝的难度很大吧,要找到一模一样的不好找,换的过程中也容易出问题吧

会换游丝就基本上出道了,练吧............

网友:
学习了。请问楼主游丝哪有卖的,游丝也分很多种的是吗?各种型号的万用表游丝不可混用是吗

网友:
根据万用电表维修手册中摘录:
如果顺利10分钟可以调好 ,如果动圈或游丝有问题几天都调不好!

网友B(2010-01-27):
又一个挖坟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又一个挖坟的、。

真没见新的,就东挖西挖地!   自找点事。

网友(2010-06-27):


网友:
不知道自己能不能干得了这个活,先记个号收藏!

网友(2013-11-21):
考古研究,有意义

网友:
收藏。。等我对针表有兴趣时再翻出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