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复机出声了,虽然声音很小但了了我童年的梦了!

楼主(2008-04-04):
声音太小应该是我的线圈有问题,数学太差,算不清楚

楼主:
电路 依葫芦画瓢,请各位谅解!

楼主:
不好意思,图中的1M的电阻我自己写错了,多包涵!

网友:
顶一下,再接再厉把声音搞大。看楼主的线圈绕得不是很整齐哦

网友:
:继续等待。

网友:
这个电路有特点!
我觉得通过二极管给三极管提供偏置,可以打开二极管正向导通时的门限,使微弱信号的检波进入线性检波区域,有利于提高检波效率和减少失真的作用。

网友:
但C4的接法和C3容量似乎值得商榷。

楼主:
回不练斑竹,我也有想过,但毕竟知识有限

网友:
回复 网友A:

C4是不是应该接在耳机的两边??103P改成100P看看??

楼主:
回乙猪
我试试看

网友:
我来改一下:
1: C4去掉。
2: R1改成150K(确切的数值最好在实践中决定)。
3: C3改成200-510P
4: L2改成2.5mH。
5: 给耳机并联一个102的瓷片电容。
6: R2可以不要了。
以上没有实践过的,纯属纸上谈兵。

网友:
复合管的电路比较少见,不过你的线圈绕法需要改进.

网友(2008-05-26):
楼主现在改近的怎么样了?
天线怎么绕的?
用普通耳机听效果可以吗,我也想照你做的弄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