铝饭盒为底板,木制外壳的有源音箱

楼主(2008-04-05):
铝饭盒为底板,不会产生因导磁,引起输出变压器交感而产生的交流声;采用灯丝变压器,不会因高压整流使整流变压器产生脉动磁场交感输出变压器。
6N11做自动平衡倒相,6P1×2推挽输出。输出变压器自制。
扬声器为励磁旧扬声器,自己重糊纸盆。
输入用隔离变压器,以防止与音源产生高电位差,烧毁音源。

效果,无任何交流声,可将耳朵贴在音箱上,无交流声。
旧扬声器没有换音圈,只是换纸盆和弹簧架。音色很好,高音清晰透亮,低音有力。

网友:
好,DIY的好精神。 上个推学习一下。

网友:
输入用隔离变压器,阻抗呢?

楼主:
回楼上

圈数比为1:1.7 。
采用细线绕制,3000:5000.仅初次绝缘。
输入阻抗为反射阻抗。输入栅极的可变电阻为100K。反射到初级>30k.。
现代CD、电脑声卡,配接均无问题。

网友:
铝饭盒是好东西,本人曾经用大号铝饭盒制作过三灯交流超外差式袖珍收音机。

网友:
高淳放大头?........

楼主:
和高淳放大头同类

和高淳放大头同类。但还是有所不同。第一高淳放大头没有倒相,直接使用输入变压器倒相,也没有前置放大。第二高淳放大头的灯丝采用容抗降压,灯丝容易被冲坏。
本机高压取自市电,采用灯丝变压器供灯丝。前级采用6N11,做自动平衡倒相,有很大增益。
输入变压器不存在功率问题,仅是隔离作用,因此输入无电流流过,音频效果要好于推输出级的输入变压器。
国外,早期有相当多电路,高压都是取自市电。我做东西,包括电子管收音机,也常用这种方法。一是成本大幅下降,二是反而降低了因整流产生脉动直流磁场的干扰。
只要注意插销头的接法,采用三头插销,即公地接零线,就可以避免触电危险。
其实现代有些电视,也是将市电整流后,供行输出,由行输出同时起开关电源作用,分出低压再供前级电路。其线板也是带电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支持!玩的就是心跳!

网友:
一点小建议:在市电处接个220V的隔离牛,安全第一呀!

网友:
回复 网友B:

嗯,调机的时候隔离一下好。不过玩电子管的当然都是高压了,就是隔离不小心也得电一下。调机的时候毕竟比较少,装完以后弄好隔离就没有问题了,地线是不直接接壳的,所以安全着呢。

网友:
"输入用隔离变压器,以防止与音源产生高电位差,烧毁音源。"

用電容不行嗎??

楼主:
回11楼

用电容隔离不妥。
因输入端接地采用电容隔离有交流电位差。
这个原因是当代很多音源CD等,凡采用三头插销的,其内部电路接地端是与电门的地线(不是零线)相接的,而地线与零线约有>50V的交流电位差,会产生交流声。

直接用市电为高压,通常采用半波整流,零线接底板。滤波采用大电容。本机不仅是大电容,而且因扬声器是励磁的,其励磁线圈是交流阻抗足够扼流圈,因此滤波效果较好。

半波整流后其直流电压为300V,本励磁扬声器用70V,以230V供功率屏极和帘栅极。甲类推挽,获得有效功率8w。

网友:
顶起来!

样子好看,道理明白,好制作阿!
我就比较喜欢直接用市电供电的电路。

网友:
我这里连铝饭盒都买不到呀

网友:
好,颇有古风。外壳是自制的么。手艺真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