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影响环形线圈

楼主(2008-04-08):
上个月阴天多雨,用三条0.05X63股绕了40X40CM的方框线圈,当时不用天地线接收本地台输出电流40μΑ左右,现在烈日当头,天气干燥,又进行一次接收试验,电流直指50μΑ,可见天气影响丝包线十分严重。

网友:
也许与电波传播的状况或电台发射的状态有关,不一定是线圈本身的问题。在相同条件不同时间,我的矿石机电流表读数常常见有变化。

网友A:
是的 天气对无线电的干扰是挺大的
我用很好的SONY机听中波 都是凌晨3点左右收听同一个台 季节不同 收听效果不同 晴朗天气能很清晰收听 但一到阴霾天气 就很难正常收听了 有时候甚至只是一片噪声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的 天气对无线电的干扰是挺大的
我用很好的SONY机听中波 都是凌晨3点左右收听同一个台 季节不同 收听效果不同 晴朗天气能很清晰收听 但一到阴霾天气 就很难正常收听了 有时候甚至只是一片噪声

哈哈!凌晨3点还在收听也不睡觉,又是个“夜猫子”,我也常常凌晨3点不睡觉,不过不是在收听,是在做电路的实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