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波收音机,磁棒可以几个并在一起用吗

楼主(2008-04-09):
我记得以前有一个改进,在大磁棒上并一个小的,为了提高灵敏度

网友:
:完全可以的。

网友:
真的吗,有空试下

网友:
keyi
可以啊,线圈分开绕在不同磁棒上。

楼主:
回楼上的,分开绕在不同的棒上, 还有效果吗
我记得以前的书上说的,磁棒断了,再接上,都不好用

网友:
并在一起,相当于增加磁棒的长度,提高了灵敏度,但总不如只用1根等于并后长度的磁棒。

楼主:
天线的效率,和长度关系大,还是和磁棒的粗细关系大

网友:
在磁芯材料相同时,磁棒的长度L与磁棒的横截面积S的比值L / S越大,灵敏度越高。

网友A(2014-12-08):
磁棒增强接收效果的原理是磁棒导磁率比空气高,磁力线流经磁棒的“阻力”比流经周围空气要小,这样磁棒周围几厘米距离的磁场就被集中到磁棒中来,随着磁棒磁通的增加,其磁阻也会增大,其相对于空气而言磁阻低的优势就会削弱,如果是两根磁棒并排使用能使内部磁通更低,集中磁力线的范围会更大,由于谐振的影响,难以具体计算,但增强的接收效果不会超过15%的样子,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磁棒增强接收效果的原理是磁棒导磁率比空气高,磁力线流经磁棒的“阻力”比流经周围空气要小,这样磁棒周围 ...

现今有了新的测试报告.推翻了首回复帖的【基本教义】

国外有人把直径1CM的磁棒一直加长至60CM. 结果是;当长度超过20CM后.灵敏度不再增加

但我看到国外这实验科学性差点.要作重复实验以验证我才相信

矿石机以长磁棒和短磁棒三条并联接收.好象短磁棒三条并联效果好.但由于是各自不同的帖.不同的接收地点

这个对比只能一般性地替短磁棒平反一下.不能作精准对比的结论.但足以证明几磁棒并联增加灵敏度有效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现今有了新的测试报告.推翻了首回复帖的【基本教义】

国外有人把直径1CM的磁棒一直加长至60CM. 结果 ...

可见以往收音机最长用200mm磁棒是有道理的。另外对您所说的“短磁棒并联”很有兴趣,因为制作高性能袖珍机受制于磁棒长度,目前只能用Y10×100的,我理解您说的磁棒并联是“磁棒平行、线圈串联”,不知对不对?另外还想请教:按照一般经验,平行的磁棒最近可以到多少距离不至弊大于利?

网友:
可以把线圈分绕在几根磁棒上来提高灵敏度,棒之间分开一定距离。

分开线圈的目的是降低电感量,相对增加了匝数,感应电压更高。

假如没有电感这回事,匝数就可以无限多,灵敏度就可以无限提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见以往收音机最长用200mm磁棒是有道理的。另外对您所说的“短磁棒并联”很有兴趣,因为制作高性能袖珍机 ...

证明你少到【矿石区】

短磁棒三条叠放一起.在上面加1mm厚塑料框〔纸框己测量证实严重降低Q值永不录用 〕让线圈勿帖住磁棒

〔经矿区细心测量.线圈帖磁棒又是会降Q.这应是太近磁棒分布电容大增〕绕至与原电感量相当即可